AD PCB如何应对高速信号的玻纤效应和zig-zag走线?

楼主:
PCB板材一般是玻璃纤维和树脂材料压合而成,而玻璃纤维纺织布会有间隙,PCB走线经过这些间隙位置时,介质就是不一样的。不均匀的介质会造成相同走线长度的信号传播时间产生误差、阻抗不连续,低速总线无所谓。 如果PCB上有一些高速总线,比如PCIe、C2C,传播误差会造成数据错误,就不得不考虑玻纤效应的影响。

如何应对玻纤效应?主要有3种方法:

1. 使用玻璃纤维更密集的PCB板材。如下图所示,玻纤窗口越小,PCB走线能传输的信号速率越高。

2. PCB整体旋转特定角度,比如10°,避免PCB走线和玻璃纤维的排列方向平行,减小玻纤效应的影响。由于旋转会占用更多PCB板材,用这种方法会提高成本,适合那种高速总线比较多的PCB.

3. 使用zig-zag走线,避免走线与PCB玻纤平行

zig-zag走线是在PCB上走折线的布线方式,一般把拐角设置成10°,这样也可以减小玻璃纤维间隙对信号的影响,这种方法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适合空间比较大的PCB。

在AD中如何使用zig-zag走线?

① 首先调出Length Tuning菜单,先择Sawtooth模式

②  将角度设置为10°, 选择single  side, 取消fix size, Tooth Width设置为0, join和height都设置0

③  选择需要做zig-zag的走线,开始拉线, 右边target选择manual, 然后设置一个很大的长度,然后就可以看到走线变成了锯齿状。以此类推,下面是最终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网友A:
走线效果立体感挺强的

zig-zag走线一般多高频率的板子会用呢,和蛇形走线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具体影响的参数效果是否可以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效果立体感挺强的 zig-zag走线一般多高频率的板子会用呢,和蛇形走线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具体影响的 ...

PCIe4.0,C2C, SFP,这些高速总线

网友:
bga封装芯片,经理自己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线效果立体感挺强的 zig-zag走线一般多高频率的板子会用呢,和蛇形走线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具体影响的 ...

蛇形线是为了等长,这种zig-zag是让走线和玻璃纤维不平行,仿真应该是比较困难,我们只需要知道10°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蛇形线是为了等长,这种zig-zag是让走线和玻璃纤维不平行,仿真应该是比较困难,我们只需要知道10°线 ...

明白了,zig-zag这种走线还没搞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