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PWM+PGDMA实现PWM不同频率输出

楼主:
STM32Cube配置STM32U5Axxx芯片不生成GPDMA1初始化代码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应管管大大的吩咐,特地用PWM+GPDMA来实现PWM波形的输出。

【实验环境】

STM32CubeIDE1.14.0

【实现步骤】

1、用STM32CubeIDE新建基于NUCLEO-U5A5ZJ-Q开发板的工程。

2、打开TIM1+CH1通道来实现PWM输出:

2、配置GPDMA,需要选择12通道以上,要不然会出现断言错误。

  3、配置PWM1输出参数,使用两个频率分别对应TIM寄存器组的值如下:ARR/ RCR/ CCR1

定义两个数组:

uint32_t pulse1[3] = {1000, 2, 500} ;

uint32_t pulse2[3] = {5000, 1, 2500} ;

即输出2个pulse1的脉冲后,再输出1个pulse2脉冲,这样交替输出。

4、配置GPDMA,使用GPDMA 通道12的 linked list模式,并配置为循环模式:

  5、Linked List 配置中,创建一个list queue,并添加两个list node,选择GPDMA来执行 此list queue,同样配置为循环模式,指定循环起始节点为TN1,如下图。

  6、Linked List 节点配置中,使用TIM1 update事件来产生DMA请求,指定DMA目的地 址为TIMx_DMAR寄存器,源地址为pulse1数组地址。TN2只需将pulse1修改为pulse2 即可。

7、在CubeMX生成代码后,添加以下代码,将TIM与DMA通道绑定,并配置 TIMx_DCR寄存器:

  MX_TQ1_Config();

  if (HAL_DMAEx_List_LinkQ(&handle_GPDMA1_Channel12, &TQ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1, hdma[TIM_DMA_ID_CC1], handle_GPDMA1_Channel12);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UPDATE);
   HAL_DMAEx_List_Start_IT(&handle_GPDMA1_Channel12);

   // update事件触发 DMA burst
    // 3个DMA transfer,分别修改ARR/ RCR/ CCR1寄存器
    // TIM寄存器作为基地址的索引,ARR寄存器索引为11
    htim1.Instance->DCR = (1<<16) | ((3-1)<<8) | (11<<0);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测试结果如下图,可以看到两个频率的PWM波形交替输出,且脉冲个数也符合需求:

  附工程文件:

搜索的教程为:TIM DMA burst 输出变频 PWM 波形 (stmicroelectronics.cn)

网友:
@okhxyyo 已经完成管管大大的交给的任务,希望给他有用@bigbat

网友A:
GPDMA还是PGDMA?就是DMA功能吧

网友B:
  我再看了一下,他的命名还是GPDMA。

引用ST的解释是:GPDMA是一个系统外围设备,并且是AHB总线上的一个双端口主服务器。它用于通过链表在外设和/或内存之间传输数据。所有的GPDMA可编程传输在系统级别上提供了更高的性能,并卸载执行这些数据传输任务的CPU。

当然也是DMA的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DMA还是PGDMA?就是DMA功能吧

GPDMA现在称为通用DMA,LPDMA是低电压供电的DMA,设备中带L的都是可以在省电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C:
我做了一晚上的实验,你的.IOC文件可以输出代码,我只要修改一下通道就不可以了,请教一下

linked list模式和Standard Request模式有什么区别。只要选择Standard Request模式就不会生成代码,按理说标准模式应该没有错误啊。

网友C:
我已经搞清楚了linked list模式和Standard Request模式的区别了,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文章

如何配置GPD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搞清楚了linked list模式和Standard Request模式的区别了,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文章 如何配置GPDMA ...

我前面在用599时拆腾了好久,调试了一晚上才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晚上的实验,你的.IOC文件可以输出代码,我只要修改一下通道就不可以了,请教一下 linked list ...

他需要配置这个链表才能正常使用吧,我也是照抄,没有去深入。

网友:
感谢大佬的关注,论坛有很多的新开发板的试用机会,多来参与一下,期待您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看了一下,他的命名还是GPDMA。 引用ST的解释是:GPDMA是一个系统外围设备,并且是AHB总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