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touchGFX移植中颜色数据获取失败

楼主:
【原因】

我申请试用的是移植touchgfx到开发板上。

【已完成的工作】

1、驱动ILI9488屏,因为我已经移植好LVGL的,所以确定已经移植好驱动的。

2、按照官方以及其他的人的经验,我已经配置好touchgfx,touchgfx也已经能够实现刷屏的动作。

【问题】

我在获取屏屏数据并通过ili9488的填充到屏上时,总是刷出黑色的屏,也就是0x00。

【代码】

1、获取屏幕的颜色数据:

void TouchGFXHAL::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 Calling parent implementation of 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 To overwrite the generated implementation, omit call to parent function
    // and implemented needed functionality here.
    // Please note, HAL::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must
    // be called to notify the touchgfx framework that flush has been performed.
    // To calculate he start adress of rect,
    // use advanceFrameBufferToRect(uint8_t* fbPtr, 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defined in TouchGFXGeneratedHAL.cpp

    __IO uint16_t* ptr;
    uint32_t height;
	TouchGFXGeneratedHAL::flushFrameBuffer(rect);
	for(height=0;height<rect.height; height++)
	{
		ptr = getClientFrameBuffer() + rect.x + (height + rect.y) * HAL::DISPLAY_WIDTH;//获取一行的颜色数据
		mydisp_flush(0,height,320,1, (uint16_t*)ptr); //刷新到屏上
	}

2、屏刷新函数:

void mydisp_flush(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int16_t h, uint16_t * color_p)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uint32_t i, n, cnt, buf_size;
		uint8_t r,g,b;
		setAddrWindow(x, y, w, y+h-1);
		n = w*h*3;

       //割分发送给屏
        if (n <= 65535){
                cnt = 1;
                buf_size = n;
        }
        else {
			cnt = n/3;
			buf_size = 3;
			uint8_t min_cnt = n/(65535)+1;
			for (i=min_cnt; i < n/3; i++)
			{
					if(n%i == 0)
					{
							cnt = i;
							buf_size = n/i;
							break;
					}
			}
        }

        DC_DATA();
        CS_A();
		while(cnt>0)
		{
				uint8_t frm_buf[buf_size];
				for (i=0; i < buf_size/3; i++)
				{
						r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F800>>11)*255)/31;
						g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07E0>>5)*255)/63;
						b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001F)*255)/31;
						frm_buf[i*3] = r;
						frm_buf[i*3+1] = g;
						frm_buf[i*3+2] = b;
						 color_p++;
				}

				HAL_SPI_Transmit(&hspi1, frm_buf, buf_size, 10);
				cnt -= 1;
		}
		CS_D();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

程序运行后,屏是黑色的。

如果我把 r=255,g=255, b=255是可以成功的把屏刷成白色。

						r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F800>>11)*255)/31;
						g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07E0>>5)*255)/63;
						b = (uint8_t)(((uint16_t)color_p&0x001F)*255)/31;

希望有大神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okhxyyo  @nmg  管管大大们,帮帮我哒,搞了一个星期了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
来啦来啦~先给你@其他几位参与测评的网友,我再转给几位大侠看看~~

@怀揣少年梦   @bigbat   @慕容雪花   @damiaa   @常见泽1   @2609   @chrisrh

网友:
加一段代码 判断图像全是0时打一个断点 然后往回查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没有弄过touchGFX和ILI9488以下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1、先使用调试器 ptr =getClientFrameBuffer获得的指针,看到是不是在SRAM的内存范围,如果不在就说明被驱动指向了ILI9488设备的地址,那么就没有必要这样获取了。

2、在其它的图形系统通常是使用SRAM作为缓冲,在更新到ILI9488设备中,可以使用SRAM的图形缓冲区,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大佬,厉害了。

我还没有用过TouchGFx;

1、getClientFrameBuffer() 调试一下,查看这个函数获取到的数据是什么;

2、一般刷新数据的时候,可以在链接文件里面开一段RAM区域,作为显存,并且打开CACH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弄过touchGFX和ILI9488以下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1、先使用调试器 ptr =getClientFrameBuffer获得 ...

在LVGL中是开了一个缓冲区的。我还没有找到touchgfx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