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移植TouchGFX实现数字时钟

楼主:
【硬件】】

1、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

2、OLED

【开发软件】

1、STM32CubeIDE

2、TouchGFX 4.23.1

【实现步骤】

1、移植OLED到开发板上,在我的帖子已经实现:【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深度体验I2C驱动OLED屏

2、配置CRC

  3、打开TIM7为touchgfx提供刷新心跳:

  同时开启中断。

4、配置TouchGFX为单色、宽度为128个像素,高度为64个像素

  配置好后生成代码。

5、生成工程后,打开toucgfx Desiger,放入一背景为白色,同时添加一个数字时钟,然后生成代码。

  到此工程配置结事。

【代码添加】

1、打开TouchFGXHAL.cpp添加ssd1306的头文件以及#include <touchgfx/hal/OSWrappers.hpp>获取像素头文件

  2、更新void TouchGFXHAL::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代码如下: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ever the framework has performed a partial draw.
 *
 * @param rect The area of the screen that has been drawn, expressed in absolute coordinate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418085]@see[/url]   flushFrameBuffer().
 */
void TouchGFXHAL::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 Calling parent implementation of 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 To overwrite the generated implementation, omit call to parent function
    // and implemented needed functionality here.
    // Please note, HAL::flushFrameBuffer(const touchgfx::Rect& rect) must
    // be called to notify the touchgfx framework that flush has been performed.
    // To calculate he start adress of rect,
    // use advanceFrameBufferToRect(uint8_t* fbPtr, const touchgfx::Rect& rect)
    // defined in TouchGFXGeneratedHAL.cpp

    TouchGFXGeneratedHAL::flushFrameBuffer(rect);

    const unsigned char* bitmap = (const unsigned char*) getClientFrameBuffer();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DrawBitmap(0, 0, bitmap, 128, 64,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

代码的主要功能是先创建一个bitmap的缓冲区,把touchgfx的图像读进这个数组,然后把图片写入ssd1306。

2、添加同步信号:

extern "C"
void touchgfxSignalVSync(void)
{
	/* VSync has occurred, increment TouchGFX engine vsync counter */
	touchgfx::HAL::getInstance()->vSync();
	/* VSync has occurred, signal TouchGFX engine */
	touchgfx::OSWrappers::signalVSync();
}

4、在main.c中添加TIM7的中断回调函数,内容如下:

/* USER CODE BEGIN 4 */
extern void touchgfxSignalVSync(void);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7)
	{
		touchgfxSignalVSync();
	}
}
/* USER CODE END 4 */

在回调函数中,我们检测到定时回调,然后更新一次图像。

5、在主函数中我们调用MX_TouchGFX_Process();就可以实现即定功能。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MX_TouchGFX_Process();
    /* USER CODE BEGIN 3 */
  }

6、添加时钟更新代码,先在screen.hpp中,声明handleTicktEven函数,并声明tick,秒时分四个变量:

class screenView : public screenViewBase
{
public:
    screenView();
    virtual ~screenView() {}
    virtual void setupScreen();
    virtual void tearDownScreen();
    virtual void handleTickEvent();
protected:
    int tickCounter;
    int digitalHours;
    int digitalMinutes;
    int digitalSeconds;
};

7、在screenview.cpp中我们实现handleTickEvernt函数,计数到达1秒后更新数字时钟,从面实现数据时钟:

#include <gui/screen_screen/screenView.hpp>

screenView::screenView():tickCounter(0),digitalSeconds(0),digitalMinutes(0),digitalHours(0)
{

}

void screenView::setupScreen()
{
    screenViewBase::setupScreen();
}

void screenView::tearDownScreen()
{
    screenViewBase::tearDownScreen();
}

void screenView::handleTickEvent()
{
    tickCounter++;

    if (tickCounter % 60 == 0)
    {
        if (++digitalSeconds >= 60)
        {
            digitalSeconds = 0;
            if (++digitalMinutes >= 60)
            {
                digitalMinutes = 0;
                if (++digitalHours >= 24)
                {
                    digitalHours = 0;
                }
            }
        }

        // Update the clock
        digitalClock.setTime24Hour(digitalHours, digitalMinutes, digitalSeconds);
    }
}

这样我们编译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实现基于touchGFX的数字时钟了:

数字时钟

网友:
有了toucgfx可以随便搞中文,再也不需要去手工字库了。

网友:
附工程源码,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