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电路问题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电路图的输入输出关系,那个U15怎么理解

网友:
【那个U15怎么理解】

U15已经标注了型号,是AZ431。这是一种并联式三端稳压器,其1脚总保持2.5V。

网友A: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电路图的输入输出关系】

电路不全,R76上端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先搞懂U15是干嘛的就明白了,著名的2.5V基准源芯片431

网友B:
图没有给全,提问题还想保留点什么,让大家猜,

看出来应该是给双运放LM358的反相端提供2.5V基准源,与正相端输入信号进行比较差值什么,然后7脚输出个什么信号

,,,

这要看全部电路是想干啥的,,

网友:
TL431/AZ431,著名的2.5V基准源芯片,标准标注。

网友C:
放大器的基准源,然后判断来自R76上的电压高与低,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D:
这个电路感觉是一个整形电路,LM358是做为比较器使用,AZ431是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感觉是一个整形电路,LM358是做为比较器使用,AZ431是基准源。

具体说一下,不是输入输出有个计算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电路图的输入输出关系】 电路不全,R76上端接到哪里去了?

理解为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没有给全,提问题还想保留点什么,让大家猜, 看出来应该是给双运放LM358的反相端提供2.5V基准源,与 ...

完整了呀,我要问的就是这个运放电路

网友:
LM358做比较器使用,电路是一个有回差的整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器的基准源,然后判断来自R76上的电压高与低,是这样理解吧。

是的,但是这个电路我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一个单边滞缓的比较电路。图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