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雅特力AT32A403开发板评测 官方图形化配置工具Work Bench使用

楼主:
完整代码,完整记录见仓库(论坛的markdown总感觉有点问题,因此都在Gitee进行备份)
[AT32_Baord Gitee](https://gitee.com/End-ING/embedded-arterytek32-board/blob/master/note/03%20%E9%9B%85%E7%89%B9%E5%8A%9BAT32A403%E5%BC%80%E5%8F%91%E6%9D%BF%E8%AF%84%E6%B5%8B%2003%20%E5%AE%98%E6%96%B9%E5%9B%BE%E5%BD%A2%E5%8C%96%E9%85%8D%E7%BD%AE%E5%B7%A5%E5%85%B7Work%20Bench%E4%BD%BF%E7%94%A8.md "AT32_Baord")
### 1. 软硬件平台
1. AT32A403A Board开发板
2. MDK-ARM Keil
3. Work Bench
实验现象
at32
at321
### 2. AT32 Work Bench
为了方便开发者快速开发芯片,国外大厂的搞了单片机图形化配置工具,生成初始化配置代码,像使用范围比较多的有,意法半导体的STM32CubeMX,瑞萨电子的e2stuio开发工具FSP。这几年,国产MCU开发厂商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像图形化配置工具的还是比较少,我自己知道就雅特力的AT32 Work Bench和小华半导体的XHCode,还要一家8位MCU厂商,赛元电子。
AT32 Work Bench 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支持外设初始化配置
2. 支持 PIN MUX 配置,并可自定义 PIN 脚标签
3. 支持系统时钟自动化配置
4. 支持在线代码预览,所见即所得
5. 支持 add user code 功能(客户已有代码不会被新生成工程覆盖)
6. 支持 Keil、IAR、AT32 IDE 等常见 IDE 工程自动生成
7. 支持最近编辑的设计记录
8. 支持配置 PDF 报告的生成
9. 支持中英文切换
10. 支持 Windows、Linux 等多平台
11. 支持软件的在线升级,以及 MCU 固件的在线下载
下载地址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0
支持Windows,Linux系统开发,Windows系统免安装,直接打开使用。
### 3. AT32 Work Bench创建工程测试
1. 打开AT32 Work Bench软件,选择开发芯片,简单配置芯片类型,创建配置工程。
以AT32A403芯片作为测试案例,进行下面的全部操作。
2. 配置板载LED,配置GPIO端口模式,输出模式 GPIO_Output。
3. 串口打印配置,配置USART1 使用PA9,PA10
选择异步模式,波特率等具体配置如下
4. 生成工程模板
点击生成代码,设置生成代码路径,设置芯片驱动库版本。
设置了项目名称,项目位置,使用的工具链(MDK-KEIL),选择了 MCU固件包版本,如果没有则需要自己添加,点击固件包管理,选择对应的芯片,并进行下载。
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查看生成的代码。
GPIO端口配置函数
USART1串口配置函数
时钟使能配置函数
5. 添加个人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1. 添加bsp_delay.c bsp_delay.h文件,完善delay_us,delay_ms函数
```c
/* delay variable */
static __IO uint32_t fac_us;
static __IO uint32_t fac_ms;
/**
* @brief initialize delay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init()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lock_source_config(SYSTICK_CLOCK_SOURCE_AHBCLK_NODIV);
fac_us = system_core_clock / (1000000U);
fac_ms = fac_us * (1000U);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us: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crosecond.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 0;
SysTick->LOAD = (uint32_t)(nus * fac_us);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 & 0x01) && !(temp & (1 << 16)));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0;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ms: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temp = 0;
while(nms)
{
if(nms > STEP_DELAY_MS)
{
SysTick->LOAD = (uint32_t)(STEP_DELAY_MS * fac_ms);
nms -= STEP_DELAY_MS;
}
else
{
SysTick->LOAD = (uint32_t)(nms * fac_ms);
nms = 0;
}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 & 0x01) && !(temp & (1 << 16)));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0;
}
}
```
2. 添加bsp_uart.c bsp_uart.h文件,完善串口打印函数
这里使用的串口1配置代码是使用工具生成的,我建立了独立的c,h文件,因此需要注释at32a403a_wk_config.c和at32a403a_wk_config.h文件中的wk_usart1_init函数定义和声明.(这样子的目的,仅仅个人习惯而已)
```c
/* support printf function, usemicrolib is unnecessary */
#if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__asm (".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FILE __stdout;
#else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endif
#endif
#if defined (__GNUC__) && !defined (__clang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16_t)ch);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C_FLAG) == RESET);
return ch;
}
#if (defined (__GNUC__) && !defined (__clang__)) || (defined (__ICCARM__))
#if defined (__GNUC__) && !defined (__clang__)
int _write(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module_name = "?__write"
int __write(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endif
{
for(int i = 0; i < size; i ++)
{
while(usart_flag_get(PRINT_UART,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PRINT_UART, (uint16_t)(*pbuffer++));
while(usart_flag_get(PRINT_UART, USART_TDC_FLAG) == RESET);
}
return size;
}
#endif
void wk_usart1_init(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 configure the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1,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下载代码
板载AT-Link下载程序,支持虚拟串口,并对接到PA9,PA10。这里我选择了AT-Link-EZ CMSIS-DAP,之前我直接下载的工程,却显示无非下载,但是下载别人的工程却没有问题,不知道啥子情况,然后设置成这个模式,下载代码就没有问题了,具体原因可能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