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开箱

楼主:
昨天收到N32A455开发板快递,今天拆了进行开箱。在拿的时候听到了里面有晃动的声音,打开一看,果然是稍有损坏。不过目前看是支撑螺柱,不知道板子是不是损坏了。首先是外包装被电位器戳坏了,左下角的塑料螺柱已经断裂并与主板脱离,因为来的时候主板在快递盒中没有太固定,晃动厉害导致的。图片如下:
附赠了一根烧录通讯线。
接下来看一下开发板整体照片:
可以与官方说明中的图片对应:
主控的部分引脚通过2×40的排针引出:
接下来看一下局部,左下角为CODEC部分,主控为VS1053B,其中连接一个MIC(U16),两个双声道音频接口,J19和J21,以及TP12和TP13为DAC输出为喇叭的接口,左上为CAN通讯接口部分,中间为TF卡插槽:
右半部分图片如下:
右上白色为电源接入口,滑动开关为电源开关,电位器为ADC调值用,白色排针为JTAG接口,下方N32G452为NLINk。
比较有趣的是焊接的排针不是单独长度的,似乎是长排针掰断使用的,可以看到下图中的断面痕迹。
整体来说板子做工规整,并且可调式功能相对来说还比较丰富。好评!

网友A:
原来国民技术开发板有个很好的票子的,最近的好象没有了。还有咱论坛的快递可能需要换换,申通真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二手的,正常的都是一个大大的原厂包装(白盒),都是典型配置

网友B:
不过板子应该问题不大,上电看一下就行,之前有个开发板针都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国民技术开发板有个很好的票子的,最近的好象没有了。还有咱论坛的快递可能需要换换,申通真有点问题。 ...

票子是什么?

你主要遇到过申通邮寄的哪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票子是什么? 你主要遇到过申通邮寄的哪些问题?

申通快递:1、速度慢,我曾经15天才收到。

2、暴力,记得有一次米尔的开发板,差点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通快递:1、速度慢,我曾经15天才收到。 2、暴力,记得有一次米尔的开发板,差点报废。

原先看里面都是开模的塑料板保护啊,这次感觉不是原厂的包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板子应该问题不大,上电看一下就行,之前有个开发板针都弯了

试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