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USB转串口测试

楼主:
测试下USB转串口通信测试。

一、编译CH340模块驱动

USB转串口模块使用的芯片是CH340,需要移植CH340驱动到开发板。

1.1、配置、编译内核

开发板内核中有CH340驱动程序,默认没有选择,需要重新配置内核,编译内核。

执行命令: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kernel$ make ARCH=arm alientek_rv1126_defconfig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选择CH341驱动,编译成模块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kernel$ make ARCH=arm savedefconfig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kernel$ cp defconfig arch/arm/configs/alientek_rv1126_defconfig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kernel$ cd ..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 sudo ./build.sh kernel

编译完成后,生成的驱动程序

1.2、复制驱动到开发板

执行命令:

hui@ubuntu:/opt/atk-rv1126_linux$ scp kernel/drivers/usb/serial/ch341.ko root@192.168.1.21:/opt

在开发板下加载CH340驱动

加载完成后,找到ttyUSB0设备

二、串口测试

2.1、串口测试程序

uart_tes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fcntl.h>

 char *buf = "rv1126 linux uart test!\r\n";

int main(void)
{
    int fd;
    char *port = "/dev/ttyUSB0";
    speed_t baudrate = B115200;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fd = open("/dev/ttyUSB0", O_RDWR | O_NOCTTY)) == -1) {
        perror("无法打开串口");
        exit(-1);
    }

    tcgetattr(fd, &options);
    cfsetispeed(&options, baudrate);
    cfsetospeed(&options, baudrat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options.c_cflag &= ~CSIZE;
    options.c_cflag |= CS8;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options.c_iflag &= ~IXON;
    options.c_oflag &= ~OPOST;
    options.c_cc[VMIN] = 5;
    options.c_cc[VTIME] = 2;
    tcflush(fd, TCIFLUSH);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printf("成功连接到 %s\n", port);

    while (1)
    {
        write(fd,buf,strlen(buf));
        usleep(1000000);
    }
}

2.2、编译程序

执行命令:
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uart_test$ arm-linux-gnueabihf-gcc -o uart_test uart_test.c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uart_test 复制到开发板

三、串口测试

3.1、连接串口

3.2、在开发板上运行命令

PC机串口接收的数据

串口测试完成。

网友:
主要还是重新配置内核,才能编译内核

测评的几个过程讲的到位

网友A:
之前项目上也是,用户嫌我们自带的串口不够,要加USB,发现驱动没打,之后一下子把ch340和ftdi的都加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项目上也是,用户嫌我们自带的串口不够,要加USB,发现驱动没打,之后一下子把ch340和ftdi的都加上了

最新的内核应该都集成了这些驱动,使用时配置需要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内核应该都集成了这些驱动,使用时配置需要选上

是滴,主要是内核版本要对应,要不然insmod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