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抠一个气泵驱动电路,有一个芯片不知道是啥,

楼主:
电机前端是这个芯片,封装sot23-6,丝印HTSR。

其外部连接元件还能看的清楚,请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
前级电路是个LM358 运放及PNP三极管,另加了LMC7660组成负电压发生器,为运放提供负电源。

网友:
7660有好几个前缀,“ICL”"TJ"......,都看了 ,是一样的内容。

网友:
    R13后端接入单片机GD32F330C6T6,就是前几日在这里咨询得到的资料。

网友:
能根据这个图分析(猜)一下这芯片起什么作用吗? 哈!

网友A:
电路有误,楼主所及芯片可能是升压D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误,楼主所及芯片可能是升压DCDC。

[电路有误] ?

您指的是运放的负电源U4的7660吗?.

首贴无法编辑,

在这里更新一下原图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 Microchip的 MCP16301。或它家类似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 Microchip的 MCP16301。或它家类似的DC/DC。

谢谢你的指点! 这U3还就是MCP16301

仔细查阅了其文档,核对了MCP16301各个管脚的定义,及其典型应用电路,应该就是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 Microchip的 MCP16301。或它家类似的DC/DC。

您用过这芯片?咋想到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用过这芯片?咋想到的?!佩服

我没用过,但我是硬件工程师,找元件还是有些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误] ? 您指的是运放的负电源U4的7660吗?. 首贴无法编辑, 在这里更新一下原图 ...

前帖说的很清楚了,“楼主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