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交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调速,那么直流电机用什么设备调速。根据电机原理,直流电机的转速和进线电压的大小有关,电压升高转速升高,而且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又可以称为永磁直流电机,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控制直流电机和三相交流永磁电机是一样的方法,用变频器是否可以控制其调速?永磁直流电机是固定励磁的直流电机?

那么此时三相变频器封锁一路输出的话,是否就可以直接用于直流电机的控制?如果不行的话,用什么设备可以将工频交流逐步调压,用调压台和电感电容滤波电路???

网友:
【直流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吗?】

顾名思义,直流电机使用直流,直流可怎么变频?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交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调速,那么直流电机用什么设备调速】

满大街跑的电单车,电动汽车,使用的都是车载电池,驱动直流电机,你看看电单车用什么设备调速,就知道了。

网友:
【根据电机原理,直流电机的转速和进线电压的大小有关,电压升高转速升高】

某些情况下,要想增加直流电机的转速,是用降低磁场的方法。国产东风4型内燃机车就是使用这个方法来提高机车速度。

网友:
那肯定不行啊,直流电机是直流电源,不存在频率。直流电机调速用直流电机调速系统,一般外环转速环,内环电流环。

网友:
我个人理解,直流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即无刷电机转子都是永磁体,只要磁场旋转,转子就能够转动。

网友:
了解一下伺服驱动器或许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