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测评】板载硬件资源

楼主:
原理图概况

    整个安路SF102 DEMO板整体硬件资源概况在原理图首页通过框图的形式罗列出来了。详细了解整板的硬件资源有利于后续的测评计划的安排。芯片外围一共分为13部分,RISC-VJTAG、各类LED(LED灯珠,rgb灯珠,done指示灯)、两个用户按键、mipi_dphy(分为012三个部分)、晶振(25MHz)、OLED屏幕驱动电路、TFcard驱动电路、ch340串口、供电电源、以及FPGA_JTAG,后面从这些部分了解板载硬件资源。

  1. 详细电路
    1. RISC-VJTAG电路
      该部分的JTAG电路为标准的四线JTAG电路TCK、TDO、TMS、TDI四线直接连接芯片的MCU JTAG引脚和外部的插针。四线信号都没有任何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应该是芯片内部有做操作,或者写代码需要做引脚约束。电路配置有ESD防护,防止拔插操作损坏器件。

    2. 各类LED
      用户可编程的LED一共有三个led灯珠和一个RGB灯珠。当用户IO给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点亮led灯珠。三个三极管控制各自的led灯珠的同时共同控制RGB灯,实际板子上并没有焊接RGB灯,所以只能控制各自的led灯珠。

      另外板子还配备了FPGA状态指示灯,用来指示FPGA_DONE引脚的电平状态。
    3. 用户按键
      板子还提供了三个用户按键可供使用,按键分配在 1.2V 的电源域 IO 上,按键低电平有效,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
    4. mipi_dphy
      MIPI_DPHY0, MIPI_DPHY1 是 SF1S60CG121I 内部的 MIPI DSI 硬核,MIPI_DPHY2 是 SF1S60CG121I IO 模拟 MIPI 接口,可做 DSI,CSI 接口。MIPI_DPHYx 接口具有对外供电输出功能,还配有 3 个控制 IO,可以作为 MIPI 外设的配置信号使用,配置信号在 FPGA 的 2.5V 电源域 IO 上,可兼容 3.3V,1.8V 电平。

    5. 晶振(25MHz)
      板载25MHz有源晶振为整个系统提供基准时钟,从 SF1S60CG121I 全局时钟管脚输入
    6. OLED屏幕驱动电路
      配备OLED屏幕驱动电路,从硬件原理图可以该OLED屏幕通过IIC进行通讯。I2C 接口分配在 1.2V 的电源域 IO 上,通过 NMOS 电源转换实现 3.3V与1.2V 之间的电平转换。
    7. TFcard驱动电路
      开发板配备了TF卡驱动电路,TF 卡使用 SPI 接口读写控制,TF卡可以用于储存图片等信息配合mipi使用。TF卡相关信号在硬件上做了上拉操作。
    8. ch340串口
      CH340E 实现 USB 转 UART 接口,具有收发 LED 指示功能。
    9. 供电电源
      系统整体通过USB+5V供电,通过这个电源产生了1.2V、1.8V、2.5V和3.3V给系统IO供电。
    10. FPGA_JTAG
      FPGA_JTAG接口和MCU-JTAG类似都为四线,且配备了ESD防护措施。
    11. 蜂鸣器
                    SF102 DEMO 板蜂鸣器是无源蜂鸣器,驱动时需要交流驱动,蜂鸣器未使用时可将蜂鸣器驱动 IO配置为低电平。

     以上是直接导入编辑好的Word文档,好像层级编号有点不一样了,以下是Word文档中的层级结构,转换成网页层级结构没变,一级标题(1和2)的序号都变成了1,各自下面的小标题都没问题。

网友:
很是期待后续的测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