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C031C6开发板测评】开箱和Zephyr开发环境点灯

楼主:
STM32C0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低成本MCU 系列之一,NUCLEO-C031C6这块板子,非常适合用于快速原型制作,板子上还提供了Arduino Uno R3兼容的连接器,可以很方便的应用上Arduino的外部传感器和设备。

一、开箱

STM32C0本身是低成本MCU,所以这块板子,也比较简洁:

在上图中,板子的上部,就是集成的 ST-LINK/V2-1 ,便于快速进行调试编程。

二、硬件了解

从官方资料,可以了解板子的详细情况:

板载硬件资源具体如下:

  不借助外部设备的情况下,板子上有一个按键和一个LED可以控制:

其中,B1连接到了PC13,LD4连接到了PA5。

三、Zephyr开发环境

Zephyr官方文档提供了详细的安装指导:https://docs.zephyrproject.org/latest/develop/getting_started/index.html

可以按照自己所使用的系统进行安装:

四、点灯

前面说了,LD4连接到了PA5。

在 Zephyr环境的zephyr/boards/arm/nucleo_c031c6目录中,提供了nucleo_c031c6开发板的硬件定义。

其中,Zephyr环境中的led0定义如下:

从如上定义可以看到,led0最终对应了PA5。

也就是说,在Zephyr中,可以通过led0别名,直接控制LD4。

因此,可以直接使用 samples/basic/blinky 这个点灯实例,其中关键代码如下:

/*
 * Copyright (c) 2016 Intel Corporation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zephyr/kernel.h>
#include <zephyr/drivers/gpio.h>

/* 1000 msec = 1 sec */
#define SLEEP_TIME_MS   1000

/* The devicetree node identifier for the "led0" alias. */
#define LED0_NODE DT_ALIAS(led0)

/*
 * A build error on this line means your board is unsupported.
 * See the sample documentation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fix this.
 */
static const struct gpio_dt_spec led = GPIO_DT_SPEC_GET(LED0_NODE, gpios);

int main(void)
{
	int ret;
	bool led_state = true;

	if (!gpio_is_ready_dt(&led)) {
		return 0;
	}

	ret = gpio_pin_configure_dt(&led, GPIO_OUTPUT_ACTIVE);
	if (ret < 0) {
		return 0;
	}

	while (1) {
		ret = gpio_pin_toggle_dt(&led);
		if (ret < 0) {
			return 0;
		}

		led_state = !led_state;
		printf("LED state: %s\n", led_state ? "ON" : "OFF");
		k_msleep(SLEEP_TIME_MS);
	}
	return 0;
}

代码逻辑很简单,就是通过别名led0找到对应的device,然后控制就可以了。

原始代码不用修改,直接使用下面的指令编译即可:

west build -b nucleo_c031c6 samples/basic/blinky

编译完成后,可以直接使用west flash进行烧录。

因为我是在远程Ubuntu上面建立west环境,在本地电脑macOS上进行调试的,所以在本地使用了pyocd进行烧录。

要用pyocd烧录,需要先安装对应的pack,命令如下:

# 查看实际对应的Pack
pyocd list --targets | grep -i stm32c031c6

# 安装对应的pack
pyocd pack install stm32c031c6ux

然后进行烧录:

pyocd flash --erase chip --target STM32C031C6Ux zephyr.hex

烧录完成就能看到LD4闪烁了:

4618_1707721305

网友:
Zephyr 已经用上了!

网友:
Zephyr开源了确实是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