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32G103RCT6】OPA使用求助

楼主:
我申请使用的功能有一个是OPA的功能。

使用他的OPA的示例时,由于他的readme只是说明了配置为哪几点功能,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如何接外设,我摸索了一下,还没有明白他是怎么用的。

阅读了它的用户手册:

我是试用他的PGA功能,其配置的代码如下: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OPA Initiation as PGA mode.
*@return: none
******************************************************************************/
void OPA_Init_PGA(void)
{
    OPA2_Handle.Instance = OPA;
    OPA2_Handle.Init.OPAx = OPA2;
    OPA2_Handle.Init.Mode = OPA_MODE_PGA;
    OPA2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2_Handle.Init.VinM0En = OPA_VINM0_DISABLE;
    OPA2_Handle.Init.OutSel = OPA_OUT_GPIO;
    OPA2_Handle.Init.PolSel = OPA_POL_INVERT;
    OPA2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2_Handle.Init.Gain = OPA_GAIN_2_1;
    OPA2_Handle.Init.TrimEn = OPA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2_Handle);
}

我使用数字电源作用输入,经阅读数据手册查到输入端口为:

  于是我将输入负接到PA5,输入正接到PA7,测量PA6电压,确没有预期的效果。

网友A:
等上班了,你这个问题要是还没解决,帮你转航芯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上班了,你这个问题要是还没解决,帮你转航芯技术支持

多谢管管大大的关心,估计要官方技术支持一下了。找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少。

网友B:
除了OPA_Init_PGA有没有类似OPA_Start这样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OPA_Init_PGA有没有类似OPA_Start这样的函数?

我今天拿stm32的学习了一下,应该要找到start的函数才行。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OPA_Init_PGA有没有类似OPA_Start这样的函数?

我添加enable也是一样的,实现的效果是电压跟随器一样。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官方代码,你的配置和它的还是有一点区别,你直接使用官方代码能正常运行吗?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APP.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Xiao Han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OPA demo source code.
  ******************************************************************************
*/

#include  "APP.h"

OPA_HandleTypeDef OPA2_Handle;
OPA_HandleTypeDef OPA3_Handle;
/************************************************************************
 * function   : OPA_Init_PGA
 * Description: OPA Initiation as PGA mode.
 ************************************************************************/
void OPA_Init_PGA(void)
{
    OPA2_Handle.Instance = OPA;
    OPA2_Handle.Init.OpaX = OPA2;
    OPA2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2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2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PGA;
    OPA2_Handle.Init.Gain = OPA_GAIN_2_1;
    OPA2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2_Handle);

    OPA3_Handle.Instance = OPA;
    OPA3_Handle.Init.OpaX = OPA3;
    OPA3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3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3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PGA;
    OPA3_Handle.Init.Gain = OPA_GAIN_2_1;
    OPA3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3_Handle);
}

/************************************************************************
 * function   : OPA_Init_SA
 * Description: OPA Initiation as SA mode.
 ************************************************************************/
void OPA_Init_SA(void)
{
    OPA2_Handle.Instance = OPA;
    OPA2_Handle.Init.OpaX = OPA2;
    OPA2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2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2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SA;
    OPA2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2_Handle);

    OPA3_Handle.Instance = OPA;
    OPA3_Handle.Init.OpaX = OPA3;
    OPA3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3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3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SA;
    OPA3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3_Handle);
}

/************************************************************************
 * function   : OPA_Init_UG
 * Description: OPA Initiation as UG mode.
 ************************************************************************/
void OPA_Init_UG(void)
{
    OPA2_Handle.Instance = OPA;
    OPA2_Handle.Init.OpaX = OPA2;
    OPA2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2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2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UG;
    OPA2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2_Handle);

    OPA3_Handle.Instance = OPA;
    OPA3_Handle.Init.OpaX = OPA3;
    OPA3_Handle.Init.Hsm = OPA_HSM_HIGH;
    OPA3_Handle.Init.VinPSel = OPA_VINP_0;
    OPA3_Handle.Init.OpaMode = OPA_MODE_UG;
    OPA3_Handle.Init.TrimEn = OPA_CSR_TRIM_DISABLE;

    HAL_OPA_Init(&OPA3_Handle);
}

/************************************************************************
 * function   : OPA_Test
 * Description: OPA 1,2,3 enable.
 *              OPA trim disable.
 ************************************************************************/
void OPA_Test(enum_TEST_MODE_t test_mode)
{
    printfS("OPA Test is Ready!!! \r\n");

    switch(test_mode)
    {
        case TEST_OPA_PGA:
            printfS("OPA init as PGA mode. \r\n");
            OPA_Init_PGA();
            break;

        case TEST_OPA_SA:
            printfS("OPA init as SA mode. \r\n");
            OPA_Init_SA();
            break;

        case TEST_OPA_UG:
            printfS("OPA init as UG mode. \r\n");
            OPA_Init_UG();
            break;
    }

    printfS("OPA Inition OK!\r\n");
}

另外Enable函数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在HAL_OPA_Init里已经有      SET_BIT(*gu32RegCrx, OPA_CSR_EN); 对应的操作,所以官方代码是没单独使用HAL_OPA_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官方代码,你的配置和它的还是有一点区别,你直接使用官方代码能正常运行吗?   /* ...

我跑的就是官方的代码。感觉还是哪里没有弄好,看来得等他们上班才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