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使用micropython完成全部任务

楼主:
这次活动使用的开发板w5500-pico,相对来说比较小众。虽然w5500和pico都有非常多的应用,但将他们组合起来,资源就显得捉襟见肘。官方库对micropython有一定支持,但并不完善,比如基本的ping方法都没有。由于年前在讨论群里吹水说年后整个活,那现在就兑现一下吧,全部任务都使用micropython来完成,如果需要造轮子,那就造个轮子。

任务使用树莓派5作为上位机,全部代码编写等操作都在树莓派5中进行完成。搭配官方散热器后,整体运行相当给力。

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没有则串口HelloWorld)

首先先到micropython官网下载最新版的uf2固件:

下载好后,插入我们的开发板,应该会直接弹出一个u盘,把刚刚下载的uf2复制进去后,u盘消失,这就完成了烧写工作。

接下来我们打开terminal,输入thonny,就会自动打开thonny。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发板。

这两个选择任意一个,都可以成功连接。

下面开始代码。

# 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没有则串口HelloWorld)
import machine
import time
le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

for i in range(5):
    led.high()
    time.sleep(0.5)
    led.low()
    time.sleep(0.5)

print("")
print("Hello EEWorld!")
print("")
print("你好,电子工程世界!")

运行后就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绿灯闪了5次,闪完后shell输出相应字符。

基础任务一:完成主控板W5500初始化(静态IP配置),并能使用局域网电脑ping通,同时W5500可以ping通互联网站点;通过抓包软件(Wireshark、Sniffer等)抓取本地PC的ping报文,展示并分析

我们把连接网络的功能放进单独的w5500文件中:

from machine import Pin,SPI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def w5500(config): # could be "dhcp" or ('192.168.x.xxx','255.255.255.0','192.168.x.1','8.8.8.8')
    #spi init
    spi=SPI(0,2_000_000, mosi=Pin(19),miso=Pin(16),sck=Pin(18))
    nic = network.WIZNET5K(spi,Pin(17),Pin(20)) #spi,cs,reset pin
    nic.active(True)#nicwork active
    nic.ifconfig(config)
    while not nic.isconnected():
        time.sleep(1)
#         print(nic.regs())#Print register information
    #Print nicwork address information
    print("IP Address:",nic.ifconfig()[0])
    print("Subnic Mask:",nic.ifconfig()[1])
    print("Gateway:",nic.ifconfig()[2])
    print("DNS:",nic.ifconfig()[3])
    return nic

下面先讲讲ping的实现,ping是基于icmp协议发送的报文,虽然也是通过socket方法实现的,但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的socket使用的是SOCK_RAW和ICMP,它的index是1。这里和我们使用常规tcp方法不一样,icmp更为底层。

好在开源代码有不少使用python实现ping方法的案例,让我不需要真的完全从头造轮子。随便找了一个,修改了一下socket的使用,使用uctypes来封装结构体,并且修改了一下原始代码中ping逻辑有问题的地方,就可以完成一个仅依赖于micropython中socket方法的ping。

# μPing (MicroPing) for MicroPython
# copyright (c) 2018 Shawwwn <shawwwn1@gmail.com>
# License: MIT

# Internet Checksum Algorithm
# Author: Olav Morken
# https://github.com/olavmrk/python-ping/blob/master/ping.py
# @data: bytes
def checksum(data):
    if len(data) & 0x1: # Odd number of bytes
        data += b'\0'
    cs = 0
    for pos in range(0, len(data), 2):
        b1 = data[pos]
        b2 = data[pos + 1]
        cs += (b1 << 8) + b2
    while cs >= 0x10000:
        cs = (cs & 0xffff) + (cs >> 16)
    cs = ~cs & 0xffff
    return cs

def ping(host, count=4, timeout=30, interval=1, quiet=False, size=64):
    import time
    import select
    import uctypes
    import socket
    import struct
    import random

    # prepare packet
    assert size >= 16, "pkt size too small"
    pkt = b'Q'*size
    pkt_desc = {
        "type": uctypes.UINT8 | 0,
        "code": uctypes.UINT8 | 1,
        "checksum": uctypes.UINT16 | 2,
        "id": uctypes.UINT16 | 4,
        "seq": uctypes.INT16 | 6,
        "timestamp": uctypes.UINT64 | 8,
    } # packet header descriptor
    h = uctypes.struct(uctypes.addressof(pkt), pkt_desc, uctypes.BIG_ENDIAN)
    h.type = 8 # ICMP_ECHO_REQUEST
    h.code = 0
    h.checksum = 0
    h.id = random.getrandbits(16)
    h.seq = 1

    # init socke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RAW, 1)
    sock.setblocking(0)
    sock.settimeout(timeout/1000)
    c = 0
    addr = None
    while c < 10:
        try:
            c += 1
            time.sleep_ms(100)
            addr = socket.getaddrinfo(host, 1)[0][-1][0] # ip address
            break
        except:
            pass
    if not addr:
        print("DNS lookup failed")
        return
    sock.connect((addr, 1))
    not quiet and print("PING %s (%s): %u data bytes" % (host, addr, len(pkt)))

    seqs = list(range(1, count+1)) # [1,2,...,count]
    c = 1
    t = time.time()
    tstart = time.time()
    n_trans = 0
    n_recv = 0
    finish = False
    while time.time() - tstart < timeout:
        if time.time() - t >= interval and c<=count:
            # send packet
            h.checksum = 0
            h.seq = c
            h.timestamp = time.ticks_us()
            h.checksum = checksum(pkt)
            if sock.send(pkt) == size:
                n_trans += 1
                t = time.time() # reset timeout
            else:
                seqs.remove(c)

        # recv packet
        socks, _, _ = select.select([sock], [], [], 0)
        if socks:
            resp = socks[0].recv(4096)
            resp_mv = memoryview(resp)
            h2 = uctypes.struct(uctypes.addressof(resp_mv[20:]), pkt_desc, uctypes.BIG_ENDIAN)
            # TODO: validate checksum (optional)
            seq = h2.seq
            if h2.type==0 and h2.id==h.id and (seq in seqs): # 0: ICMP_ECHO_REPLY
                t_elasped = (time.ticks_us()-h2.timestamp) / 1000
                ttl = struct.unpack('!B', resp_mv[8:9])[0] # time-to-live
                n_recv += 1
                c += 1
                not quiet and print("%u bytes from %s: icmp_seq=%u, ttl=%u, time=%f ms" % (len(resp), addr, seq, ttl, t_elasped))
                seqs.remove(seq)
                if len(seqs) == 0:
                    finish = True

        if finish:
            break

    # close
    sock.close()
    ret = (n_trans, n_recv)
    not quiet and print("%u packets transmitted, %u packets received" % (n_trans, n_recv))
    return (n_trans, n_recv)

接着在主程序里写入以下代码运行,就可以看到打印。

这里我是用ping网关方法来判断是否成功连接上网络。因为我发现虽然在联网中已经有了connected判断,但实际上即使判断已联网,但并未连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应该是mpy中驱动的bug。

# 基础任务一:完成主控板W5500初始化(静态IP配置),并能使用局域网电脑ping通,同时W5500可以ping通互联网站点;通过抓包软件(Wireshark、Sniffer等)抓取本地PC的ping报文,展示并分析
from w5500 import w5500
from ping import ping
ip = "192.168.8.213"

gate = ip.split(".")
gate[-1] = "1"
gate = ".".join(gate)
nic = w5500((ip,"255.255.255.0",gate,"8.8.8.8"))
ping(gate, quiet=True)

ping("eeworld.com.cn")

运行后,可以看到以下输出:

这时候我们尝试一下用主机去ping w5500:

抓包之前,我们先用sudo apt install wireshark 来安装一下。为了确保我们使用非root用户在桌面环境下也可以抓包,当安装过程中弹出dumpcap功能时,我们要选择yes启动。如果不小心错过,也可以通过sudo dpkg-reconfigure wireshark-common来开启。

接着我们输入以下命令,配置当前用户权限,然后注销重新登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sudo chmod +x /usr/bin/dumpcap
sudo usermod -a -G wireshark pi

用wireshark抓包看一下,可以看到抓到对应的包:

基础任务二:主控板建立TCPIP或UDP服务器,局域网PC使用TCPIP或UDP客户端进行连接并发送数据,主控板接收到数据后,送液晶屏显示(没有则通过串口打印显示);通过抓包软件抓取交互报文,展示并分析。(TCP和UDP二选一,或者全都操作)

这个任务我们TCP与UDP都尝试一下。

TCP实验我们在W5500上搭建一个HTTP服务来进行,而UDP实验我们通过MQTT来实现。使用一个树莓派zero w作为MQTT broker,用另一个pico WH作为MQTT客户端,与我们的W5500 pico实现UDP通讯。

首先看HTTP部分,我们直接用socket方法发送HTTP头和内容就可以实现通信:

import socket

addr = socket.getaddrinfo('0.0.0.0', 80)[0][-1]

s = socket.socket()
s.bind(addr)
s.listen(1)
print('listening on', addr)

def callback(content):
    start_index = content.find("comment=") + len("comment=")
    end_index = content.find("HTTP/1.1")
    if start_index != -1 and end_index != -1:
        comment = content[start_index:end_index].strip()
        print()
        print(comment)

html = """
<!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Micropython</title> </head>
    <body>%s</body>
</html>
"""
for i in range(3):
    cl, addr = s.accept()
#     print('client connected from', addr)
    content = b""
    while True:
        msg=cl.recv(1024)
        content += msg
        if content[-4:] == b"\r\n\r\n":
            break
    callback(content.decode())
    response = html % """
    <form action="/action_page.php" id="usrform">
        <textarea rows="4" cols="50" name="comment"></textarea>

        <input type="submit">
    </form>
    """
    cl.send('HTTP/1.0 200 OK\r\nContent-type: text/html\r\n\r\n')
    cl.send(response)
    cl.close()

s.close()

这里我们选择接受三次连接后结束。打开网页,输入W5500的ip,就可以看到对应页面。输入内容后,shell就可以打印出对应内容。

由于这是主机和W5500之间的通信,因此wireshark中可以抓到相应的包:

当三次访问完成后,就进入MQTT部分。

先在树莓派zero w上搭建我们的MQTT服务器。用ssh登陆上后,使用 sudo apt install mosquitto来安装服务。安装完成后,我们首先需要关闭原本的服务,因为这里我们想手动启动,并且观察broker的输出。

sudo systemctl stop mosquitto
sudo systemctl disable mosquitto
sudo systemctl status mosquitto

看到如下内容,说明已经成功关闭服务。

接着我们用nano mosquitto.conf新建一个配置文件,写入以下内容

allow_anonymous true
listener 1883

保存后,就可以使用mosquitto -c mosquitto.conf来启动broker,启动后显示以下内容:

下面开始写W5500的代码。我使用的是官方的umqttsimple库,这个库有个小问题,默认的keepalive参数会导致无法运行,我们需要手动指定为10。这里我们连接上broker,并订阅主题w5500,收到内容后讲内容打印出来。完整代码如下:

print("test MQTT")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def callback(topic, msg):
  print((topic, msg))
  if topic == b'w5500':
    print(msg)

client = MQTTClient(
  client_id = "w5500",
  server = '192.168.8.174',
  keepalive = 10,
  )
client.set_callback(callback)
client.connect()
client.subscribe("w5500")
print('Connected')

while True:
    try:
        client.check_msg()
    except:
        client.disconnect()
        client.connect()
        client.subscribe("w5500")

下面我们写pico WH上的代码。pico WH我们使用circuitpython来完成,尽量多做一些不同的实验,避免重复。circuitpython刷机过程和micropython一致,就不重复说明了。刷好后,在settings.toml中写入以下内容,修改ssid和密码,然后断电重启后,就可以自动联网。切记一定要断电重启,soft reboot不行。

CIRCUITPY_WIFI_SSID="ssid"
CIRCUITPY_WIFI_PASSWORD="password"

主程序实现每隔两秒钟向w5500主题发送一次消息。

import time
import wifi
import socketpool
import adafruit_minimqtt.adafruit_minimqtt as MQTT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mqtt_client = MQTT.MQTT(
    broker='192.168.8.174',
    port=1883,
    socket_pool=pool,
    client_id='pico_wh'
)

mqtt_client.connect()

print('Start')
while True:
    mqtt_client.publish('w5500', "Hello EEWorld!!!")
    time.sleep(2)

把上面代码写入code.py,就可以实现上电自动运行。如果一切顺例,我们就可以在w5500的shell中看到打印的内容:

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注意数据交互格式的解析)同步时间,获取时间送显示屏(串口)显示

这里我们直接使用micropython自带的ntptime就可以实现。但这个包也有点小问题,网上很多教程都是使用包自带的变量NTP_DELTA来设置UTC+8时区,但实测并不能用。因此我们对时后手动增加对应的秒数,再转回struct time就可。

# 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注意数据交互格式的解析)同步时间,获取时间送显示屏(串口)显示
import ntptime
import time
for i in range(10):
    try:
        ntptime.settime()
        t = time.localtime(time.time() + 8*3600)
        print("ntp time(BeiJing): %s-%s-%s %s:%s:%s" % (t[0],t[1],t[2],t[3],t[4],t[5]))
        break
    except:
        print("Can not get time!")

    time.sleep_ms(1000)

如果板子之前没有硬重启过,还保持着网络连接,运行后就可以看到时间已经校对:

终极任务二:使用外部存储器,组建简易FTP文件服务器,并能正常上传下载文件。

这里和之前的ping一样,使用socket方法来发送接收ftp命令,来实现ftp。这里的ftp代码是基于网上的开源例程修改的,原例程为esp8266编写,少了几个ftp命令,这里已经补上。

先在主机上使用sudo apt install ftp来安装ftp功能。完成后我们把下面代码保存为ftpserver.py文件。

#
# Small ftp server for ESP8266 ans ESP32 Micropython
#
# Based on the work of chrisgp - Christopher Popp and pfalcon - Paul Sokolovsky
#
# The server accepts passive mode only.
# It runs in foreground and quits, when it receives a quit command
# Start the server with:
#
# import ftp
#
# Copyright (c) 2016 Christopher Popp (initial ftp server framework)
# Copyright (c) 2016 Robert Hammelrath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 and a few extensions)
# Distributed under MIT License
#
import socket
import network
import uos
import gc

def send_list_data(path, dataclient, full):
    try:  # whether path is a directory name
        for fname in sorted(uos.listdir(path), key=str.lower):
            dataclient.sendall(make_description(path, fname, full))
    except:  # path may be a file name or pattern
        pattern = path.split("/")[-1]
        path = path[:-(len(pattern) + 1)]
        if path == "":
            path = "/"
        for fname in sorted(uos.listdir(path), key=str.lower):
            if fncmp(fname, pattern):
                dataclient.sendall(make_description(path, fname, full))

def make_description(path, fname, full):
    if full:
        stat = uos.stat(get_absolute_path(path, fname))
        file_permissions = ("drwxr-xr-x"
                            if (stat[0] & 0o170000 == 0o040000)
                            else "-rw-r--r--")
        file_size = stat[6]
        description = "{}    1 owner group {:>10} Jan 1 2000 {}\r\n".format(
                file_permissions, file_size, fname)
    else:
        description = fname + "\r\n"
    return description

def send_file_data(path, dataclient):
    with open(path, "rb") as file:
        chunk = file.read(512)
        while len(chunk) > 0:
            dataclient.sendall(chunk)
            chunk = file.read(512)

def save_file_data(path, dataclient):
    with open(path, "wb") as file:
        chunk = dataclient.recv(512)
        while len(chunk) > 0:
            file.write(chunk)
            chunk = dataclient.recv(512)

def get_absolute_path(cwd, payload):
    # Just a few special cases "..", "." and ""
    # If payload start's with /, set cwd to /
    # and consider the remainder a relative path
    if payload.startswith('/'):
        cwd = "/"
    for token in payload.split("/"):
        if token == '..':
            if cwd != '/':
                cwd = '/'.join(cwd.split('/')[:-1])
                if cwd == '':
                    cwd = '/'
        elif token != '.' and token != '':
            if cwd == '/':
                cwd += token
            else:
                cwd = cwd + '/' + token
    return cwd

# compare fname against pattern. Pattern may contain
# wildcards ? and *.
def fncmp(fname, pattern):
    pi = 0
    si = 0
    while pi < len(pattern) and si < len(fname):
        if (fname[si] == pattern[pi]) or (pattern[pi] == '?'):
            si += 1
            pi += 1
        else:
            if pattern[pi] == '*':  # recurse
                if (pi + 1) == len(pattern):
                    return True
                while si < len(fname):
                    if fncmp(fname[si:], pattern[pi+1:]):
                        return True
                    else:
                        si += 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False
    if pi == len(pattern.rstrip("*")) and si == len(fname):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ftpserver(net, port=21, timeout=None):

    DATA_PORT = 13333

    ftp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data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ftpsocket.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datasocket.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ftpsocket.bind(socket.getaddrinfo("0.0.0.0", port)[0][4])
    datasocket.bind(socket.getaddrinfo("0.0.0.0", DATA_PORT)[0][4])

    ftpsocket.listen(1)
    ftpsocket.settimeout(timeout)
    datasocket.listen(1)
    datasocket.settimeout(None)

    msg_250_OK = '250 OK\r\n'
    msg_550_fail = '550 Failed\r\n'
    addr = net.ifconfig()[0]
    print("FTP Server started on ", addr)
    try:
        dataclient = None
        fromname = None
        do_run = True
        while do_run:
            cl, remote_addr = ftpsocket.accept()
            cl.settimeout(300)
            cwd = '/'
            try:
                # print("FTP connection from:", remote_addr)
                cl.sendall("220 Hello, this is Micropython.\r\n")
                while True:
                    gc.collect()
                    data = cl.readline().decode("utf-8").rstrip("\r\n")
                    if len(data) <= 0:
                        print("Client disappeared")
                        do_run = False
                        break

                    command = data.split(" ")[0].upper()
                    payload = data[len(command):].lstrip()

                    path = get_absolute_path(cwd, payload)

                    print("Command={}, Payload={}".format(command, payload))

                    if command == "USER":
                        cl.sendall("230 Logged in.\r\n")
                    elif command == "SYST":
                        cl.sendall("215 UNIX Type: L8\r\n")
                    elif command == "NOOP":
                        cl.sendall("200 OK\r\n")
                    elif command == "FEAT":
                        cl.sendall("211 no-features\r\n")
                    elif command == "PWD" or command == "XPWD":
                        cl.sendall('257 "{}"\r\n'.format(cwd))
                    elif command == "CWD" or command == "XCWD":
                        try:
                            files = uos.listdir(path)
                            cwd = path
                            cl.sendall(msg_250_OK)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if command == "CDUP":
                        cwd = get_absolute_path(cwd, "..")
                        cl.sendall(msg_250_OK)
                    elif command == "TYPE":
                        # probably should switch between binary and not
                        cl.sendall('200 Transfer mode set\r\n')
                    elif command == "SIZE":
                        try:
                            size = uos.stat(path)[6]
                            cl.sendall('213 {}\r\n'.format(size))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if command == "QUIT":
                        cl.sendall('221 Bye.\r\n')
                        do_run = False
                        break
                    elif command == "PASV":
                        cl.sendall('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r\n'.
                                   format(addr.replace('.', ','), DATA_PORT >> 8,
                                          DATA_PORT % 256))
                        dataclient, data_addr = datasocket.accept()
                        print("FTP Data connection from:", data_addr)
                        DATA_PORT = 13333
                        active = False
                    elif command == "PORT":
                        items = payload.split(",")
                        if len(items) >= 6:
                            data_addr = '.'.join(items[:4])
                            # replace by command session addr
                            if data_addr == "127.0.1.1":
                                data_addr = remote_addr
                            DATA_PORT = int(items[4]) * 256 + int(items[5])
                            dataclien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dataclient.settimeout(10)
                            dataclient.connect((data_addr, DATA_PORT))
                            print("FTP Data connection with:", data_addr)
                            cl.sendall('200 OK\r\n')
                            active = True
                        else:
                            cl.sendall('504 Fail\r\n')
                    elif command == "LIST" or command == "NLST":
                        if not payload.startswith("-"):
                            place = path
                        else:
                            place = cwd
                        try:
                            cl.sendall("150 Here comes the directory listing.\r\n")
                            send_list_data(place, dataclient,
                                           command == "LIST" or payload == "-l")
                            cl.sendall("226 Listed.\r\n")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if dataclient is not None:
                            dataclient.close()
                            dataclient = None
                    elif command == "RETR":
                        try:
                            cl.sendall("150 Opening data connection.\r\n")
                            send_file_data(path, dataclient)
                            cl.sendall("226 Transfer complete.\r\n")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if dataclient is not None:
                            dataclient.close()
                            dataclient = None
                    elif command == "STOR":
                        try:
                            cl.sendall("150 Ok to send data.\r\n")
                            save_file_data(path, dataclient)
                            cl.sendall("226 Transfer complete.\r\n")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if dataclient is not None:
                            dataclient.close()
                            dataclient = None
                    elif command == "DELE":
                        try:
                            uos.remove(path)
                            cl.sendall(msg_250_OK)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if command == "RMD" or command == "XRMD":
                        try:
                            uos.rmdir(path)
                            cl.sendall(msg_250_OK)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if command == "MKD" or command == "XMKD":
                        try:
                            uos.mkdir(path)
                            cl.sendall(msg_250_OK)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if command == "RNFR":
                            fromname = path
                            cl.sendall("350 Rename from\r\n")
                    elif command == "RNTO":
                            if fromname is not None:
                                try:
                                    uos.rename(fromname, path)
                                    cl.sendall(msg_250_OK)
                                except:
                                    cl.sendall(msg_550_fail)
                            else:
                                cl.sendall(msg_550_fail)
                            fromname = None
                    elif command == "MDTM":
                        try:
                            tm=localtime(uos.stat(path)[8])
                            cl.sendall('213 {:04d}{:02d}{:02d}{:02d}{:02d}{:02d}\r\n'.format(*tm[0:6]))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STAT":
                        if payload == "":
                            cl.sendall("211-Connected to ({})\r\n"
                                       "    Data address ({})\r\n"
                                       "211 TYPE: Binary STRU: File MODE:"
                                       " Stream\r\n".format(
                                           remote_addr[0], addr))
                        else:
                            cl.sendall("213-Directory listing:\r\n")
                            send_list_data(path, cl, True)
                            cl.sendall("213 Done.\r\n")
                    else:
                        cl.sendall("502 Unsupported command.\r\n")
                        print("Unsupported command {} with payload {}".format(
                            command, payload))
            except Exception as err:
                print(err)

            finally:
                cl.close()
                cl = Non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finally:
        datasocket.close()
        ftpsocket.close()
        if dataclient is not None:
            dataclient.close()

# ftpserver()

接着在主程序中我们重新连接一下网络,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联网,因为如果没有重置的话,网本来就连着。目的是为了获取到一个网络object,传入ftp方法用来获取ip。

# 终极任务二:使用外部存储器,组建简易FTP文件服务器,并能正常上传下载文件。
from ftpserver import ftpserver
from w5500 import w5500
from ping import ping
ip = "192.168.8.213"

gate = ip.split(".")
gate[-1] = "1"
gate = ".".join(gate)
nic = w5500((ip,"255.255.255.0",gate,"8.8.8.8"))
ftpserver(nic)

运行后,我们在terminal中输入ftp 192.168.8.213来连接到w5500,使用ls方法来显示文件列表,通过get和put方法来下载和上传文件,验证一下,一切正常。

源码: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ew_AG2DvH/631127

体验心得

以往的开发都是在轮子齐全的情况下进行。这次活动为了全在micopython上完成,尝试做了一些简单的移植,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followme的最后一期,希望这样有意思的活动还可以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