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 3 编译环境搭建

楼主:
                【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 3 编译环境搭建

一、Vmvvare下安装ubutun20.04
       安装好后把网络和共享文件夹搞好。
      具体安装方法参考有关资料和帖子

二、先设置 Ubuntu 的源 如下图操作选择 mirrosr.aliyun.com 为阿里源。输入密码就可以直接更新源。

最后还要更新缓存,直接点击更 新即可。更新缓存的还要另一种方法用命令更新,命令如下: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三、SDK 编译环境搭建所依赖的软件包 安装的命令如下所示:
sudo apt-get install device-tree-compiler git-core u-boot-tools mtools parted libudev-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dev autoconf autotools-dev libsigsegv2 m4 intltool libdrm-dev
sudo apt-get install curl sed make binutils build-essential gcc g++ bash patch gzip gawk bzip2
sudo apt-get install perl tar cpio python unzip rsync file bc wget libncurses5 libglib2.0-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tk2.0-dev libglade2-dev cvs git mercurial openssh-client subversion
sudo apt-get install asciidoc w3m dblatex graphviz libc6:i386 libssl-dev expect fakeroot c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flex bison liblz4-tool libtool keychain net-tools adb lib32gcc-7-dev g++-7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7-dev libncurses5-dev libncursesw5-dev openssh-server
如果我们不想麻烦的安装ubuntu20.04 也可以使用正点原子安装好的img文件。

四、Ubuntu 和 Windows 文件互传

      第一可以使用共享文件夹,这里不介绍了。
     第二可以使用tftp
  1. 开启 Ubuntu 下的 FTP 服务 打开 Ubuntu 的终端窗口,然后执行如下命令来安装 FTP 服务: sudo apt-get install vsftpd 等待软件自动安装,安装完成以后使用如下 VI 命令打开/etc/vsftpd.conf,命令如下: sudo vi /etc/vsftpd.conf 打开以后 vsftpd.conf 文件以后找到如下两行: local_enable=YES write_enable=YES 确保上面两行前面没有“#”,有的话就取消掉,完成以后如图 2.5.1 所示:

    修改完 vsftpd.conf 以后保存退出,使用如下命令重启 FTP 服务:
    sudo /etc/init.d/vsftpd restart
  2. 客户端直接安装FileZilla,然后输入服务器的ip 用户名 密码就可以连接

五、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编译 SDK 是比较花时间的,为了方便大家不需要编译 SDK 就能直接编译 AI 例程来进行 测试,正点原子专门定制了一套交叉编译工具链,

安装包位于开发板光盘 A→ 05、开发工具→ 01、交叉编译工具→ atk-dlrv1126-toolchain-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x86_64.run。
将 atk-dlrv1126-toolchain-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x86_64.run 拷贝到 Ubuntu 下,拷贝完成后,记得用 ls -l 命令检查文件的属性是否是可执行的,

笔者拷贝完成后, 此文件已经具有可执行权限,可直接运行,若检查没有可执行权限,记得执行如下命令设置为 可执行权限。
chmod a+x atk-dlrv1126-toolchain-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x86_64.run
执行如下命令直接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安装过程如下图 3.2.2.1 所示。

./atk-dlrv1126-toolchain-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x86_64.run
可以进入/opt/atk-dlrv1126-toolchain/bin 目录下,大概看一下,有不少 armlinux-gnueabihf-*文件,说明交叉编译工具链初步安装完成,

若要确定是否已经成功安装,可以用它来编译程序。

六、SDK 包的使用

进入 01、程序源码→01、正点原子 SDK 源码目录,里面有一个 atk-rv1126_linux_release_v 1.1_20221207.tar.bz2 文件,
此文件是正点原子维护的 RV1126 SDK 包,把此包拷贝到 Ubuntu 系统里面,在 Ubuntu 下解压出来,到home的sdk目录
就可以用它配置,编译uboot 内核 文件系统等
./build.sh -h //或者./build.sh help
envsetup.sh 脚本主要的作用是,使能 buildroot 的配置文件。
./envsetup.sh
选择 1
make menuconfig 以进行文件系统的图形配置
我们这里主要使用一下全自动编译
在开发板光盘 A-基础资料→01、 程序源码→02、buildroot 下载源码包→bl.tar.gz,此压缩包拷贝到 Ubuntu 系统下,这边笔者拷 贝到家目录。
在源码目录下运行此命令进行创建 dl 目录: mkdir buildroot/dl/ -p 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创建完成后,把 dl.tar.gz 解压到 buildroot/dl 目录下,如下命令所示: tar -axvf ~/dl.tar.gz -C buildroot/dl/ 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需要查看 buildroot/dl 目录下有没有很多压缩包,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ls buildroot/dl
./build.sh lunch
//选择 1
./build.sh 编译成功后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整个过程花费了接近三个小时
编译过程就结束了

大概先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编译环境搭建的过程分享的很详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搭建的过程分享的很详细啦

感谢支持!

网友B:
./build.sh 编译成功后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整个过程花费了接近三个小时

硬盘开销大不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ild.sh 编译成功后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整个过程花费了接近三个小时 硬盘开销大不大呀?

有点,至少要留100G以上吧。我电脑140多G现在只剩70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至少要留100G以上吧。我电脑140多G现在只剩70G了

我现轻易不敢搞这个了,一下子就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