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A403A 车规MCU开发板】+定时器输出不同占空比带死区的互补方波

楼主:
第十篇:定时器输出不同占空比带死区的互补方波

这篇文章将来测评AT32A403A的硬件定时器输出方波

AT32A403A有17个定时器,包括2个高级定时器、10个通用定时器、2个基本定时器、2个WDT定时器和1个系统滴答定时器。这里我将用AT32A403A的高级定时器定时器1输出方波。

定时器1支持输出7个通道的PWM,其中3组可为互补通道,这次测试就用到这3组。

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中新建TIMER1.cc等C文件及其对应的h头文件。

第二步,通过WorkBench配置AT32A403A的硬件定时器,选择TIMER1,GPIO的话选择PE脚,以免跟PA9、PA10冲突

通道模式选择通道X和通道X互补输出,通道4关闭。

周期值选择9999,这样就能输出20KHz的方波

这里的周期缓冲没有使能,开启后在溢出事件发生后才将寄存器里的数据更新

接下来设置通道的输出模式,这里选择PWM模式A,其他模式可查看参考手册。设置的占空比为正占空比,而通道数据是用来调整占空比的。其他通道类似。

最后来设置一个死区时间。死区时间能设置成0-255,具体这个数值不知道代表多少时间,我这里先设置成10,看看实际效果。

最后导出代码,记得要使能PE GPIO的时钟,可以看到输出的波形是正常,分别是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三通道,占空比分别为10%、40%、80%。至于为什么测量到的占空比不是设置的值,那是因为加入了死区。死区时间大致为83ns。至此定时器测试完毕。

网友A:
最后测试的定时器输出不同占空比带死区的互补方波波形还是比较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测试的定时器输出不同占空比带死区的互补方波波形还是比较标准的

是的 比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