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A403A 车规MCU开发板】+用DAC输出可调正弦波

楼主:
第八篇:用DAC输出可调正弦波

这篇文章将来测评AT32A403A的DAC输出正弦波。

AT32A403A搭载一个12位的DAC,更新速率最快为1MSPS,共有两个通道。同时内置的输出增益可以用来减少输出阻抗,无需外部运放即可直接驱动负载。

不使能输出增益时的输出电压范围更大,输出基本轨到轨,使能后输出不是轨到轨,有200mV左右的抬升。

-----------------------开始移植------------------------

这里需要用到的资源包括DAC。

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中新建DAC.c等C文件及其对应的h头文件。

选择DAC1对应的PA4输出,使用软件触发,不开启缓存。不采用例程中的DMA,初始化比较简单。

因为这里我们要生成一个正弦波,所以要计算出输出正弦波所需要的数字量。这里直接用sin()函数计算,要添加<math.h>头文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ne_Dot_Num为一个波形所包含的点数,点数越多,波形越精细,但生成的波形频率越低,因为DAC的更新速率是固定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DAC的正弦波数据表要先生成好再一起写入输出,因为一边计算一边输出可能会影响DAC每个点的更新速率。

最后,通过dac_1_data_set函数输出模拟量

-----------------------实际测试------------------------

尝试不同的输出点数:50、100、200,经过实际测试,点数100基本能用,因为示波器突然损坏,过年的时候没法修,所以无法截图,等有机会再截图吧。(已经坏了两次了 很难受)

得出结论,如果用这个DAC输出正弦波的话,频率最好限制在10KHz以下,不然基本不可用。当然了MCU内置的DAC也一般不是用来生成中高频的任意波的,毕竟不是高速DAC,就是用来生成静态的电压。

至此,DAC输出正弦波就测评好啦,处于可用状态。

网友A:
什么示波器这么爱坏?

网友B:
示波器是不是按键设置乱了,复位键一下自动测试试试,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示波器这么爱坏?

虚拟示波器 梦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是不是按键设置乱了,复位键一下自动测试试试,一般不容易坏的

虚拟示波器还是没台式的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示波器这么爱坏?

准备避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虚拟示波器还是没台式的靠谱啊

不过体积和便捷性上有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体积和便捷性上有优势啊

这个倒是 一般测试要求的话便携示波器是能胜任的

网友:
主要是之前我这里测试是坏的 厂家说没坏 寄回来 然后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