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特力车规级MCU-AT32A403A开发板评测 05 0.96寸OLED模块显示 IIC接口

楼主:
## 1.软硬件平台
1. AT32A403A Board开发板
2. MDK-ARM Keil
3. 0.96寸 IIC接口 OLED显示模块
## 2. OLED 显示函数支持
1.OLED 显示字符、字符串 汉字
```c
void OLED_ShowChar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Char);//显示字符函数
void OLED_ShowString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ing);//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inese);//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ShowChar_08x16(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Char);//显示字符函数
void OLED_ShowString_16x16(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ing);//显示字符串函数
```
2.OLED 显示整型数字/浮点型数字/二进制数字/十六进制数字
```c
void OLED_ShowNumber_SignedInteger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int16_t IntegerNumber, uint8_t Count);//显示有符号整型数字函数
void OLED_ShowNumber_UnsignedInteger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uint16_t IntegerNumber, uint8_t Count);//显显示无符号整型数字函数
void OLED_ShowNumber_Float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float FloatNumber, uint8_t Count1, uint8_t Count2);//显示浮点数函数
void OLED_ShowNumber_Binary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unsigned long BinaryNumber, uint8_t Count);//显示数组函数
void OLED_ShowNumber_Hex_06x08(uint8_t X, uint8_t Y, unsigned long BinaryNumber, uint8_t Count);//显示十六进制数字函数
```
3.OLED 基本绘图函数
```c
//OLED 绘制直线
void OLED_DrawLin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PointData);
//OLED 绘制图像
void OLED_RollDisplay(void);//设置水平左右移
void Draw_BMP(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BMP[]);
//画点函数
void OLED_DrawDo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画直线函数
void LCD_DrawLine(uint32_t X1, uint32_t Y1, uint32_t X2,uint32_t Y2);
//dot ==1 表示亮显示出来
void OLED_Fill_Draw_circle(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r,uint8_t dot);
//ucFilled ==1 表示填充 //画直圆函数
void OLED_DrawCircle( uint16_t usX_Center, uint16_t usY_Center, uint16_t usRadius, uint8_t ucFilled );
//画矩形函数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 3.模拟IIC移植 OLED屏幕驱动
1. 建立工程模板,添加相关驱动文件
在之前的工程模板上进行添加文件,同时oled部分代码参考梁山派GD32F4开发板资料进行。
olde_drive.c olde_drive.h // oled底层驱动文件,包括软件iic实现,oled引脚配置,oled初始化.
olde_draw.c olde_draw.h // oled应用层文件,主要是绘图api实现(可以移植到其他开发板,不需要改,仅配置好驱动文件即可
2. 配置引脚
选择引脚,进入工程开始编写屏幕引脚初始化代码。
为了方便后续移植,我在**oled_drive.h**处宏定义了每一个引脚,后续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即可。
```c
#define OLE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OLED_GPIO_CLOCK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SCL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CL_GPIO_PIN GPIO_PINS_5
#define SCL_GPIO_CLK_ENABLE()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SDA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DA_GPIO_PIN GPIO_PINS_6
#define SDA_GPIO_CLK_ENABLE() CRM_GPIOA_PERIPH_CLOCK
```
3. 屏幕GPIO端口初始化配置
```c
void OLED_GPIO_Configuare(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gpioa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OLED_GPIO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SDA_GPIO_PIN |SCL_GPIO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OLED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
4. IIC接口宏定义设置
```C
//-----------------OLED IIC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s_reset(SCL_GPIO_PORT,SCL_GPIO_PIN)//SCL IIC接口的时钟信号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s_set(SCL_GPIO_PORT,SCL_GPIO_PIN)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s_reset(SDA_GPIO_PORT,SDA_GPIO_PIN)//SDA IIC接口的数据信号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s_set(SDA_GPIO_PORT,SDA_GPIO_PIN)
```
5. 软件IIC代码实现
```c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IIC_Start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IIC_Stop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IIC_Stop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Byte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
uint8_t i;
uint8_t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Command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Data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6. OLED初始化函数
```c
//==================================================================================================
//函数功能: OLED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OLED_Init
//函数说明: 初始化函数配置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GPIO_Configuare();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
综上所述,软件模拟IIC 驱动OLED文件完成,接下来就是应用层文件,具体参考仓库代码。
模拟IIC 驱动OLED [模拟IIC 驱动OLED](https://gitee.com/End-ING/embedded-arterytek32-board/tree/master/note/code/at32a403_mdk_oled_iic_template/at32a403_mdk_oled_softiic_template "模拟IIC 驱动OLED")
### 4.硬件IIC移植 OLED屏幕驱动
```c
i2c_handle_type hi2cx;
```
1. 建立工程模板,在软件模拟工程IIC基础上进行修改,添加宏定义进行操作
olde_drive.c olde_drive.h // oled底层驱动文件,包括硬件iic初始化
olde_draw.c olde_draw.h // oled应用层文件,主要是绘图api实现
2. 配置引脚
选择引脚,进入工程开始编写屏幕引脚初始化代码。
为了方便后续移植,我在**oled_drive.h**处宏定义了每一个引脚,后续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即可。
```c
#define I2C_TIMEOUT 0xFFFFFFFF
#define I2Cx_ADDRESS 0x78
#define I2Cx_PORT I2C1
#define I2Cx_CLK CRM_I2C1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DMA DMA1
#define I2Cx_DMA_CLK CRM_DMA1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CL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CL_GPIO_PIN GPIO_PINS_6
#define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 GPIO_PINS_SOURCE6
#define I2Cx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CL_GPIO_MUX GPIO_MUX_4
#define I2Cx_SDA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DA_GPIO_PIN GPIO_PINS_7
#define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 GPIO_PINS_SOURCE7
#define I2Cx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DA_GPIO_MUX GPIO_MUX_4
#define I2Cx_CLKCTRL 0x10F03C6A //200K
```
3. IIC1初始化配置
```c
void I2C_Init(i2c_handle_type* hi2c)
{
/* reset i2c peripheral */
i2c_reset(hi2c->i2cx);
/* i2c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
if(hi2c->i2cx == I2C1)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2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SCL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I2Cx_SCL_GPIO_P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SDA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I2Cx_SDA_GPIO_P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i2c_init(I2C1, I2C_FSMODE_DUTY_2_1, 100000);
i2c_own_address1_set(I2C1, I2C_ADDRESS_MODE_7BIT, 0x00);
i2c_ack_enable(I2C1, TRUE);
i2c_clock_stretch_enable(I2C1, TRUE);
i2c_general_call_enable(I2C1, FALSE);
i2c_enable(I2C1, TRUE);
}
}
```
4. i2c_config_init
```c
static void i2c_config_init(void)
{
hi2cx.i2cx = I2C1;
I2C_Init(&hi2cx);
}
```
5. 修改Write_IIC_Byte,Write_IIC_Data,Write_IIC_Command函数
IIC_Config 切换软硬件IIC
```c
#defineIIC_Config0 //IIC_Config=0 使用硬件IICIIC_Config=1 使用软件IIC
```
```c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Byte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IIC_Config
uint8_t i;
uint8_t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delay_us(3);
OLED_SCLK_Set();
delay_us(3);
OLED_SCLK_Clr();
delay_us(3);
}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IIC_Byte;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1,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Command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IIC_Config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00;
buff[1] = IIC_Command;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函数标记: Write_IIC_Data
//函数说明: 无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IIC_Config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40;
buff[1] = IIC_Data;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
6. OLED初始化
```c
void OLED_Init(void)
{
#if IIC_Config
OLED_GPIO_Configuare();//软件IIC使用
#else
i2c_config_init(); //硬件IIC使用
#endi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省略初始化代码
```
[硬件IIC 驱动OLED](https://gitee.com/End-ING/embedded-arterytek32-board/tree/master/note/code/at32a403_mdk_oled_iic_template/at32a403_mdk_oled_hardiic_template "硬件IIC 驱动OLED")
### 5.案例测试
1. 主函数
```c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AT32A403A_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403A_USART_printf USART_printf
* @{
*/
//__IO uint32_t time_cnt = 0;
void oled_example(void)
{
OLED_ShowChar_08x16(0,0,'A');
OLED_ShowString_08x16(16,0,"AT32A403A-OLED");
// OLED_ShowNumber_SignedInteger_06x08(16,2,1234,5);
// OLED_ShowNumber_UnsignedInteger_06x08(64,2,1234,4);
OLED_ShowString_08x16(0,2,"Time:2024.02.13");
OLED_ShowNumber_Float_06x08(32,4,123.456,3,3);
OLED_ShowString_06x08(32,5,"By:CoderEnd");
OLED_ShowCHinese(0,6,13);
OLED_ShowCHinese(16,6,14);
OLED_ShowCHinese(32,6,15);
OLED_ShowCHinese(48,6,16);
OLED_ShowCHinese(64,6,17);
#if IIC_Config
OLED_ShowString_06x08(80,6,"soft-iic");
#else
OLED_ShowString_06x08(80,6,"hard-iic");
#endif
}
/**
* @briefmain function.
* @param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_num;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module_smg_gpio_iint();
OLED_Init();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printf("Hardware_Init [ok] \r\n");
printf("at_start_a403a board testing 2024-02-12\r\n");
printf("at_start_a403a board module hardiic oled \r\n");
OLED_Clear();
printf("oled_example_test [ok] \r\n");
oled_example();
while(1)
{
}
}
```
2. 测试效果
软件IIC
硬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