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测评】九、Python控制I2C驱动OLED

楼主:
本人【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测评】帖子链接:

一、开箱及测试

二、SDK获取与编译镜像

三、GPIO点灯

四、通过PC机共享网络接入Internet和Ubuntu下Python点灯

五、编译Buildroot系统并测试摄像头

六、PWM控制——命令和C方式

七、PWM控制——Python和设备树方式

八、ADC和UART测试

本篇测评以Python程序控制Luckfox Pro Max的I2C接口驱动0.96寸OLED,OLED的控制器为SSD1306。

官方提供的Python程序是控制1.5寸OLED的,驱动芯片是SSD1327。于是索性在Gitee上找了一个开源项目:https://gitee.com/wygrgzs/python_ssd1306/tree/master 。此项目应该是作者移植AdaFruit(README没有说,本人是通过源码注释分析其出处)的Micropython版驱动而来。

1、注意避坑

PWM的测评环节依照Luckfox文档启用了PWM0,由于管脚冲突,所以当时在设备文件中禁用了I2C3接口,而I2C文档中案例都是使用I2C3接口的。不过本人通过命令查看I2C设备文件,得到如下结果:

图9-1 查看I2C设备文件

于是,便想到不如使用I2C4来驱动OLED,结果无论是i2cdetect等命令或者Python程序都没有成功,并且Python程序报错OSError 6,经过查询这是smbus(Python程序使用的库)的设备未找到错误。由此,本人想到I2C4接口应该没有启用。

之后,翻看SDK中的设备文件源码,有如下内容:

图9-2 Pro Max I2C相关设备文件

可以看到开发板的设备文件“rv1106g-luckfox-pico-pro-max.dts”的起始位置通过#include又导入了“rv1106.dtsi”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RV1106的主设备树文件,定义了大量的外设接口,不过所有接口都是禁用状态(status = "disabled"),然后在rv1106g-luckfox-pico-pro-max.dts中可以将用到接口再启用。

于是,重新修改rv1106g-luckfox-pico-pro-max.dts文件,禁用PWM0(和I2C管脚冲突),启用I2C3和I2C4。然后就是重新编译内核,并烧写到开发板中。

图9-3 Pro Max 启用I2C3和I2C4

2、Python控制程序

Python测试代码就使用Gitee案例,只修改了案例ssd1306.py的最后入口代码:

if __name__=='__main__':
    i2c = smbus.SMBus(4)            # 启用I2C4,或者传参3即启用I2C3都可以
    oled=SSD1306_I2C(128,64,i2c)    # 0.96寸,分辨率128*64
    oled.fill(0)
    oled.text("Luckfox", 0, 0 , 1)  # 案例测试控制OLED显示两行英文
    oled.text("Hello Pro Max", 0, 8 , 1)
    oled.contrast(10)
    oled.show()

原案例驱动的128*32的OLED,这里需要修改成128*64,案例只提供了一种英文字体,字体库由项目路径下的“font5x8.bin”文件提供。

图9-4 OLED显示效果

网友A:
测评跟踪报告:在本篇完成后,在继续分析Luckfox Pro Max设备文件中发现,另一个文件“RV106-luckfox-pico-pro-max-ipc.dtsi”中,有关于I2C4的设备节点,看其代码应该被用作摄像头接口了。通过本人查看,当开启了I2C4后,摄像头果然不能用了,请看过本篇的朋友还是使用I2C3吧。设备文件的代码片段:

&i2c4 {
	status = "okay";
	clock-frequency = <40000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i2c4m2_xfer>;

	sc3336: sc3336@30 {
		compatible = "smartsens,sc3336";
		status = "okay";
		reg = <0x30>;
		clocks = <&cru MCLK_REF_MIPI0>;
		clock-names = "xvclk";
		pwdn-gpios = <&gpio3 RK_PC5 GPIO_ACTIVE_HIGH>;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mipi_refclk_out0>;
		rockchip,camera-module-index = <0>;
		rockchip,camera-module-facing = "back";
		rockchip,camera-module-name = "CMK-OT2119-PC1";
		rockchip,camera-module-lens-name = "30IRC-F16";
		port {
			sc3336_out: endpoint {
				remote-endpoint = <&csi_dphy_input0>;
				data-lanes = <1 2>;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评跟踪报告:在本篇完成后,在继续分析Luckfox Pro Max设备文件中发现,另一个文件“RV10 ...

楼主的探究精神很强!又去找了下具体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探究精神很强!又去找了下具体的原因

谢谢夸奖,也是随意浏览了一下。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技术信息,内容详实,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技术信息,内容详实,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收藏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D:
请问基于ubuntu的固件应该如何驱动o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基于ubuntu的固件应该如何驱动oled?

我没有做ubuntu的OLED驱动,不过大概流程应该差不多,比如:要先看看ubuntu下有没有I2C的设备文件,然后安装Python,smbus库。因为底层接口都是基于设备文件,所以只有I2C设备存在,Python应该很容易做好移植的。

如果不存在I2C设备文件,应该从设备树文件入手,重新编译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