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X035DIY】+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楼主:
在绣花机仿真系统中,是靠托板的二维运动来实现绣针的相对位移,所采用的步进电机及导轨的形式如图1所示。其中,滑台丝杠的螺距为4mm/圈。

图1 行走装置结构

所选用的电机为步进电机,见图2所示。

图2 步进电机

该电机的工作电流为1.0~1.5A,扭矩为0.3N.m,步进角为1.8°,200脉冲/圈,其排线各引脚的作用及排列关系见图3所示。

图3 引脚信号排列

为驱动步进电机,选取的是双极微步电机评估板,见图4所示。

图4 双极微步电机评估板

步进电机与驱动板的连接关系为:

其中VM与GND引脚是连接12V直流电源。

驱动板的信号则由CH32X035开发板提供,是由扩展接口引出,见图5所示。

图5 扩展接口

其中:

步进脉冲信号输入端CLK连接PA4

步进方向信号输入端DIR连接PA5

使能信号输入端EN连接PA6

图6 实物连接

步进脉冲信号输入端CLK连接PA4(一个脉冲走一步,脉冲频率决定着步进电机速度)

步进方向信号输入端DIR连接PA5(可使用按键来切换步进电机的方向)

使能信号输入端EN连接PA6(低电平时关闭芯片的功率输出)

测试电机转动的程序为:

实现引脚输出模式配置的函数为:

void BSP_BJDJ_Init (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CLK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define CLK_low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define DIR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SET)

#define DIR_low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RESET)

#define EN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6, Bit_SET)

#define EN_low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测试电机转动的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0 ;
    uint16_t M=600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BSP_BJDJ_Init();
    EN_high;
    DIR_high;
    for(i=0; i<M; i++)
    {
         CLK_high;
         Delay_Us(200);
         CLK_low;
         Delay_Us(200);
    }
    Delay_Ms(500);
    DIR_low;
    for(i=0; i<M; i++)
    {
         CLK_high;
         Delay_Us(200);
         CLK_low;
         Delay_Us(200);
    }
    EN_low;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执行效果如视频所示。

演示视频:

网友A:
这个功率能做多大啊,感觉快充功率带不动啊

网友B:
老师这是整上大工程了呀,这平台可以呀,多少钱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是整上大工程了呀,这平台可以呀,多少钱可以买到?

嗨买贵了,上当的就我这一份,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能做多大啊,感觉快充功率带不动啊

24V供电,约1.0~1.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是整上大工程了呀,这平台可以呀,多少钱可以买到?

看图是2轴的,到手才发现是单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2轴的,到手才发现是单轴的!

再买一轴,整个大工程我们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轴,整个大工程我们学习学习一下。

先攒经费再说吧,哈哈。。。

网友D:
这个用PWM控制会不会更流畅点,阻塞的话其他应用加上去不太好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PWM控制会不会更流畅点,阻塞的话其他应用加上去不太好写了

它主要靠节拍脉冲工作,用PWM恐怕够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