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什么原理

楼主:
这个接地是什么原理?,为何会有接地异常啊 是家里洗澡热水器上的

网友:
【为何会有接地异常啊 是家里洗澡热水器上的】

热水器生产厂家把漏电保护器做到了插头里面。

网友:
这个是漏电保护开关,原理是检测零序电流,没有漏电,零线和火线电流是相等,有漏电,就不相等了。

网友:
【为何会有接地异常啊 是家里洗澡热水器上的】

热水器生产厂家把漏电保护器做到了插头里面。

老师这个是不继承了空气开关呢

网友:
这个是,开关插座地线漏电检测仪的简化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个是不继承了空气开关呢

空气开关有不带漏电保护的版本和带漏电保护的版本,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实际上是空气开关旁边的漏电保护器推动一个小杠杆使漏电开关动作。至于图中的漏电保护是否有空气开关,我没有拆开看,不知道。

网友:
我觉得应该就是字面意思:插座的地线有问题。会不会插座就没接地线,或者地线断了。要不看看对应线路的空开是否正常

网友:
按安规,热水器机架必须可靠接大地,如果不是就判定为“接地异常”,这可以用检测机架感应电压来实现。浮空的机架会通过分布电容感应到电压,只要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足够高,该电压即可被检测到。如果机架可靠的接入大地,那感应电压会非常低,低于检测门限即可认为是“接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