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 4 GPIO篇之led

楼主:
【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 4 GPIO篇之led

一、嵌入式应用程序交叉编译开发与板上运行

我们先从一个hello程序开始吧。
大部分嵌入式linux开发板都安装有adb功能程序(包括android手机)。那我们就用
Adb吧。
  1. 安装电脑的adb,这个这里就不介绍了。很多帖子包括我前面有个的帖子里面也介绍过。
  2.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在上一篇文章介绍了)
  3. 虚拟机建一个目录为hello编写一个hello.c 和hello.sh
    Hello.c内容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printf("Hello rv1126!!!\n");
    }
    保存退出
    hello.sh内容:
    /opt/atk-dlrv1126-toolchain/bin/arm-linux-gnueabihf-gcc -o hello hello.c
    cp hello /mnt/hgfs/share/
    保存,退出修改执行功能chmod +x hello.sh
    执行hello.sh 然后在共享目录里面就有了hello文件
  4. 连接好板子的OTG usb线到电脑。
  5. 进入电脑命令行
运行adb devices查看是否有设备连接到了。
运行 adb -s xxxxxxxxxx shell 或者如果只一台adb设备直接 adb -s shell可以直接进入设备的shell里面执行命令。exit退出。
在没有进入shell里面但知道有一台adb设备连接好了就可以用adb push adb pull命令推送数据到设备和从设备拉取数据。具体如图所示。
修改一下hello文件为可执行,然后运行就可以了。如下:
到此,交叉编译和在板运行程序就ok了。

二、GPIO的在linux系统的命令行的操作

Linux有一个输入子系统专门用来管理输入设备,比如鼠标,键盘,按键等。还有一个led子系统驱动框架。具体大家可以看有关资料。
由上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个板子专门为我们做了gpio测试的按键,4个和两个led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我们可以就这两个led展开测试。
  1. Led的测试 我们这次用串口连接rv1126板子,记得波特率等参数为1500000 n 8 1
我们查看sys/class/leds 里面有sys-led和user-led
他们里面也有些文件,这些个文件就是为了我们操作led用的。
echo 1 >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点亮led
echo 0 >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灭led
echo 1 >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点亮led
echo 0 >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灭led
为了使用定时器的延时,我们可以使用
echo timer >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让定时器功能可以使用
然后
echo 100 > /sys/class/leds/sys-led/delay_on
echo 100 > /sys/class/leds/sys-led/delay_off
记得两个同时使用
灭就用echo 0 > /sys/class/leds/sys-led/delay_on
或者echo 0 >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三、GPIO的在linux系统的C语言编程

上篇文章介绍过Ubuntu已经安装了交叉编译工具在/opt/atk-dlrv1126/bin目录里面。
编译就如下图所示:
../../../bin/arm-linux-gnueabihf-gcc -o xxx xxx.c
开始编写一个sh文件方便编译 和一个c文件测试led的on off功能
ledtest.sh内容如下(记得修改它的执行属性):
/opt/atk-dlrv1126-toolchain/bin/arm-linux-gnueabihf-gcc -o ledtest ledtest.c
cp ledtest.* /mnt/hgfs/share/
cp ledtest /mnt/hgfs/share/

ledtest.c 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YS_LED_TRIGGER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define  SYS_LED_BRIGHTNESS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define  USER_LED_TRIGGER    "/sys/class/leds/user-led/trigger"
#define  USER_LED_BRIGHTNESS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define  USAGE()    fprintf(stderr, "usage:\n"  \
                "    %s <on|off>\n"   \
                "    %s <trigger> <type>\n", argv[0], argv[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_user_tr, fd_user_br;

    /* 校验传参 */
    if (2 > argc) {
        USAGE();
        exit(-1);
    }

    /* 打开文件 */
    fd_user_tr = open(USER_LED_TRIGGER, O_RDWR);
    if (0 > fd_user_tr)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fd_user_br = open(USER_LED_BRIGHTNESS, O_RDWR);
    if (0 > fd_user_br)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 根据传参控制USER-LED */
    if (!strcmp(argv[1], "on")) {
        write(fd_user_tr, "none", 4); 	//先将触发模式设置为none
        write(fd_user_br, "1", 1); 		//点亮LED
    }
    else if (!strcmp(argv[1], "off")) {
        write(fd_user_tr, "none", 4); 	//先将触发模式设置为none
        write(fd_user_br, "0", 1); 		//LED灭
    }
    else if (!strcmp(argv[1], "trigger")) {
        if (3 != argc) {
            USAGE();
            exit(-1);
        }

        if (0 > write(fd_user_tr, argv[2], strlen(argv[2])))
            perror("write error");
    }
    else
        USAGE();

    exit(0);
}

我们使用adb把编译好的程序推送到板子的/home/test/目录,记得推送后要修改加执行属性。chmod +x xxxx程序,后面就可以查看板子的led变化了

关于led的timer的delay功能,程序修改为:
leddelay.sh内容如下(记得修改它的执行属性):
/opt/atk-dlrv1126-toolchain/bin/arm-linux-gnueabihf-gcc -o leddelay leddelay.c
cp leddelay.* /mnt/hgfs/share/
cp leddelay /mnt/hgfs/share/

leddelay.c 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YS_LED_TRIGGER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define  SYS_LED_BRIGHTNESS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define  USER_LED_TRIGGER    "/sys/class/leds/user-led/trigger"
#define  USER_LED_BRIGHTNESS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define  USER_LED_DELAYON    "/sys/class/leds/user-led/delay_on"
#define  USER_LED_DELAYOFF    "/sys/class/leds/user-led/delay_off"

#define  USAGE()    fprintf(stderr, "usage:\n"  \
                "    %s <delayon> <times>\n"   \
                "    %s <delayoff> <times>\n"   \
                "    %s <trigger> <type>\n", argv[0], argv[0], argv[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_user_tr1, fd_user_br;
    int fd_user_delayon,fd_user_delayoff;
    /* 校验传参 */
    if (2 > argc) {
        USAGE();
        exit(-1);
    }

    /* 打开文件 */
    fd_user_tr1 = open(USER_LED_TRIGGER, O_RDWR);
    if (0 > fd_user_tr1)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fd_user_br = open(USER_LED_BRIGHTNESS, O_RDWR);
    //if (0 > fd_user_br) {
    //    perror("open error");
    //    exit(-1);
    //}

    fd_user_delayon = open(USER_LED_DELAYON,O_RDWR);
    if(0 >fd_user_delayon)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fd_user_delayoff = open(USER_LED_DELAYOFF,O_RDWR);
    if(0 > fd_user_delayoff){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 根据传参控制USER-LED */
    if (!strcmp(argv[1], "delayon")) {
        write(fd_user_delayon, argv[2], strlen(argv[2])); 		//delay LED times
    }
    else if (!strcmp(argv[1], "delayoff")) {
        write(fd_user_delayoff,argv[2], strlen(argv[2])); 		//delay LED灭 times
    }
    else if (!strcmp(argv[1], "trigger")) {
        if (3 != argc) {
            USAGE();
            exit(-1);
        }
        if (0 > write(fd_user_tr1, argv[2], strlen(argv[2])))
            perror("write error");
    }
    else
        USAGE();

    exit(0);
}

同样编译,用adb推送到板子修改执行属性后运行,就可以看到led的闪烁,并能修改它的闪烁间隔时间了。

实验先到这里,谢谢。

网友A:
同样编译,用adb推送到板子修改执行属性后运行,就可以看到led的闪烁,并能修改它的闪烁间隔时间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编译,用adb推送到板子修改执行属性后运行,就可以看到led的闪烁,并能修改它的闪烁间隔时间了。 学 ...

谢谢版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