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
需求是有V1和V2两个模拟信号,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
我的想法是用将V2通过一个开关电路接到地,V1下降沿到来时开关电路导通,将V2变成0V,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希望大家给一些建议!希望用尽量小的功耗和分离元件实现,不使用IC。

网友:
V2的下拉不用很快,慢一点的放电也可以接受

网友:
【需求是有V1和V2两个模拟信号,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

由此叙述,不像是模拟电路,倒像是数字电路。要实现【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这个功能,也是使用数字电路实现。

网友:
【需求是有V1和V2两个模拟信号,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

V1和V2幅度有多大?换句话说,V1和V2电压有多高?是否具有负电压值?

网友A:
【希望用尽量小的功耗和分离元件实现,不使用IC。】

用分立元件实现,比用IC实现要麻烦得多,分立元件搭出来的脉冲处理电路(下降沿触发)的图纸你都未必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求是有V1和V2两个模拟信号,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 由此叙述,不像是模拟电路,倒像是数 ...

V1是比较器的输出,有方波的形状,V2是一个半高斯形状的电压信号,希望可以用分立元件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求是有V1和V2两个模拟信号,V1的下降沿到来时,将V2拉到地。】 V1和V2幅度有多大?换句话说,V1和V2 ...

V1是LVDS信号,幅值1.025V-1.375V,V2是半高斯形状的电压信号,幅值1.5-3.3V,不存在负电压信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是比较器的输出,有方波的形状,V2是一个半高斯形状的电压信号,希望可以用分立元件实现

【V1是比较器的输出,有方波的形状,V2是一个半高斯形状的电压信号】

我在4楼问的是:V1和V2电压有多高?是否具有负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用尽量小的功耗和分离元件实现,不使用IC。】 用分立元件实现,比用IC实现要麻烦得多,分立元件搭 ...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

【将V2拉到地】当然需要一个开关,但晶体管开关不如MOS管开关,MOS管压降更小。

【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

这个负脉冲持续时间可非常短,脉冲过去之后开关就不受控制了。所以你必须使用脉冲过去之后开关仍旧将V2拉到地的电路,也就是说,你必须使用一个触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

这个触发器电路,用分立元器件搭起来,相当麻烦,而且性能未必能够使你的老师满意。若是使用集成电路,有很多种触发器可选,甚至可以选用单稳态触发电路(将V2拉到地一端时间后复位,等待下一次V1下降沿),单稳态时间可以由你选择,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

你若是先将V1反相,下降沿就变成了上升沿。上升沿微分后是个很窄的正脉冲,此正脉冲恰好可使一个MOS管导通,将V2拉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

续12楼:微分所得正向脉冲很窄,所以MOS管导通时间也很短。为将V2拉到地一段时间,这个脉冲应该展宽。展宽一个窄脉冲,可以用二极管之类非线性很强的器件对电容充电(放电则是通过电阻)。这样可以使V2拉到地一段足够的时间后(这段时间显然可以由电容容量控制,也就是可以由你选择),整个电路恢复到原来状态,等待下一次V1下降沿到来。

当然,还是使用集成电路比较方便,而且更便宜,功率消耗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用微分电路将下降沿变为负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控制晶体管开关】 续12楼:微分所得正向脉 ...

非常感谢! 用IC的方法我理解了,还是想问一下分立元件的方法,如果用NMOS开关将V2拉到地的话,V2要如何与开关连接呢?调制后的脉冲信号作为控制接栅极,源极接地,V2接漏极吗?这样Vcc该怎么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用IC的方法我理解了,还是想问一下分立元件的方法,如果用NMOS开关将V2拉到地的话,V2要如何 ...

【如果用NMOS开关将V2拉到地的话,V2要如何与开关连接呢?】

V2应该通过一个适当的电阻联接到N沟MOS漏极,N沟MOS源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用IC的方法我理解了,还是想问一下分立元件的方法,如果用NMOS开关将V2拉到地的话,V2要如何 ...

【V2接漏极吗?这样Vcc该怎么连呢】

如前一回复,V2经适当的电阻接MOS管漏极。

将V2拉到地,不必使用电源,故没有Vcc的事情。但驱动MOS管门极的信号必须使用电源,也就是说与Vcc有关。

网友:
你说的太模糊了。你把条件都放到楼主位,2个信号什么频率,什么电压幅度,下降沿拉低另一个信号的时间是多少等重要指标都说清楚了才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
用NMOS元件設計,應該能達到你要的功能.

用V1 來控制 V2,應該不難

网友:
振动台开关管功放的驱动板上有四路驱动电压,每路驱动电压有两个反相方波的输出电压

用V1下降沿就是低电位,用PNP三极管 或P型开关管来控制V2电压,用三极管将V2接地就可以了。

要想效果更好呢,V2与正电源间再加个NPN三极管将V2与电路的正电源部分断开了。

开关电路的导通与关断不是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就开始动作,而是低电压或高电压时才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NMOS开关将V2拉到地的话,V2要如何与开关连接呢?】 V2应该通过一个适当的电阻联接到N沟MOS漏 ...

V2与管子间加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可以不要加电阻的。用NMOS管要将V1转换成高电压了。不如用PMOS或PNP管了。

网友:
楼主的需求描述不确切,仅一个沿?一次性动作?沿到来时V2输出为0是保持还是什么?控制规律必须说清楚。而且,沿特指数字信号,楼主需求的电路也应该属于数字电路而非模拟电路。

另外,将V2拉到地,V2前级信号源准许么?

网友:
要下降沿开始变化就是用触发器才能实现这一功能了,

将V2的电压拉到地,如果V2的负载是大功率的三极管或MOS管,就是需要有大的输出电流,就要按MOS管的驱动电路来做了,如果负载是数字电路的IC就用小电流输出的数字电路IC就可以了。

将V2的电压拉到地,一个 拉  字,让人想当然认为是要输出大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