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45 -2007 协议中DATA部分的数据在加33H前的原始数据有什么要求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DLT645 -2007 协议中DATA部分的数据在加33H前的原始数据有什么要求,比如必须比0XFF-0X33的数值小,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协议的DATA部分为什么要加33H,这是抽疯了吗

网友:
反正这种操作是没错的,而且是一一对应的还原。可能对数组的抗干扰有好处?具体真不是很清楚。错是没错的。

原始数据有什么要求,应该没有吧。因为可以00~0xff都能一一对应还原。

网友:
原始数据没有要求,只管加减就行,不管溢出

我成天用这个协议,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