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N放大电路求助

楼主:
最近在学习微安电流采集电路如下:

 理想中的电流是100uA的电流,在R5两端测得的电流也是1mv左右,OUT输出为10mV。如果用到现实的工程如还需要添加其他的什么,如电容之类的。

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LM324是很“粗糙”的运放,其失调电压可达3~5mV,用来测量1mV满度的电压,误差太大了。

测量mV级别的电压,需要使用精密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24是很“粗糙”的运放,其失调电压可达3~5mV,用来测量1mV满度的电压,误差太大了。 测量m ...

前辈呀,那需要什么的样精密运放呀,多请指教!

网友:
我在某宝上找了找,看到OP249,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呀,那需要什么的样精密运放呀,多请指教!

【那需要什么的样精密运放呀】

选择运放,应该根据你的精度要求。要求不很高的,可以考虑OP07之类,失调电压大约25uV,失调温度系数大约0.6uV/摄氏度。要求较高的,就要选择失调电压更小,失调温度系数也更小的运放,如OPA277等,甚至使用斩波自稳零运放。这就要你自己到各器件公司网站上去挑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什么的样精密运放呀】 选择运放,应该根据你的精度要求。要求不很高的,可以考虑OP07之类,失 ...

我现在这方面是空白基础呀,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这方面是空白基础呀,感谢感谢。

又看了看首帖,发现你叙述得不对:100uA电流通过100欧电阻,电阻两端电压是10mV,不是1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看首帖,发现你叙述得不对:100uA电流通过100欧电阻,电阻两端电压是10mV,不是1mV。

对的对我,我实测是用10欧电的电阻,太粗心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