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是怎么达到匹配的?是怎么协调那么多的部件同时工作的?有哪个大佬解答下疑惑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多来点信息,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网友:
指的是什么时序?通信时序吗?还是工作时序?

网友:
时钟同步是指将所有的时序逻辑都锁定到同一个时钟信号上,确保它们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内工作。这样做可以保证各个部件之间的数据传输和操作都在同一时钟周期内完成,避免出现时序冲突和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