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ADC体验之二 DMA数据搬运工

楼主:
STM32U5的DMA称之为GPDMA与LPDMA,在用户手册《RM0456》中有如下的介绍:

  我们常称之为数据搬动工。

我们的ADC数据转换也可以通过GPDMA来实现不需要CPU来控制转换,我们只需要在需要时去把转换好的数据取出来就行了,非常之方便。

【配置】

1、在上次实现ADC单片转换的工程上修改两个配置,一是Conversion Data Management Mode,配置为DMA circular mode,二是DMA Continuous Requests使能。如下图所示。

  2、打开GPDMA设置,我这里设置了GPDMA1的通道10。模式我这里选用循环(circual)

  3、由于STM32U5的GPDMA需要用linked List来实现。所以需要添加自己的list配置:

  在ADCNode节点中我配置了Request Configuration为GPDMA1——ADC1。长度为1word

4、在以上配置结束后,生成代码。

5、添加用户代码,主要是引用linked_linst.h头文件,声明变量,还有就是定义一个32长度的用于存放ADC转换结果的数组aADCxConvertedData。

#include "linked_list.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andle_GPDMA1_Channel10;
extern DMA_NodeTypeDef ADCNode;
extern DMA_QListTypeDef ADCQueue;
#define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uint32_t)  32)   /* Size of array aADCxConvertedData[] */
/* Variable containing ADC conversions data */
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6、接着我配置ADCQueue,并使用 LINKDMA把hadc与GPDMA1——10连接起来。同时使能DMA转换,结果放在指定的数组之中。

  MX_ADCQueue_Config();
  __HAL_LINKDMA(&hadc1,DMA_Handle, handle_GPDMA1_Channel10);
  if(HAL_DMAEx_List_LinkQ(&handle_GPDMA1_Channel10, &ADCQue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7、测试代码,在主循环中,我使用串口打印出32个转换数据,来观察效果,下载程序后效果如下:

  变化电压后,也反映非常的灵敏,说明GPDMA成功应用。

网友A:
  while (1)
  {
	  total_val = 0;
	  for(int i=0; i<32;i++)
	  {
		  total_val +=aADCxConvertedData[i];
	  }
	  printf("ADC VaL:%d voltage:%.4f \r\n   ", total_val/32, (float)(total_val/32)*3.3/16384);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使用平均法进行处理,发现数据波动会小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ile (1) { total_val = 0; for(int i=0; i<32;i++) { total_val +=aADCxConve ...

这是把ADC和DMA一次玩了个通透了,学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ADC和DMA一次玩了个通透了,学习受教了!!!

感谢帮主大佬的关注,我这是摸着石头过河,多谢是大佬您指点要深挖,不过还没有深入到寄存的操作,大佬们用寄存器,可能配置还要简单,效率还会更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