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就是那个地方虚焊了,焊好了就可以啦

楼主:
上回书说到,楼主给爸爸买的筋膜枪充电费劲。 拆开看似乎充电地方虚焊,这回全都补着焊接好了。这把可以正常使用啦。

网友A:
这种小电路板量产时要么是手工焊接,要么是小的波峰焊接,遇到工厂质量意识不高,人工检验不及时发现,虚焊 ” 正常 “,,,

网友:
我这个ic是走smt 直插件和接口都是手工的。虚焊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路板量产时要么是手工焊接,要么是小的波峰焊接,遇到工厂质量意识不高,人工检验不及时发现,虚焊 ...

还有很多是用一段时间才坏的,用料上也是堪忧

网友:
应该都是人工焊的,比较流水线还是便宜,或者临时工弄

网友:
有一次,一个音频器件,没有一点不是虚焊的!不知怎么出厂的?!

网友:
这个好像和我们公司发的一模一样

网友:
虚焊,被筋膜枪自己抖一抖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有一次,一个音频器件,没有一点不是虚焊的!不知怎么出厂的?!

啊?还有这种事,果断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还有这种事,果断退货

N年以前的事:一个音频器件,没有一点不是虚焊的!不知怎么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