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1106手把手教你:ffmpeg无界面使用USB摄像头录制视频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w494143467   @kiverin   @MianQi   参与回复

实验过程

安装ffmpeg

  • sudo apt update
  • sudo apt install ffmpeg

插入usb摄像头为,对应的设备为/dev/video0,需要更新内核配置和设备树的USB模式为host,参考

rv1106开发板配置TypeC接口USB Host并识别USB设备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ffmpeg的参数说明

    -f 输出格式,使用v4l2

    -s 分辨率,太大会占用过多cpu,建议比较小

    -r 帧率,需要对应摄像头支持范围

    -vcodec 编码方式

    -i 数据输入流的路径

    -b:v video码率,默认1000k

    -an 无audio

    -pix_fmt 像素格式,需要对应摄像头支持范围,如yuv420p,yuvj422p,mjpeg

    -b:a audio码率

    -vcodec libx264,转为H264编码,可以查看ffmpeg的codec支持

    -preset 处理模式,有ultrafast, superfast, veryfast, faster, fast, medium

  • ffmpeg -f v4l2 -s 432x240 -r 30 -vcodec mjpeg -i /dev/video0 -pix_fmt yuv420p -b:v 2000k -vcodec libx264 -preset veryfast -an v1.mp4

需要使用sudo权限,录像过程如上图,结束可以输出q按键或者Ctrl-C

网友A:
看过了视频,讲解画面稳定,音质清晰。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过了视频,讲解画面稳定,音质清晰。

感谢支持,有什么使用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C:
rv1106使用ffmpeg的时候

  • sudo apt update无法解析域名
  • sudo apt install ffmpeg无法安装,请问要怎末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v1106使用ffmpeg的时候 sudo apt update无法解析域名 sudo apt install ffmpeg无法安装,请问要怎 ...

你这个是没联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没联网吧

如果用网络共享把WiFi共享给网口的网卡,然后通过网线连接的ssh就自动断开了,这个要怎末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网络共享把WiFi共享给网口的网卡,然后通过网线连接的ssh就自动断开了,这个要怎末解决?   ...

没碰到过,你可以自己研究下,我是直接网线

网友:
请问下,我用的buildroot镜像,安装ffmpeg后,无法使用libx264编码,请问怎么配置才能增加libx264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持,有什么使用问题可以留言

请教buildroot镜像,如何增加libx264的支持,好多天都没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buildroot镜像,如何增加libx264的支持,好多天都没搞好

你现在是怎么操作没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怎么操作没弄好的

我修改Buildroot的配置,增加了对ffmpeg的支持,ffmpeg下的配置如下图:

对于libx264的支持,在buildroot中搜关键字”libx264“搜不到:

但是搜”x264“能搜到一个,我就给选上了,如下图:

然后重新编译,生成镜像,烧录后,使用ffmpeg相关指令,调用264编码相关的参数,会报错:找不到libx264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怎么操作没弄好的

你好,能回复下吗?关于我再buildroot下无法添加libx264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