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ADC体验之三 手绘电压曲线

楼主:
【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ADC体验之一

【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ADC体验之二

在上面两篇帖子的前提下,把电压实时绘制到OLED屏上。

1、首先我先确定曲线的区域在x轴的10-50上,y轴为0-128;

2、所测的数值为0-16384(即2的16次方)。

Y轴的点换数公式为:Y= 50-40*ADC值/16384。

由于代码如下:

  • while (1)
  • {
  • total_val = 0;
  • for(int i=0; i<32;i++)
  • {
  • total_val +=aADCxConvertedData[i];
  • }
  • printf("ADC VaL:%d voltage:%.4f \r\n ", total_val/32, (float)(total_val/32)*3.3/16384);
  • //HAL_Delay(500);
  • static int xPos = 0;
  • y_val = 50-(uint8_t)((40*(float)total_val/16384.0)/32);
  • /* Only write to buffer when not in transmission */
  • SSD1306_DrawPixel(xPos,y_val,0x01);
  • /* Update the ssd1306 display in non-blocking mode -> should return SSD1306_STATE_READY if successful */
  • SSD1306_UpdateScreen();
  • xPos++;
  • if (xPos == 128)
  • {
  • SSD1306_Clear();
  • xPos = 0;
  • }
  • /* 40 fps (tested up to 200 fps!) */
  • HAL_Delay(25);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使用手动转动电位器,实现的效果如下视频:

网友:
视频如下,因为没有波形发生器,效果一般般。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电压曲线表

网友:
手绘电压曲线,学习了

网友A:
应该用大点的,分辨率高点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大点的,分辨率高点的屏

先用OLED屏画,后面想用MCU屏,但是还没有学会如何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OLED屏画,后面想用MCU屏,但是还没有学会如何驱动。

效果已经非常丝滑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果已经非常丝滑了,点赞!!!

还不行,如果跳变大,不成线,是点,下一步准备用touchgfx的曲线功能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