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基于tslib库触摸屏测试

楼主:
根据开发教程来学习下开发板触摸屏基于tslib库的测试。

一、tslib简介

    tslib 是专门为触摸屏设备所开发的 Linux 应用层函数库,并且是开源的, tslib 为触摸屏驱动和应用层之间的适配层, 它把应用程序中读取触摸屏 struct input_event 类型数据(这
是输入设备上报给应用层的原始数据)并进行解析的操作过程进行了封装,向使用者提供了封装好的 API 接口。 tslib 从触摸屏中获得原始的坐标数据, 并通过一系列的去噪、去抖、坐标变换等操作,来去除噪声并将原始的触摸屏坐标转换为相应的屏幕坐标。

二、测试代码及编译

开发板已经移植了tslib库,按照手册来测试下tslib应用。

2.1、ts_read.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slib.h>      //包含tslib.h头文件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tsdev *ts = NULL;
    struct ts_sample samp;
    int pressure = 0;//用于保存上一次的按压力,初始为0,表示松开

    /* 打开并配置触摸屏设备 */
    ts = ts_setup(NULL, 0);
    if (NULL == ts) {
        fprintf(stderr, "ts_setup error");
        exit(EXIT_FAILURE);
    }

    /* 读数据 */
    for ( ; ; ) {

        if (0 > ts_read(ts, &samp, 1)) {
            fprintf(stderr, "ts_read error");
            ts_close(ts);
            exit(EXIT_FAILURE);
        }

        if (samp.pressure) {//按压力>0
            if (pressure)   //若上一次的按压力>0
                printf("触摸坐标(%d, %d)\n", samp.x, samp.y);
                printf("触摸按下(%d, %d)\n", samp.x, samp.y);
            printf("触摸松开\n");//打印坐标

        pressure = samp.pressure;
    }

    ts_close(ts);
    exit(EXIT_SUCCESS);
}

2.2、tslib.h

#ifndef _TSLIB_H_
#define _TSLIB_H_
/*
 *  tslib/src/tslib.h
 *
 *  Copyright (C) 2016 Martin Kepplinger <martink@posteo.de>
 *  Copyright (C) 2001 Russell King.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  USA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LGPL-2.1
 *
 *
 * Touch screen library interface definitions.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ys/time.h>

#ifdef WIN32
  #define TSIMPORT __declspec(dllimport)
  #define TSEXPORT __declspec(dllexport)
  #define TSLOCAL
#else
  #define TSIMPORT
  #ifdef GCC_HASCLASSVISIBILITY
    #define TSEXPORT __attribute__ ((visibility("default")))
    #define TSLOCAL __attribute__ ((visibility("hidden")))
  #else
    #define TSEXPORT
    #define TSLOCAL
  #endif
#endif

#ifdef TSLIB_INTERNAL
  #define TSAPI TSEXPORT
#else
  #define TSAPI TSIMPORT
#endif /* TSLIB_INTERNAL */

struct tsdev;

struct ts_sample {
	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pressure;
	struct timeval	tv;
};

struct ts_sample_mt {
	/* ABS_MT_* event codes. linux/include/uapi/linux/input-event-codes.h
	 * has the definitions.
	 */
	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pressure;
	int		slot;
	int		tracking_id;

	int		tool_type;
	int		tool_x;
	int		tool_y;
	unsigned int	touch_major;
	unsigned int	width_major;
	unsigned int	touch_minor;
	unsigned int	width_minor;
	int		orientation;
	int		distance;
	int		blob_id;

	struct timeval	tv;

	/* BTN_TOUCH state */
	short		pen_down;

	/* valid is set != 0 if this sample
	 * contains new data; see below for the
	 * bits that get set.
	 * valid is set to 0 otherwise
	 */
	short		valid;
};

#define TSLIB_MT_VALID			(1 << 0)	/* any new data */
#define TSLIB_MT_VALID_TOOL		(1 << 1)	/* new tool_x or tool_y data */

struct ts_lib_version_data {
	const char	*package_version;
	int		version_num;
	unsigned int	features; /* bitmask, see below */
};

#define TSLIB_VERSION_MT		(1 << 0)	/* multitouch support */
#define TSLIB_VERSION_OPEN_RESTRICTED	(1 << 1)	/* ts_open_restricted() */
#define TSLIB_VERSION_EVENTPATH		(1 << 2)	/* ts_get_eventpath() */

enum ts_param {
	TS_SCREEN_RES = 0,		/* 2 integer args, x and y */
	TS_SCREEN_ROT			/* 1 integer arg, 1 = rotate */
};

/*
 * Close the touchscreen device, free all resources.
 */
TSAPI int ts_close(struct tsdev *);

/*
 * Reloads all modules - useful to reload calibration data.
 */
TSAPI int ts_reconfig(struct tsdev *);

/*
 * Configure the touchscreen device.
 */
TSAPI int ts_config(struct tsdev *);

/*
 * Changes a setting.
 */
TSAPI int ts_option(struct tsdev *, enum ts_param, ...);

/*
 * Change this hook to point to your custom error handling function.
 */
extern TSAPI int (*ts_error_fn)(const char *fmt, va_list ap);

/*
 * Implement this to override open() for the input device and return the fd.
 */
extern TSAPI int (*ts_open_restricted)(const char *path, int flags, void *user_data);

/*
 * Implement this to override close().
 */
extern TSAPI void (*ts_close_restricted)(int fd, void *user_data);

/*
 * Returns the file descriptor in use for the touchscreen device.
 */
TSAPI int ts_fd(struct tsdev *);

/*
 * Load a filter/scaling module
 */
TSAPI int ts_load_module(struct tsdev *, const char *mod, const char *params);

/*
 * Open the touchscreen device.
 */
TSAPI struct tsdev *ts_open(const char *dev_name, int nonblock);

/*
 * Find, open and configure the touchscreen device.
 */
TSAPI struct tsdev *ts_setup(const char *dev_name, int nonblock);

/*
 * Return a scaled touchscreen sample.
 */
TSAPI int ts_read(struct tsdev *, struct ts_sample *, int);

/*
 * Returns a raw, unscaled sample from the touchscreen.
 */
TSAPI int ts_read_raw(struct tsdev *, struct ts_sample *, int);

/*
 * Return a scaled touchscreen multitouch sample.
 */
TSAPI int ts_read_mt(struct tsdev *, struct ts_sample_mt **, int slots, int nr);

/*
 * Return a raw, unscaled touchscreen multitouch sample.
 */
TSAPI int ts_read_raw_mt(struct tsdev *, struct ts_sample_mt **, int slots, int nr);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a pointer to a static copy of the version info struct.
 */
TSAPI struct ts_lib_version_data *ts_libversion(void);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path to the opened touchscreen input device file.
 */
TSAPI char *ts_get_eventpath(struct tsdev *tsdev);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__cplusplus */
#endif /* _TSLIB_H_ */

2.3、编译

root@ubuntu:/opt/atk-rv1126_app/tslib# arm-linux-gnueabihf-gcc -o ts_read ts_read.c -lts --sysroot=/opt/atk-dlrv1126-toolchain/arm-buildroot-linux-gnueabihf/sysroot编译完成后,生成的文件

三、运行

3.1、复制文件到开发板

将上步编译后生成的文件复制到开发板

使用adb工具复制

连接USB-OTG到Ubuntu系统,检测到的设备

复制文件

root@ubuntu:/opt/atk-rv1126_app/tslib# adb -s 20230331RV1126FD2G0026 push ts_read /opt/

3.2、开发板运行

执行./ts_read运行

网友A:
这个需要指定屏幕的大小和分辨率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指定屏幕的大小和分辨率什么的吗

这个没有指定,测试使用的官方的显示屏,看硬件上,板卡可以识别显示屏硬件,程序上应该是有处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指定,测试使用的官方的显示屏,看硬件上,板卡可以识别显示屏硬件,程序上应该是有处理过了。

嗯,比较好奇,这个位置信息怎么出来的,因为不知道屏幕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