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SPI DMA如何配置传输

楼主:
我在配置OLED屏是,使用spi直接发送是可以成功驱动的,接着想偿试使用GPDMA来配置。由于没有类似的案例,我只有借鉴ADC的来配置,当执行编译到链接到HAL_LINKDMA时报错。

  官方是否有这方面的案例来实习如何使用。@nmg

网友:
我后面对比了配置的结构体,找到的参数,应该为:

__HAL_LINKDMA(&hspi1,hdmatx, handle_GPDMA1_Channel12);

现在编译是可以通过,但是不进中断。发送数据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就是找到类似DMA的结构体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