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解决SPI GPDMA传输

楼主:
【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SPI DMA如何配置传输

这里我遇到了问题,后面用逻辑分析仪分析时序,发现只传了一个字节就停止了。后面找到了官方的例程分析了一下,找到的原因。现在就配置记录如下:

  还有就是需要重写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SPI_T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 Set the SSD1306 state to ready */
  SSD1306_Disp.state = SSD1306_STATE_READY;
}

void HAL_SPI_Error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SSD1306_Disp.state = SSD1306_SPI_ERROR;
}

void HAL_SPI_TxHalf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Derogation MISRAC2012-Rule-8.13 */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SSD1306_Disp.state = SSD1306_STATE_READY;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SPI_TxHalfCpltCallback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在中断传结束之后,如果不延时1毫秒,就会卡死,这样有点影响性能:

网友A:
你这用的是STM32CubeMX配置的吗?看着怎么感觉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是STM32CubeMX配置的吗?看着怎么感觉不太一样。

是用STM32CubeIDE里面的STM32CubeMAX来配置的,现在新的配置出来的MDK工程会少东西,被绑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STM32CubeIDE里面的STM32CubeMAX来配置的,现在新的配置出来的MDK工程会少东西,被绑死了。

很多都在底层给写死了,利弊感觉都存在。因为不能修改底层,也看不到配置了哪些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在底层给写死了,利弊感觉都存在。因为不能修改底层,也看不到配置了哪些寄存器。

现在ST就是想让开发者快速上手,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还算友好。但是我看到我们国产的武汉芯源,他们的文档比ST,我感觉比较适合我们中文的开发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ST就是想让开发者快速上手,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还算友好。但是我看到我们国产的武汉芯源,他们的 ...

是啊,中文文档看着比英文流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