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C031C6开发板测评】I2C获取温湿度传感器SHT30数据

楼主:
一、硬件了解

从手册可以得知,PB8、PB9可以用作I2C1接口:

对应开发板上,可以用如下位置的接口:

二、SHT30温湿度传感器

我手头有一个标准的最简化的SHT30温湿度传感器,具体如下:

这个SHT30用3.3V供电,I2C接口通讯。

连接到开发板:

三、zephyr配置

在 zephyr中,有一个示例samples/sensor/sht3xd,展示了从sht3xd读取数据,要在STM32C0的开发板上使用,需要做一些配置。

首先,从zephyr/boards/arm/nucleo_c031c6/nucleo_c031c6.dts中,查看i2c的dts配置:

&i2c1 {
        pinctrl-0 = <&i2c1_scl_pb8 &i2c1_sda_pb9>;
        pinctrl-names = "default";
        status = "okay";
        clock-frequency = <I2C_BITRATE_FAST>;
};

从上述配置,可以看到,i2c使用了pb8、pb9。

另外,配置中定义了i2c通讯速率I2C_BITRATE_FAST,其具体的定义在 zephyr/include/zephyr/dt-bindings/i2c/i2c.h 文件中:

#define I2C_BITRATE_STANDARD    100000  /* 100 Kbit/s */
#define I2C_BITRATE_FAST        400000  /* 400 Kbit/s */
#define I2C_BITRATE_FAST_PLUS   1000000 /* 1 Mbit/s */
#define I2C_BITRATE_HIGH        3400000 /* 3.4 Mbit/s */
#define I2C_BITRATE_ULTRA       5000000 /* 5 Mbit/s */

所以,对应的速率为400 Kbits/s。

另外,还需要编写 zephyr/samples/sensor/sht3xd/boards/nucleo_c031c6.overlay,用于定义sht3xd传感器:

&i2c1 { /* SDA CN5.9=PB9, SCL CN5.10=PB8, ALERT CN5.1=D8=PA9 */
/* &i2c3 { * SDA CN7.36=PC1, SCL CN7.38=PC0, ALERT CN7.34=PB0 */
	sht3xd@44 {
		compatible = "sensirion,sht3xd";
		reg = <0x44>;
	};
};

上述配置中,设置了传感器的具体类型,对应:zephyr/dts/bindings/sensor/sensirion,sht3xd.yaml

# Copyright (c) 2018, Peter Bigot Consulting, LLC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description: Sensirion Humidity SHT3x-DIS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

compatible: "sensirion,sht3xd"

include: [sensor-device.yaml, i2c-device.yaml]

properties:
  alert-gpios:
    type: phandle-array
    description: |
      ALERT pin.

      This pin signals active high when produced by the sensor.  The
      property value should ensure the flags properly describe the
      signal that is presented to the driver.

其对应的驱动位置:./drivers/sensor/sht3xd

./drivers/sensor/sht3xd
├── CMakeLists.txt
├── Kconfig
├── sht3xd.c
├── sht3xd.h
└── sht3xd_trigger.c

做完上述配置,就可以编写具体程序了。

四、代码编写

参考 samples/sensor/sht3xd/src/main.c,编写如下的代码:

#include <zephyr/kernel.h>
#include <zephyr/device.h>
#include <zephyr/drivers/sensor.h>
#include <stdio.h>

const struct device *const dev = DEVICE_DT_GET_ONE(sensirion_sht3xd);

int main(void)
{
	int rc;

	if (!device_is_ready(dev)) {
		printf("Device %s is not ready\n", dev->name);
		return 0;
	}

	while (true) {
		struct sensor_value temp, hum;

		rc = sensor_sample_fetch(dev);
		if (rc == 0) {
			rc = sensor_channel_get(dev, SENSOR_CHAN_AMBIENT_TEMP,
						&temp);
		}
		if (rc == 0) {
			rc = sensor_channel_get(dev, SENSOR_CHAN_HUMIDITY,
						&hum);
		}
		if (rc != 0) {
			printf("SHT3XD: failed: %d\n", rc);
			break;
		}

		printf("SHT3XD: %d.%d=%.2f Cel ; %d.%d=%0.2f %%RH\n",
				temp.val1,temp.val2,
		       sensor_value_to_double(&temp),
				hum.val1,hum.val2,
		       sensor_value_to_double(&hum));

		k_sleep(K_MSEC(2000));
	}
	return 0;
}

在上述代码中,通过别名 sensirion_sht3xd 来获得dts配置的设备,然后通过device_is_ready()检查设备是否准备去就绪。

因为前面做了dts配置,所以一旦系统启动,就会自动做好准备,提供服务。

然后,调用sensor_sample_fetch()进行数据采样,采样后,就可以调用sensor_channel_get()来获取数据了。

在 zephyr/include/zephyr/drivers/sensor.h 中,定义了传感器数据读取的结构,以及对应的数据通道:

struct sensor_value {
        int32_t val1;
        int32_t val2;
};

enum sensor_channel {
        SENSOR_CHAN_ACCEL_X,
        SENSOR_CHAN_ACCEL_Y,
        SENSOR_CHAN_ACCEL_Z,
        SENSOR_CHAN_ACCEL_XYZ,
        SENSOR_CHAN_GYRO_X,
        SENSOR_CHAN_GYRO_Y,
        SENSOR_CHAN_GYRO_Z,
        SENSOR_CHAN_GYRO_XYZ,
        SENSOR_CHAN_MAGN_X,
        SENSOR_CHAN_MAGN_Y,
        SENSOR_CHAN_MAGN_Z,
        SENSOR_CHAN_MAGN_XYZ,
        SENSOR_CHAN_DIE_TEMP,
        SENSOR_CHAN_AMBIENT_TEMP,
        SENSOR_CHAN_PRESS,
        SENSOR_CHAN_PROX,
        SENSOR_CHAN_HUMIDITY,
        SENSOR_CHAN_LIGHT,
        SENSOR_CHAN_IR,
        SENSOR_CHAN_RED,
        SENSOR_CHAN_GREEN,
        SENSOR_CHAN_BLUE,
        SENSOR_CHAN_ALTITUDE,

        SENSOR_CHAN_PM_1_0,
        SENSOR_CHAN_PM_2_5,
        SENSOR_CHAN_PM_10,
        SENSOR_CHAN_DISTANCE,

        SENSOR_CHAN_CO2,
        SENSOR_CHAN_VOC,
        SENSOR_CHAN_GAS_RES,

        SENSOR_CHAN_VOLTAGE,

        SENSOR_CHAN_VSHUNT,

        SENSOR_CHAN_CURRENT,
        SENSOR_CHAN_POWER,

        SENSOR_CHAN_RESISTANCE,

        SENSOR_CHAN_ROTATION,

        SENSOR_CHAN_POS_DX,
        SENSOR_CHAN_POS_DY,
        SENSOR_CHAN_POS_DZ,

        SENSOR_CHAN_RPM,

        SENSOR_CHAN_GAUGE_VOLTAGE,
        SENSOR_CHAN_GAUGE_AVG_CURRENT,
        SENSOR_CHAN_GAUGE_STDBY_CURRENT,
        SENSOR_CHAN_GAUGE_MAX_LOAD_CURRENT,
        SENSOR_CHAN_GAUGE_TEMP,
        SENSOR_CHAN_GAUGE_STATE_OF_CHARGE,
        SENSOR_CHAN_GAUGE_FULL_CHARGE_CAPACITY,
        SENSOR_CHAN_GAUGE_REMAINING_CHARGE_CAPACITY,
        SENSOR_CHAN_GAUGE_NOM_AVAIL_CAPACITY,
        SENSOR_CHAN_GAUGE_FULL_AVAIL_CAPACITY,
        SENSOR_CHAN_GAUGE_AVG_POWER,
        SENSOR_CHAN_GAUGE_STATE_OF_HEALTH,
        SENSOR_CHAN_GAUGE_TIME_TO_EMPTY,
        SENSOR_CHAN_GAUGE_TIME_TO_FULL,
        SENSOR_CHAN_GAUGE_CYCLE_COUNT,
        SENSOR_CHAN_GAUGE_DESIGN_VOLTAGE,
        SENSOR_CHAN_GAUGE_DESIRED_VOLTAGE,
        SENSOR_CHAN_GAUGE_DESIRED_CHARGING_CURRENT,

        SENSOR_CHAN_ALL,

        SENSOR_CHAN_COMMON_COUNT,

        SENSOR_CHAN_PRIV_START = SENSOR_CHAN_COMMON_COUNT,

        SENSOR_CHAN_MAX = INT16_MAX,
};

温度对应的通道为 SENSOR_CHAN_AMBIENT_TEMP,湿度对应的通道为SENSOR_CHAN_HUMIDITY,所以读取温湿度信息,使用如下代码:

		rc = sensor_sample_fetch(dev);
		if (rc == 0) {
			rc = sensor_channel_get(dev, SENSOR_CHAN_AMBIENT_TEMP,
						&temp);
		}
		if (rc == 0) {
			rc = sensor_channel_get(dev, SENSOR_CHAN_HUMIDITY,
						&hum);
		}

数据读取成功后,可以调用 sensor_value_to_double()将结构化数据转换为double浮点数据。

五、输出结果

将上述代码编译下载到开发板,运行后,即可输出温湿度信息:

用手捏住SHT30的传感器部分,温度就会上升。

对着它哈气,湿度就会上升了。

网友A:
捏住传感器会不会污染传感器,影响后期传感器检测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捏住传感器会不会污染传感器,影响后期传感器检测精度

先沐浴焚香净身

网友:
这个zephyr和linux一样的开发路线了,用起来应该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