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学习-恒流源

楼主:
三极管学习-恒流源

在放大器内部咱们经常看到恒流源的符号并且就此略过,恒流源虽然简单但画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他们可能就此略过,通常在高边的三极管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恒流源如下图1所示。
图1:PNP三极管做的恒流源
R1给Q1提供电流路径,此时Q1的电流通过R1流向GND,Q1和Q2共用一个偏置电流,又因为Q1的Vbe和Q2的Vbe是相同的所以流过R1的电流等于流过R2的电流。咱们仿真看看。
图2:三极管的Ib
图3:R1 和R2上的电流
图4:I(R1) 和I(R2)电流对比
电流基本相同,但还有些不同,仿真和实际还有不同,等我做完实际电路在和大家报告,但目前的这个已经足够给我们做些应用了。以上电路实际上Q1完全是当做二极管使用,那我们将Q1换成二极管如图5所示。也是同样行得通。
图5:使用二极管做的恒流源
但其电流就两边不一样了,不是电流镜是恒流源,如果要做个电容电压斜坡上去的就可以用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图6所示。
图6:电容电压斜坡上升
给C1并联个按键就可以弄个延时开关灯的电路转一下逻辑,看到当电容电压上升的时候电容上的电流是变小的,所以如果你要很精确的恒流源这么玩是不合适的。拿来关灯的话应该不差那么点时间。使用图1的电路也是会有相同的电流掉下来,
wilson镜像电流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Q2和Q3的Vce电压不一样,Vce不同会造成不同Vbe导致电流适配不太一样,wilson的架构如下图7所示,其核心要点是保证两个管子的Vce是相同的让基极的电流适配小一些。
图7:wilson电流镜
仿真代码:
* /Users/xutong/Documents/LTspice/Draft8.asc
V1 N001 0 PULSE(0 5 3m 1u 1u 5m 10m)
Q2 N002 N002 N001 0 2N2907
R1 N003 0 1000
C1 VC1 0 1µ
Q1 VC1 N003 N002 0 2N2907
Q3 N003 N002 N001 0 2N2907
.model NPN NPN
.model PNP PNP
.lib /Users/xutong/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LTspice/lib/cmp/standard.bjt
.ic V(VC1)=0
.tran 8m
.backanno
.end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电容充电的话,必须使用.ic将电容的初始电压设置成0 这样电容的电压才会从0开始。

搭个振荡器:

图8:振荡器电路
图9:振荡器仿真波形
振荡器这里用了个开关,开关有个迟滞回,当电压到达开关的开启电压后将会对C1进行放电,当放电到迟滞回的点以后,开关又会关闭继续充电,然后就可以做振荡器了。
仿真代码:
V1 N001 0 PULSE(0 5 3m 1u 1u 5m 10m)
Q2 N002 N002 N001 0 2N2907
R1 N003 0 1000
C1 VC1 0 1µ
Q1 VC1 N003 N002 0 2N2907
Q3 N003 N002 N001 0 2N2907
S1 0 VC1 VC1 0 SW
.model NPN NPN
.model PNP PNP
.lib /Users/xutong/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LTspice/lib/cmp/standard.bjt
.ic V(VC1)=0
.tran 8m
.model SW SW(Ron=.1 Roff=1Meg Vt=1.5 Vh=1)
.backanno
.end

给热电偶提供偏置电流:

三线热电耦通常需要偏置电流,用三极管做1mA恒流源可能是比较有性价比,选用三极管时候可以选双PNP三极管的型号如BC807DS这种如图10所示。详情可以参考 RTD电路设计
图10:BC807DS手册

恒流驱动LED灯

上面的架构,做恒流源的话设定电流的电阻和Rload上的电流差不多,当需要一点功率的时候上面的电路就不太合适,如果驱动LED灯等电流稍微大一点的就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架构,如图11所示。
图11:比例恒流源
Q3和Q2做电流镜,Q2和Q1做达林顿,这样就可以用小的电流去控制大的电流了。R1上的电流×Q1的β就等于R2上的电流。恒流源的优势就是可以直接并联,复习下叠加定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拜拜

网友A:
分析得不错,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

网友B:
啥软件啊 mac上的正需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不错,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

ltsp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软件啊 mac上的正需要呀

ltspice mac上macspice3我下载半天下载不了

网友C:
LTspice好像不能仿真其它公司的器件,只能仿真ADI旗下的LT公司的器件模型。是不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Tspice好像不能仿真其它公司的器件,只能仿真ADI旗下的LT公司的器件模型。是不是这样?

可以仿真其他公司器件,标准 spice 就行

网友E:
楼主,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1MV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中国最高电压等级的交流输电线路电压为1MV,没有更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我估计你想说的是1mV。

如果是,市面上有模拟热电偶的信号发生器,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1mV差多少?几个0?温度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我估计你想说的是1mV。 如果是,市面上有模拟热电偶的信号发生器,可以 ...

对对对,就是1mV那样的,象数据电源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mV差多少?几个0?温度范围?

常温下吧,是不是还需要象我们的分析天平那样,在恒温的环境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对对,就是1mV那样的,象数据电源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呀。

在10楼我说过:市面上有模拟热电偶的信号发生器。这种模拟热电偶的信号发生器具有小键盘,可以选择热电偶型号例如K型,选择温度例如200摄氏度,该信号发生器即输出K型热电偶在200摄氏度时应该产生的热电动势(冷端为0摄氏度)。显然,该信号发生器输出是直流,范围大致是数m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常温下吧,是不是还需要象我们的分析天平那样,在恒温的环境中呀。

直接16bit dac生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比如我要产生1MV的电压。

1MV用来干什么啊 ,那么那么高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仿真其他公司器件,标准 spice 就行

啊 能导入spice模型哈,那不错欸,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MV用来干什么啊 ,那么那么高电压啊。

打错,是1毫伏,我老是出这样的错误呀。我昨天看了一下16位的DAC,大佬推荐一个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错,是1毫伏,我老是出这样的错误呀。我昨天看了一下16位的DAC,大佬推荐一个呗?

DAC80508 这个工业客户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能导入spice模型哈,那不错欸,我回去试试看。

对,之前写过教程,可以看看LTspice教程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AC80508 这个工业客户用的多

DAC1220模块 20位高精度DAC数模转换器模块 可调±10V输出SPI通信。

这个大佬用过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AC1220模块 20位高精度DAC数模转换器模块 可调±10V输出SPI通信。 这个大佬用过不?

没有,用过最高端的DAC8050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最高端的DAC80508

非常感谢,我找找你的这款,看看能不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我找找你的这款,看看能不能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正想着用三极管做个恒流源代替恒流二极管呢,谢谢!有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软件?谢谢!

ltspice

网友:
我想做个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要怎么样入手列.

网友:
R1和R2上的电流是不同的,只是近似相等,相差两个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