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导入.cir文件的模型后运行报错,无法打开库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按照网上的指导,在成功导入模型后搭建如上的电路

点击运行,报错,无法打开库文件

  在删除元件后,报错消失,可以运行

在多次重复B站的教程后还是不行,报相同的错误,LTspice第三方模型导入_哔哩哔哩_bilibili

请问大佬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205694-1-1.html 可以看看

网友B:
你的库文件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库文件放在哪里

C盘的默认安装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205694-1-1.html 可以看看

哥,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库是LTspice自带的还是你自己的(或者下载的)。如果是后者,你必须在Symbol中指定电路名(SubCircuit名),并且在这个Schematic或者顶层Test Bench的Schematic中用".lib"指定存放库文件的文件夹路径名和库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我试了还是不行

把你的cir发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cir发出来看看

已经解决,谢谢了,因为电脑用户名是中文,改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谢谢了,因为电脑用户名是中文,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