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逆变和并网输出电流流向和波形

楼主:
在有源逆变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能量的逆向流动,由电机到电网,当电机减速时,母线电压升高,但是要想实现能量的流动,需要的条件是发电侧的电压比电网的电压高,在有源逆变时母线电压大于网侧电压,方向始终上正下负,那么此时向电网输送能量的间段是什么?在逆变器哪个开启阶段送出电量?
由此推想出电机并网是的能量流动,点击发出电压相位和电网电压相位一致,那么电流是直接送入电网了吗,在电网上的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电流的速度是电场建立的速度,和光速是一个数量级,那么此时电流传输的速度应该很快,那为什么还用防止用电功率大造成的电网电压下降?

网友:
建议先弄清楚普通交流电源何时才能够并联运行,例如两台交流发电机何时才能够并联运行。再研究逆变器何时才能够与交流电网并联向电网输送能量。

网友:
这应该是三相桥整流电路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问题,如果将逆变电路交流侧接到交流电网上,把直流电逆变成同频率的交流电,反送到电网上去才是有源逆变,,

“方向始终上正下负,那么此时向电网输送能量的间段是什么?在逆变器哪个开启阶段送出电量?”

这需要看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