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三态 如是观

楼主:
知识面,是烂大街的,但既不串连贯通,亦无助初学者入门。

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反过来说,稳定的分子,才是物质的存在 !

以此论之,等离子态及简并态 根本就不该称之为物质,自然也就跟 相变 扯不上关系。

除了客观存在,分子也是物种的标识,撇除同分异构,一种化学成份 只对应于一种物质,

在常温常压环境中,甲烷是气态,水是液相,碳黑是固体,印像中,碳似乎是没有液相的,

碳黑,属于亚纳米粒子,1埃就是0.1纳米,碳需要多少个原子才能以超微颗粒形态稳定存在?!

这超微碳粉颗粒多大,如果我不加热 而是继续施加机械力量强行粉碎,这碳粉 (或任何固体) 是不是会直接被锤成蒸汽呢?!

网友A: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问题是,就算真的能把「单分子固体」提取出来并且密封于充满氦气的罐子中,但能否因此得以永远在单分子固体的状态稳定保存而不会板结或聚合?!

网友:
【在常温常压环境中,甲烷是气态,水是液相,碳黑是固体】

常温常压环境中,石墨和金刚石是固态,但碳黑不是固态,通常称为无定形碳。

网友:
【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反过来说,稳定的分子,才是物质的存在 !】

你自己的物质定义?

依照这个定义,亚原子粒子,不是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问题是,就算真的能把「单分子固体」提取出来并且 ...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物理学上认为只有晶体才是固体。电子工程师经常接触到的单晶体是石英晶体振荡器中的石英晶体,作导线用的铜、铝等是多晶体。石英、铜、铝等是固体。但石英熔化后又凝固(称为熔凝石英,常用作EPROM芯片的擦除窗口)不是晶体,也就不是固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问题是,就算真的能把「单分子固体」提取出来并且 ...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玻璃,也不是固体,虽然常温下玻璃非常硬。

彼此相隔甚远的多个单分子,只能认为是稀薄的气体。

网友:
客观存在的一切,叫做事物,而物质只是事物之一,

当然,我说的一切纯属门外汉的个人思路,而绝非定义。

也许,除了惰性气体,其他原子在常温常压环境中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结聚才能安身立命,

物质的三态,就是以分子型式这样的环境相容性为前提的,而且我觉得,这态的规范仅限于物理性质,甚至只是单纯以温度为依归。

像富勒烯或葡萄糖之类,其化学机制决定了它生来就是固态,即使它们隐居于空气中,亦不过相当于 溶剂跟溶质的关系,而不能说它是气态,空气才是。

网友:
不过,除了物理性质,这个「三态」似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就是,宏观层级,群体效应,而分子自己的活跃程度不是主要, 不论是 气态、液态、固态,都是对这 群体效应 而言的。

网友:
水与油都是货真价实的液态,乳化后仍是液态,

同样是乳,但豆乳就不一样,豆乳实际上是胶体,双相的,

物质三态,针对的是一种物质的相态,那么,豆乳只能说是液体而不能说是液态。

而流体的范围就更大,C60份子比碳黑还小,但它是独立架构,理论上可以无需扎堆的,

如果真没扎堆的话,就可以形成流体,但本质上却还是固体,而且是真固体,不是液晶体,

液态就有液态应有的样子,即使是超流,零粘度,分子也还是扎着堆儿的。

网友: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对呐,单分子固体是有的,基因就是,C60也可能】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玻璃,也不是固体,虽然常 ...

想起一个词儿叫做「硬气」,如此说来,以此词儿调侃这货可蛮贴切的咧。

我想,根据阁下的描述,这货我可以称之为「气晶」,不过,它的 视在相态 却是固态。

网友:
号称能完全隔绝冷热的气凝胶,

视在 (及体感) 相态是固态,但实际上跟玻璃相类(更「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