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udp_server测试

楼主:
测试下网络通信udp_server测试。

一、udp_server测试

1.1、代码

udp_server.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linux/sockios.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netinet/ether.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packet/packe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define BUF_SIZE    2048
#define INTERFAXENAME "udp"

int sock;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0;
        char buf[1024];
        memset(buf,1,1024);

        if ( (sock=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0)
        {
                perror("socket");
                exit(1);
        }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memset(&server_addr, 0, sizeof(server_addr));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5050);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1.21");

        ret = bind(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if (ret < 0)
    {
                printf("%s: bind 192.168.1.21 failed\n", __FUNCTION__);
                close(sock);
                return 0;
        }
        else
        printf("bind 192.168.1.21 success\r\n");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socklen_t        len;
        len = sizeof(client_addr);
        while(1)
        {
                ret = recvfrom(sock, buf, 1024, 0,(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len);
                printf("recv:%s\n", buf);
        }

        close(sock);
        return 0;
}

1.2、编译代码并复制文件到开发板

root@ubuntu:/opt/atk-rv1126_app/socket# arm-linux-gnueabihf-gcc -o udp_server udp_server.c

1.3、运行

首先在开发板上运行

[root@ATK-DLRV1126:/opt]# ./udp_server
然后,在网络调试助手中建立UDP连接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开发板接收内容

网友A:
UDP可以说是网络中比较常用的一种通信协议了,除了容易丢包,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DP可以说是网络中比较常用的一种通信协议了,除了容易丢包,没有其他问题。

是啊,传输速度相对要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传输速度相对要快些。

毕竟不用握手,通信步骤比TCP少了一些,速度自然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