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使用】 SC3336拍摄

楼主:
Luckfox的这块RV1106开发板是对SC3336进行了支持的,同时RV1106有着强大硬编码能力

本篇主要是实现使用SC3336来拍图,同时将图像进行JPEG硬编码然后通过网络发送出去

1、基本JPEG压缩测试

    源码路径:/luckfox-pico/media/samples/simple_venc_jpeg.c

    测试时用串口调试,连接网线到路由器来传输文件

    串口连接:

    插上网线,ifconfig看下设备的IP地址

    键盘WIN+E,输入设备的IP地址:192.168.110.90

    用户名为 root,密码为 luckfox

    连接后就可以看见板子的文件了

    默认的SDK编译完成后,在/oem/usr/bin下已经有测试的例程程序了

    运行前先关闭开机自启的IPC程序 killall rkipc

    输入  ./simple_venc_jpeg -w 1920 -h 1080 运行程序

    在命令行每回车一次就会拍一张图片,对应的图片会保存在 /tmp/*.jpeg

    最后输入 quit 程序结束运行,然后将图片拷贝到电脑上查看

    打开拍摄的图片我们会发现图片的颜色可能会偏色,显示不正常,我们需要修改程序如下(代码段的main(){}部分):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RK_U32 u32Width = 1920;
  • RK_U32 u32Height = 1080;
  • RK_CODEC_ID_E enCodecType = RK_VIDEO_ID_JPEG;
  • RK_CHAR *pCodecName = "JPEG";
  • RK_S32 s32chnlId = 0;
  • int c;
  • while ((c = getopt(argc, argv, optstr)) != -1) {
  • switch (c) {
  • case 'w':
  • u32Width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h':
  • u32Heigh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I':
  • s32chnlId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
  • default:
  • print_usage(argv[0]);
  • return 0;
  • }
  • }
  • printf("#CodecName:%s\n", pCodecName);
  • printf("#Resolution: %dx%d\n", u32Width, u32Height);
  • printf("#CameraIdx: %d\n\n", s32chnlId);
  • printf("#Frame Count to save: %d\n", g_s32FrameCnt);
  • char *iq_dir = "/etc/iqfiles";
  • if (iq_dir) {
  • #ifdef RKAIQ
  • printf("ISP IQ file path: %s\n\n", iq_dir);
  • SAMPLE_COMM_ISP_Init(0, RK_AIQ_WORKING_MODE_NORMAL, 0, iq_dir);
  • SAMPLE_COMM_ISP_Run(0);
  • printf("ISP RUN!\n");
  • #endif
  • }
  • signal(SIGINT, sigterm_handler);
  • if (RK_MPI_SYS_Init() != RK_SUCCESS) {
  • RK_LOGE("rk mpi sys init fail!");
  • goto __FAILED;
  • }
  • vi_dev_init();
  • vi_chn_init(s32chnlId, u32Width, u32Height);
  • // venc init
  • test_venc_init(0, u32Width, u32Height, enCodecType);
  • MPP_CHN_S stSrcChn, stDestChn;
  • // bind vi to venc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I;
  • stSrcChn.s32DevId = 0;
  • stSrcChn.s32ChnId = s32chnl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ENC;
  • stDestChn.s32DevId = 0;
  • stDestChn.s32ChnId = 0;
  • printf("====RK_MPI_SYS_Bind vi0 to venc0====\n");
  • s32Ret = RK_MPI_SYS_Bind(&stSrcChn, &stDestChn);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K_LOGE("bind 0 ch venc failed");
  • goto __FAILED;
  • }
  • VENC_RECV_PIC_PARAM_S stRecvParam;
  • pthread_t main_thread;
  • pthread_create(&main_thread, NULL, GetMediaBuffer0, NULL);
  • char cmd[64];
  • VENC_JPEG_PARAM_S stJpegParam;
  • stJpegParam.u32Qfactor = 77;
  • RK_MPI_VENC_SetJpegParam(0, &stJpegParam);
  • while (!quit) {
  • fgets(cmd, sizeof(cmd), stdin);
  • printf("#Input cmd:%s\n", cmd);
  • if (strstr(cmd, "quit")) {
  • printf("#Get 'quit' cmd!\n");
  • quit = true;
  • break;
  • }
  • memset(&stRecvParam, 0, sizeof(VENC_RECV_PIC_PARAM_S));
  • stRecvParam.s32RecvPicNum = 1;
  • s32Ret = RK_MPI_VENC_StartRecvFrame(0, &stRecvParam);
  • if (s32Ret) {
  • printf("RK_MPI_VENC_StartRecvFrame failed!\n");
  • break;
  • }
  • usleep(30000); // sleep 30 ms.
  • }
  • sleep(1);
  • pthread_join(&main_thread, NULL);
  • s32Ret = RK_MPI_SYS_UnBind(&stSrcChn, &stDestChn);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K_LOGE("RK_MPI_SYS_UnBind fail %x", s32Ret);
  • }
  • s32Ret = RK_MPI_VI_DisableChn(0, s32chnlId);
  • RK_LOGE("RK_MPI_VI_DisableChn %x", s32Ret);
  • s32Ret = RK_MPI_VENC_StopRecvFrame(0);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eturn s32Ret;
  • }
  • s32Ret = RK_MPI_VENC_DestroyChn(0);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K_LOGE("RK_MPI_VDEC_DestroyChn fail %x", s32Ret);
  • }
  • s32Ret = RK_MPI_VI_DisableDev(0);
  • RK_LOGE("RK_MPI_VI_DisableDev %x", s32Ret);
  • __FAILED:
  • RK_LOGE("test running exit:%d", s32Ret);
  • RK_MPI_SYS_Exit();
  • #ifdef RKAIQ
  • SAMPLE_COMM_ISP_Stop(0);
  • #endif
  • return 0;
  • }

    重新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重新测试就可以看到正常的图片了

    左修改前,右修改后  可以看见拍摄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2、图像VI和JPEG压缩非绑定

    例程中图像输入后就直接送入JPEG压缩了,但是我们不总是希望这样。我们希望还可以对输入的图像(例如这里输入的YUV图像)进行自己的处理,处理之后再进行压缩,这里提供一种我测试的方法。

    新建一个文件用来测试代码 vi_jpeg.c

    修改media下的Makefile文件,添加

  • vi_jpeg: vi_jpeg.c
  • @$(SAMPLE_CC) $^ -o $@ $(SAMPLE_CFLAGS) $(LD_FLAGS)

    代码参考/luckfox-pico/media/samples/test/sample_camera_stresstest.c

  • /*
  • * Copyright 2021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 *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 #ifdef __cplusplus
  • #if __cplusplus
  • extern "C" {
  • #endif
  • #endif /* End of #ifdef __cplusplus */
  • #include <assert.h>
  • #include <errno.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getopt.h>
  • #include <pthread.h>
  • #include <semaphore.h>
  • #include <signal.h>
  • #include <stdboo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ys/prctl.h>
  • #include <time.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ample_comm.h"
  • #define FILE_TEST
  • typedef struct _rkMpiCtx {
  • SAMPLE_VI_CTX_S vi;
  • SAMPLE_VPSS_CTX_S vpss;
  • SAMPLE_VENC_CTX_S venc;
  • } SAMPLE_MPI_CTX_S;
  • static int g_loopcount = 1;
  • static int g_framcount = 200;
  • static COMPRESS_MODE_E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AFBC_16x16;
  • static SAMPLE_MPI_CTX_S *g_ctx;
  • static bool quit = false;
  • static void sigterm_handler(int sig) {
  • fprintf(stderr, "signal %d\n", sig);
  • g_loopcount = 0;
  • quit = true;
  • }
  • static RK_CHAR optstr[] = "?::n:l:c:f:e:";
  •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long_options[] = {
  • {"index", required_argument, NULL, 'n'},
  • {"loop_coun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l'},
  • {"frame_coun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c'},
  • {"pixel_format", optional_argument, NULL, 'f'},
  • {NULL, 0, NULL, 0},
  • };
  • uint8_t encodingType = 0; /* 选择编码类型 */
  • /******************************************************************************
  • * function : show usage
  • ******************************************************************************/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RK_CHAR *name) {
  • printf("Usage : %s -n <index> -l <loop count> -c <frame count> -f <pixel format>\n",
  • name);
  • printf("index:\n");
  • printf("\t 0)isp stresstest(IqFileDir: /etc/iqfiles ~ /usr/share/iqfiles)\n");
  • printf("\t 1)venc stresstest(H264 ~ H265)\n");
  • printf("\t 2)venc stresstest(1x ~ 0.5x resolution)\n");
  • printf("\t 3)vi->vps->venc stresstest\n");
  • printf("pixel format:\n");
  • printf("\t nv12) no compress\n");
  • printf("\t afbc) compress\n");
  • }
  • /******************************************************************************
  • * function : vi thread
  • ******************************************************************************/
  • static void *vi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I_CTX_S *ctx = (SAMPLE_VI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if (ctx->dstFilePath)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i_%d.bin", ctx->dstFilePath, ctx->s32Dev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Dev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I_GetChnFrame(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if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 0) {
  •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 continue;
  •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if (fp) {
  • fwrite(pData, 1,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fp);
  • fflush(fp);
  • }
  • RK_LOGE(
  • "SAMPLE_COMM_VI_GetChnFrame DevId %d ok:data %p size:%llu loop:%d seq:%d "
  • "pts:%lld ms\n",
  • ctx->s32DevId, pData,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loopCount,
  • ctx->stViFrame.stVFrame.u32TimeRef,
  •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TS / 1000);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
  • * function : vpss thread
  • ******************************************************************************/
  • static RK_U8 data[2560 * 1520 * 2];
  • static RK_U8 data0[2560 * 1520 * 2];
  • static RK_U8 data1[2560 * 1520 * 2];
  • static void *vpss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PSS_CTX_S *ctx = (SAMPLE_VPSS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FILE *fbc0 = RK_NULL;
  • FILE *fbc1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VIDEO_FRAME_INFO_S stChnFrameInfos;
  • if (ctx->dstFilePath)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pss_%d.yuv", ctx->dstFilePath, ctx->s32Chn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if 0
  • fbc0 = fopen("/data/vpss_1280_760_fbc.bin", "r");
  • if (fbc0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1280_76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bc1 = fopen("/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r");
  • if (fbc1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read(data0, 1, 1552384, fbc0);
  • fread(data1, 1, 6164480, fbc1);
  • #endif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PSS_GetChnFrame(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 0) {
  • continue;
  • }
  • #if 0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PSS_ReleaseChnFrame(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endif
  • // if (fp) {
  • // fwrite(pData, 1,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fp);
  • // fflush(fp);
  • // }
  • #if 1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 &g_ctx->venc, pData,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g_compressMode);
  • s32Ret = RK_MPI_VENC_SendFrame(g_ctx->venc.s32ChnId,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 -1);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K_LOGE("RK_MPI_VENC_SendFrame fail %x", s32Ret);
  • }
  • #else
  •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1280)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g_ctx->venc, data0,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1552384, g_compressMode);
  • } else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2560)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g_ctx->venc, data1,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6164480, g_compressMode);
  • }
  • #endif
  • printf("SAMPLE_COMM_VPSS_GetChnFrame DevId %d ok:data %p size:%llu loop:%d "
  • "seq:%d "
  • "pts:%lld ms\n",
  • ctx->s32GrpId, pData,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 loopCount,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TimeRef,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TS / 1000);
  • SAMPLE_COMM_VPSS_ReleaseChnFrame(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static void *vpss_send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PSS_CTX_S *ctx = (SAMPLE_VPSS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FILE *fbc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fbc = fopen("/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r");
  • if (fbc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read(data, 1, 6164480, fbc);
  • while (!quit)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SAMPLE_COMM_VPSS_SendStream(&g_ctx->vpss, data, 2560, 1520, 6164480,
  • g_compressMode);
  • loopCount++;
  • usleep(20000);
  • }
  • if (fbc)
  • fclose(fbc);
  • return RK_NULL;
  • }
  • /******************************************************************************
  • * function : venc thread
  • ******************************************************************************/
  • static void *venc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ENC_CTX_S *ctx = (SAMPLE_VENC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if (ctx->dstFilePath) {
  • if(3 != encodingType)
  •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enc_%d.bin", ctx->dstFilePath, ctx->s32Chn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ENC_GetStream(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ENC_ReleaseStream(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if (fp)
  • //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 fflush(fp);
  • // }
  • if(3 != encodingType)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fflush(fp);
  • }
  • else
  • {
  • static uint16_t pictureIndex = 0;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enc_%d.jpeg", ctx->dstFilePath, pictureIndex);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fflush(fp);
  • pictureIndex++;
  • printf("pictureIndex = %d",pictureIndex);
  • }
  • }
  • PrintStreamDetails(ctx->s32ChnId,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 RK_LOGD("chn:%d, loopCount:%d wd:%d\n", ctx->s32ChnId, loopCount,
  •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 SAMPLE_COMM_VENC_ReleaseStream(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int SAMPLE_CAMERA_VENC_Stresstest(SAMPLE_MPI_CTX_S *ctx, RK_S32 mode) {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int video_width = 2560;
  • int video_height = 1520;
  • int venc_width = 2560;
  • int venc_height = 1520;
  • RK_CHAR *pOutPathVenc = NULL;
  • RK_CHAR *iq_file_dir = "/etc/iqfiles";
  • RK_CHAR *pCodecName = "H264";
  • CODEC_TYPE_E 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4;
  • VENC_RC_MODE_E 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4CBR;
  • RK_S32 s32BitRate = 10 * 1024;
  • RK_S32 s32CamId = 0;
  • MPP_CHN_S stSrcChn, stDestChn;
  • RK_S32 s32loopCnt = g_framcount;
  • RK_S32 i;
  • RK_BOOL bMultictx = RK_FALSE;
  • quit = false;
  • pthread_t vpss_thread_id[2];
  • if (mode == 1) {
  • s32loopCnt = -1;
  • }
  • pOutPathVenc ="tmp";
  • printf("#CameraIdx: %d\n", s32CamId);
  • printf("#CodecName:%s\n", pCodecName);
  • printf("#Output Path: %s\n", pOutPathVenc);
  • if (iq_file_dir) {
  • #ifdef RKAIQ
  • printf("#Rkaiq XML DirPath: %s\n", iq_file_dir);
  • printf("#bMultictx: %d\n\n", bMultictx);
  • rk_aiq_working_mode_t hdr_mode = RK_AIQ_WORKING_MODE_NORMAL;
  • SAMPLE_COMM_ISP_Init(s32CamId, hdr_mode, bMultictx, iq_file_dir);
  • SAMPLE_COMM_ISP_Run(s32CamId);
  • #endif
  • }
  • if (RK_MPI_SYS_Init() != RK_SUCCESS) {
  • goto __FAILED;
  • }
  • MB_POOL pool = MB_INVALID_POOLID;
  • MB_POOL_CONFIG_S stMbPoolCfg;
  • memset(&stMbPoolCfg, 0, sizeof(MB_POOL_CONFIG_S));
  • stMbPoolCfg.u64MBSize = video_width * video_height * 2;
  • stMbPoolCfg.u32MBCnt = 10;
  • stMbPoolCfg.enAllocType = MB_ALLOC_TYPE_DMA;
  • pool = RK_MPI_MB_CreatePool(&stMbPoolCfg);
  • ctx->vpss.pool = ctx->venc.pool = pool;
  • // Init VI[0]
  • ctx->vi.u32Width = video_width;
  • ctx->vi.u32Height = video_height;
  • ctx->vi.s32DevId = s32CamId;
  • ctx->vi.u32PipeId = ctx->vi.s32DevId;
  • ctx->vi.s32ChnId = 2; // rk3588 mainpath:0 selfpath:1 fbcpath:2
  • ctx->vi.stChnAttr.stIspOpt.u32BufCount = 4;
  • ctx->vi.stChnAttr.stIspOpt.enMemoryType = VI_V4L2_MEMORY_TYPE_DMABUF;
  • ctx->vi.stChnAttr.u32Depth = 1;
  • ctx->vi.stChnAttr.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i.stChnAttr.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i.stChnAttr.stFrameRate.s32SrcFrameRate = -1;
  • ctx->vi.stChnAttr.stFrameRate.s32DstFrameRate = -1;
  • if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MODE_NONE) {
  • ctx->vi.s32ChnId = 0;
  • }
  • SAMPLE_COMM_VI_CreateChn(&ctx->vi);
  • // Init VPSS[0]
  • ctx->vpss.s32GrpId = 0;
  • ctx->vpss.s32ChnId = 0;
  • // RGA_device: VIDEO_PROC_DEV_RGA GPU_device: VIDEO_PROC_DEV_GPU
  • ctx->vpss.enVProcDevType = VIDEO_PROC_DEV_RGA;
  • // ctx->vpss.enVProcDevType = VIDEO_PROC_DEV_GPU;
  • ctx->vpss.s32loopCount = s32loopCnt;
  • ctx->vpss.stGrpVpssAttr.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pss.stGrpVpssAttr.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pss.stCropInfo.bEnable = RK_FALSE;
  • ctx->vpss.stCropInfo.enCropCoordinate = VPSS_CROP_RATIO_COOR;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s32X = 0;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s32Y = 0;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u32Width = video_width;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u32Height = video_height;
  • ctx->vpss.stChnCropInfo[0].bEnable = RK_TRUE;
  • ctx->vpss.stChnCropInfo[0].enCropCoordinate = VPSS_CROP_RATIO_COOR;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s32X = 0;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s32Y = 0;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u32Width = venc_width * 1000 / video_width;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u32Height = venc_height * 1000 / video_height;
  • ctx->vpss.s32ChnRotation[0] = ROTATION_0;
  • ctx->vpss.stRotationEx[0].bEnable = RK_FALSE;
  • ctx->vpss.stRotationEx[0].stRotationEx.u32Angle = 60;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ChnMode = VPSS_CHN_MODE_USER;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DynamicRange = DYNAMIC_RANGE_SDR8;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pss.stVpssChnAttr[0].stFrameRate.s32SrcFrameRate = -1;
  • ctx->vpss.stVpssChnAttr[0].stFrameRate.s32DstFrameRate = -1;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Width = venc_width;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Height = venc_height;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Depth = 2;
  • ctx->vpss.dstFilePath = pOutPathVenc;
  • SAMPLE_COMM_VPSS_CreateChn(&ctx->vpss);
  • #if defined(FILE_TEST)
  • pthread_create(&vpss_thread_id[0], 0, vpss_get_stream, (void *)(&ctx->vpss));
  • // pthread_create(&vpss_thread_id[1], 0, vpss_send_stream, (void *)(&ctx->vpss));
  • #endif
  • // Init VENC[0]
  • ctx->venc.s32ChnId = 0;
  • ctx->venc.u32Width = venc_width;
  • ctx->venc.u32Height = venc_height;
  • ctx->venc.u32Fps = 30;
  • ctx->venc.u32Gop = 50;
  • ctx->venc.u32BitRate = s32BitRate;
  • switch (encodingType)
  • {
  • case 1: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5;
  • ctx->venc.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5CBR;
  • // H264 66:Baseline 77:Main Profile 100:High Profile
  • // H265 0:Main Profile 1:Main 10 Profile
  • // MJPEG 0:Baseline
  • ctx->venc.stChnAttr.stVencAttr.u32Profile = 100;
  • break;
  • case 2: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4;
  • ctx->venc.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4CBR;
  • ctx->venc.stChnAttr.stVencAttr.u32Profile = 100;
  • break;
  • case 3: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JPEG;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venc_get_stream;
  • ctx->venc.s32loopCount = s32loopCnt;
  • ctx->venc.dstFilePath = pOutPathVenc;
  • ctx->venc.stChnAttr.stGopAttr.enGopMode = VENC_GOPMODE_NORMALP; // VENC_GOPMODE_SMARTP
  • SAMPLE_COMM_VENC_CreateChn(&ctx->venc);
  • // Bind VI[0] and VPSS[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I;
  • stSrcChn.s32DevId = ctx->vi.s32Dev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i.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Dest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AMPLE_COMM_Bind(&stSrcChn, &stDestChn);
  • #if !defined(FILE_TEST)
  • // Bind VPSS[0] and VENC[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Src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ENC;
  • stDestChn.s32DevId = 0;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enc.s32ChnId;
  • SAMPLE_COMM_Bind(&stSrcChn, &stDestChn);
  • #endif
  • printf("%s initial finish\n", __func__);
  • if (mode == 0) {
  • while (!quit) {
  • sleep(1);
  • }
  • if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 pthread_join(ctx->venc.getStreamThread, NULL);
  • }
  • if (g_loopcount > 0) {
  • g_loopcount--;
  • printf("sample_camera_stresstest: g_loopcount(%d)\n", g_loopcount);
  • }
  • }
  • printf("%s exit!\n", __func__);
  • if (mode == 1) {
  • quit = true;
  • if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 pthread_join(ctx->venc.getStreamThread, NULL);
  • }
  • pthread_join(vpss_thread_id[0], NULL);
  • pthread_join(vpss_thread_id[1], NULL);
  • }
  • RK_MPI_MB_DestroyPool(pool);
  • #if !defined(FILE_TEST)
  • // UnBind VPSS[0] and VENC[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Src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ENC;
  • stDestChn.s32DevId = 0;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enc.s32ChnId;
  • SAMPLE_COMM_UnBind(&stSrcChn, &stDestChn);
  • printf("%s Unbind VPSS[0] - VENC[0]!\n", __func__);
  • // Bind VI[0] and VPSS[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I;
  • stSrcChn.s32DevId = ctx->vi.s32Dev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i.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Dest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AMPLE_COMM_UnBind(&stSrcChn, &stDestChn);
  • printf("%s Unbind VI[0] - VPSS[0]!\n", __func__);
  • #endif
  • // Destroy VENC[0]
  • SAMPLE_COMM_VENC_DestroyChn(&ctx->venc);
  • // Destroy VPSS[0]
  • SAMPLE_COMM_VPSS_DestroyChn(&ctx->vpss);
  • // Destroy VI[0]
  • SAMPLE_COMM_VI_DestroyChn(&ctx->vi);
  • __FAILED:
  • RK_MPI_SYS_Exit();
  • if (iq_file_dir) {
  • #ifdef RKAIQ
  • SAMPLE_COMM_ISP_Stop(s32CamId);
  • #endif
  • }
  • return 0;
  • }
  • /******************************************************************************
  • * function : main()
  • * Description : main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RK_S32 s32Index;
  • struct sigaction sa;
  • RK_CHAR *iq_file_dir = "/etc/iqfiles";
  • RK_BOOL bMultictx = RK_FALSE;
  • RK_S32 s32CamId = 0;
  • SAMPLE_MPI_CTX_S ctx;
  • if (argc < 2) {
  • print_usage(argv[0]);
  • return 0;
  • }
  • signal(SIGINT, sigterm_handler);
  • int c;
  • while ((c = getopt_long(argc, argv, optstr, long_options, NULL)) != -1) {
  • const char *tmp_optarg = optarg;
  • switch (c) {
  • case 'n':
  • s32Index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l':
  • g_loopcoun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c':
  • g_framcoun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f':
  • if (!strcmp(optarg, "nv12")) {
  •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MODE_NONE;
  • } else if (!strcmp(optarg, "afbc")) {
  •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AFBC_16x16;
  • }
  • break;
  • case 'e':
  • if (!strcmp(optarg, "h265"))
  • {
  • encodingType = 1;
  • }
  • else if (!strcmp(optarg, "h264"))
  • {
  • encodingType = 2;
  • }
  • else if (!strcmp(optarg, "jpeg"))
  • {
  • encodingType = 3;
  • }
  • break;
  • case '?':
  • default:
  • print_usage(argv[0]);
  • return 0;
  • }
  • }
  • memset(&ctx, 0, sizeof(SAMPLE_MPI_CTX_S));
  • g_ctx = &ctx;
  • s32Ret = SAMPLE_CAMERA_VENC_Stresstest(&ctx, 0);
  • printf("%s finish!\n", __func__);
  • return 0;
  • }
  • #ifdef __cplusplus
  • #if __cplusplus
  • }
  • #endif
  • #endif /* End of #ifdef __cplusplus */

    编译下载到板子后执行 ./vi_jpeg -n 1 -l 1 -c 10 -f nv12 -e jpeg,-c 表示测试的图片数量 -e 表示编码类型 (h264,h265,jpeg)

    程序结束后在/tmp/路径下生成相应的文件,测试jpeg编码生成.jpeg文件,264/265 生成.bin文件

    .bin的文件可以使用YUV VIEVER 查看

3、UDP发送JPEG图片

    编译下载到板子后执行 ./vi_jpeg -n 1 -l 1 -c 1000 -f nv12 -e jpeg -i 192.168.110.36 -p 8000代表拍图1000张 jpeg编码 udp服务器地址为192.168.110.36 端口为 8000

  • /*
  • * Copyright 2021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 *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 #ifdef __cplusplus
  • #if __cplusplus
  • extern "C" {
  • #endif
  • #endif /* End of #ifdef __cplusplus */
  • #include <assert.h>
  • #include <errno.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getopt.h>
  • #include <pthread.h>
  • #include <semaphore.h>
  • #include <signal.h>
  • #include <stdboo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ys/prctl.h>
  • #include <time.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ys/socket.h>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arpa/inet.h>
  • #include "sample_comm.h"
  • #define FILE_TEST
  • typedef struct _rkMpiCtx {
  • SAMPLE_VI_CTX_S vi;
  • SAMPLE_VPSS_CTX_S vpss;
  • SAMPLE_VENC_CTX_S venc;
  • } SAMPLE_MPI_CTX_S;
  • static int g_loopcount = 1;
  • static int g_framcount = 200;
  • static COMPRESS_MODE_E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AFBC_16x16;
  • static SAMPLE_MPI_CTX_S *g_ctx;
  • static bool quit = false;
  • static void sigterm_handler(int sig) {
  • fprintf(stderr, "signal %d\n", sig);
  • g_loopcount = 0;
  • quit = true;
  • pthread_cancel(pthread_self());
  • }
  • static RK_CHAR optstr[] = "?::n:l:c:f:e:i:p:";
  •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long_options[] = {
  • {"index", required_argument, NULL, 'n'},
  • {"loop_coun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l'},
  • {"frame_count", required_argument, NULL, 'c'},
  • {"pixel_format", optional_argument, NULL, 'f'},
  • {NULL, 0, NULL, 0},
  • };
  • uint8_t encodingType = 0; /* 选择编码类型 */
  • int sockfd;
  • char *udpServerIp = NULL;
  • int udpServerPort = 0;
  • #define UDP_SEND_MAX_LEN ( 60 * 1024 ) /* 设置UDP一包发送的最大数量 */
  • /******************************************************************************
  • * function : show usage
  • ******************************************************************************/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RK_CHAR *name) {
  • printf("Usage : %s -n <index> -l <loop count> -c <frame count> -f <pixel format>\n",
  • name);
  • printf("index:\n");
  • printf("\t 0)isp stresstest(IqFileDir: /etc/iqfiles ~ /usr/share/iqfiles)\n");
  • printf("\t 1)venc stresstest(H264 ~ H265)\n");
  • printf("\t 2)venc stresstest(1x ~ 0.5x resolution)\n");
  • printf("\t 3)vi->vps->venc stresstest\n");
  • printf("pixel format:\n");
  • printf("\t nv12) no compress\n");
  • printf("\t afbc) compress\n");
  • }
  • void *recv_thread(void *arg)
  • {
  • int socket_fd = *(int *)arg;
  • struct sockaddr_in recv_addr;
  • socklen_t addrlen = sizeof(recv_addr);
  • char recvbuf[1024] = {0};
  • while(1)
  • {
  • if(recvfrom(socket_fd, recvbuf, 1024, 0,(struct sockaddr*)&recv_addr,&addrlen) < 0) //1024表示本次接收的最大字节数
  • printf("rec error!\n");
  • printf("[recv from %s:%d]%s \n",inet_ntoa(*(struct in_addr*)&recv_addr.sin_addr.s_addr),ntohs(recv_addr.sin_port),recvbuf);
  • }
  • printf("%s------------------------------------------------------------------------------------------------exit\n", __func__);
  • pthread_exit(NULL);
  • }
  • /******************************************************************************
  • * function : vi thread
  • ******************************************************************************/
  • static void *vi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I_CTX_S *ctx = (SAMPLE_VI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if (ctx->dstFilePath)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i_%d.bin", ctx->dstFilePath, ctx->s32Dev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Dev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I_GetChnFrame(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if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 0) {
  •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 continue;
  •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if (fp) {
  • fwrite(pData, 1,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fp);
  • fflush(fp);
  • }
  • RK_LOGE(
  • "SAMPLE_COMM_VI_GetChnFrame DevId %d ok:data %p size:%llu loop:%d seq:%d "
  • "pts:%lld ms\n",
  • ctx->s32DevId, pData,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rivateData, loopCount,
  • ctx->stViFrame.stVFrame.u32TimeRef,
  • ctx->stViFrame.stVFrame.u64PTS / 1000);
  • SAMPLE_COMM_VI_ReleaseChnFrame(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
  • * function : vpss thread
  • ******************************************************************************/
  • static RK_U8 data[2560 * 1520 * 2];
  • static RK_U8 data0[2560 * 1520 * 2];
  • static RK_U8 data1[2560 * 1520 * 2];
  • static void *vpss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PSS_CTX_S *ctx = (SAMPLE_VPSS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FILE *fbc0 = RK_NULL;
  • FILE *fbc1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VIDEO_FRAME_INFO_S stChnFrameInfos;
  • if (ctx->dstFilePath)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pss_%d.yuv", ctx->dstFilePath, ctx->s32Chn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if 0
  • fbc0 = fopen("/data/vpss_1280_760_fbc.bin", "r");
  • if (fbc0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1280_76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bc1 = fopen("/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r");
  • if (fbc1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read(data0, 1, 1552384, fbc0);
  • fread(data1, 1, 6164480, fbc1);
  • #endif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PSS_GetChnFrame(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 0) {
  • continue;
  • }
  • #if 0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PSS_ReleaseChnFrame(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endif
  • // if (fp) {
  • // fwrite(pData, 1,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fp);
  • // fflush(fp);
  • // }
  • #if 1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 &g_ctx->venc, pData,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g_compressMode);
  • s32Ret = RK_MPI_VENC_SendFrame(g_ctx->venc.s32ChnId,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 -1);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RK_LOGE("RK_MPI_VENC_SendFrame fail %x", s32Ret);
  • }
  • #else
  •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1280)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g_ctx->venc, data0,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1552384, g_compressMode);
  • } else if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2560) {
  • SAMPLE_COMM_VENC_SendStream(
  • &g_ctx->venc, data1,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Width,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Height, 6164480, g_compressMode);
  • }
  • #endif
  • printf("SAMPLE_COMM_VPSS_GetChnFrame DevId %d ok:data %p size:%llu loop:%d "
  • "seq:%d "
  • "pts:%lld ms\n",
  • ctx->s32GrpId, pData,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rivateData,
  • loopCount,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32TimeRef,
  • ctx->stChnFrameInfos.stVFrame.u64PTS / 1000);
  • SAMPLE_COMM_VPSS_ReleaseChnFrame(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static void *vpss_send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PSS_CTX_S *ctx = (SAMPLE_VPSS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FILE *fbc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fbc = fopen("/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r");
  • if (fbc == RK_NULL) {
  • printf("can't open /data/vpss_2560_1520_fbc.bin file !\n");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fread(data, 1, 6164480, fbc);
  • while (!quit)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quit = true;
  • break;
  • }
  • }
  • SAMPLE_COMM_VPSS_SendStream(&g_ctx->vpss, data, 2560, 1520, 6164480,
  • g_compressMode);
  • loopCount++;
  • usleep(20000);
  • }
  • if (fbc)
  • fclose(fbc);
  • return RK_NULL;
  • }
  • /******************************************************************************
  • * function : venc thread
  • ******************************************************************************/
  • static void *venc_get_stream(void *pArgs) {
  • SAMPLE_VENC_CTX_S *ctx = (SAMPLE_VENC_CTX_S *)(pArgs);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char name[256] = {0};
  • FILE *fp = RK_NULL;
  • void *pData = RK_NULL;
  • RK_S32 loopCount = 0;
  • if (ctx->dstFilePath) {
  • if(3 != encodingType)
  • {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enc_%d.bin", ctx->dstFilePath, ctx->s32ChnId);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 }
  • while (!quit) {
  • s32Ret = SAMPLE_COMM_VENC_GetStream(ctx, &pData);
  • if (s32Ret == RK_SUCCESS) {
  • // exit when complete
  • if (ctx->s32loopCount > 0) {
  • if (loopCount >= ctx->s32loopCount) {
  • SAMPLE_COMM_VENC_ReleaseStream(ctx);
  • quit = true;
  • break;
  • }
  • // if (fp)
  • //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 fflush(fp);
  • // }
  • if(3 != encodingType)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fflush(fp);
  • }
  • else
  • {
  • static uint16_t pictureIndex = 0;
  • snprintf(name, sizeof(name), "/%s/venc_%d.jpeg", ctx->dstFilePath, pictureIndex);
  • fp = fopen(name, "wb");
  • if (fp == RK_NULL) {
  • printf("chn %d can't open %s file !\n", ctx->s32ChnId, ctx->dstFilePath);
  • quit = true;
  • return RK_NULL;
  • }
  • // fwrite(pData, 1,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fp);
  • // fflush(fp);
  • pictureIndex++;
  • printf("pictureIndex = %d",pictureIndex);
  • }
  • char picInfo[100];
  • unsigned int preSendPicLen =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 int sendCnt = 0;
  • unsigned char * startPalce = pData;
  • struct sockaddr_in sock_addr = {0};
  • sock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设置地址族为IPv4
  • sock_addr.sin_port = htons(udpServerPort); // 设置地址的端口号信息
  • sock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udpServerIp); // 设置IP地址
  • sprintf(picInfo,"%s,%d,%ld,%s","frameData",ctx->stFrame.pstPack->u32Len,0,"123");
  • sendto(sockfd,picInfo,strlen(picInfo), 0, (struct sockaddr *)&sock_addr, sizeof(sock_addr));/* 发送图片大小数据包 */
  • /* 发送图片数据包 */
  • if(preSendPicLen > UDP_SEND_MAX_LEN) /* 如果图片的大小大于设定的最大值,分包发送 */
  • {
  • // ESP_LOGI(camera,"preSendPicLen = %d \r\n",preSendPicLen);
  • while(UDP_SEND_MAX_LEN * (sendCnt + 1) < preSendPicLen)
  • {
  • sendto(sockfd,startPalce + (UDP_SEND_MAX_LEN * sendCnt),UDP_SEND_MAX_LEN, 0, (struct sockaddr *)&sock_addr, sizeof(sock_addr));
  • sendCnt++;
  • }
  • sendto(sockfd,startPalce + (UDP_SEND_MAX_LEN * sendCnt),preSendPicLen % UDP_SEND_MAX_LEN, 0, (struct sockaddr *)&sock_addr, sizeof(sock_addr));
  • sendCnt = 0;
  • }
  • else /* 如果图片的大小没有大于设定的最大值,直接发送 */
  • {
  • sendto(sockfd,startPalce,preSendPicLen, 0, (struct sockaddr *)&sock_addr, sizeof(sock_addr));
  • }
  • }
  • PrintStreamDetails(ctx->s32ChnId,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 RK_LOGD("chn:%d, loopCount:%d wd:%d\n", ctx->s32ChnId, loopCount,
  • ctx->stFrame.pstPack->u32Len);
  • SAMPLE_COMM_VENC_ReleaseStream(ctx);
  • loopCount++;
  • }
  • usleep(1000);
  • }
  • if (fp)
  • fclose(fp);
  • return RK_NULL;
  • }
  • int SAMPLE_CAMERA_VENC_Stresstest(SAMPLE_MPI_CTX_S *ctx, RK_S32 mode) {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int video_width = 2560;
  • int video_height = 1520;
  • int venc_width = 2560;
  • int venc_height = 1520;
  • RK_CHAR *pOutPathVenc = NULL;
  • RK_CHAR *iq_file_dir = "/etc/iqfiles";
  • RK_CHAR *pCodecName = "H264";
  • CODEC_TYPE_E 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4;
  • VENC_RC_MODE_E 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4CBR;
  • RK_S32 s32BitRate = 10 * 1024;
  • RK_S32 s32CamId = 0;
  • MPP_CHN_S stSrcChn, stDestChn;
  • RK_S32 s32loopCnt = g_framcount;
  • RK_S32 i;
  • RK_BOOL bMultictx = RK_FALSE;
  • quit = false;
  • pthread_t vpss_thread_id[2];
  • if (mode == 1) {
  • s32loopCnt = -1;
  • }
  • pOutPathVenc ="tmp";
  • printf("#CameraIdx: %d\n", s32CamId);
  • printf("#CodecName:%s\n", pCodecName);
  • printf("#Output Path: %s\n", pOutPathVenc);
  • if (iq_file_dir) {
  • #ifdef RKAIQ
  • printf("#Rkaiq XML DirPath: %s\n", iq_file_dir);
  • printf("#bMultictx: %d\n\n", bMultictx);
  • rk_aiq_working_mode_t hdr_mode = RK_AIQ_WORKING_MODE_NORMAL;
  • SAMPLE_COMM_ISP_Init(s32CamId, hdr_mode, bMultictx, iq_file_dir);
  • SAMPLE_COMM_ISP_Run(s32CamId);
  • #endif
  • }
  • if (RK_MPI_SYS_Init() != RK_SUCCESS) {
  • goto __FAILED;
  • }
  • MB_POOL pool = MB_INVALID_POOLID;
  • MB_POOL_CONFIG_S stMbPoolCfg;
  • memset(&stMbPoolCfg, 0, sizeof(MB_POOL_CONFIG_S));
  • stMbPoolCfg.u64MBSize = video_width * video_height * 2;
  • stMbPoolCfg.u32MBCnt = 10;
  • stMbPoolCfg.enAllocType = MB_ALLOC_TYPE_DMA;
  • pool = RK_MPI_MB_CreatePool(&stMbPoolCfg);
  • ctx->vpss.pool = ctx->venc.pool = pool;
  • // Init VI[0]
  • ctx->vi.u32Width = video_width;
  • ctx->vi.u32Height = video_height;
  • ctx->vi.s32DevId = s32CamId;
  • ctx->vi.u32PipeId = ctx->vi.s32DevId;
  • ctx->vi.s32ChnId = 2; // rk3588 mainpath:0 selfpath:1 fbcpath:2
  • ctx->vi.stChnAttr.stIspOpt.u32BufCount = 4;
  • ctx->vi.stChnAttr.stIspOpt.enMemoryType = VI_V4L2_MEMORY_TYPE_DMABUF;
  • ctx->vi.stChnAttr.u32Depth = 1;
  • ctx->vi.stChnAttr.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i.stChnAttr.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i.stChnAttr.stFrameRate.s32SrcFrameRate = -1;
  • ctx->vi.stChnAttr.stFrameRate.s32DstFrameRate = -1;
  • if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MODE_NONE) {
  • ctx->vi.s32ChnId = 0;
  • }
  • SAMPLE_COMM_VI_CreateChn(&ctx->vi);
  • // Init VPSS[0]
  • ctx->vpss.s32GrpId = 0;
  • ctx->vpss.s32ChnId = 0;
  • // RGA_device: VIDEO_PROC_DEV_RGA GPU_device: VIDEO_PROC_DEV_GPU
  • ctx->vpss.enVProcDevType = VIDEO_PROC_DEV_RGA;
  • // ctx->vpss.enVProcDevType = VIDEO_PROC_DEV_GPU;
  • ctx->vpss.s32loopCount = s32loopCnt;
  • ctx->vpss.stGrpVpssAttr.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pss.stGrpVpssAttr.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pss.stCropInfo.bEnable = RK_FALSE;
  • ctx->vpss.stCropInfo.enCropCoordinate = VPSS_CROP_RATIO_COOR;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s32X = 0;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s32Y = 0;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u32Width = video_width;
  • ctx->vpss.stCropInfo.stCropRect.u32Height = video_height;
  • ctx->vpss.stChnCropInfo[0].bEnable = RK_TRUE;
  • ctx->vpss.stChnCropInfo[0].enCropCoordinate = VPSS_CROP_RATIO_COOR;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s32X = 0;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s32Y = 0;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u32Width = venc_width * 1000 / video_width;
  • ctx->vpss.stChnCropInfo[0].stCropRect.u32Height = venc_height * 1000 / video_height;
  • ctx->vpss.s32ChnRotation[0] = ROTATION_0;
  • ctx->vpss.stRotationEx[0].bEnable = RK_FALSE;
  • ctx->vpss.stRotationEx[0].stRotationEx.u32Angle = 60;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ChnMode = VPSS_CHN_MODE_USER;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DynamicRange = DYNAMIC_RANGE_SDR8;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PixelFormat = RK_FMT_YUV420SP;
  • ctx->vpss.stVpssChnAttr[0].enCompressMode = g_compressMode;
  • ctx->vpss.stVpssChnAttr[0].stFrameRate.s32SrcFrameRate = -1;
  • ctx->vpss.stVpssChnAttr[0].stFrameRate.s32DstFrameRate = -1;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Width = venc_width;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Height = venc_height;
  • ctx->vpss.stVpssChnAttr[0].u32Depth = 2;
  • ctx->vpss.dstFilePath = pOutPathVenc;
  • SAMPLE_COMM_VPSS_CreateChn(&ctx->vpss);
  • #if defined(FILE_TEST)
  • pthread_create(&vpss_thread_id[0], 0, vpss_get_stream, (void *)(&ctx->vpss));
  • // pthread_create(&vpss_thread_id[1], 0, vpss_send_stream, (void *)(&ctx->vpss));
  • #endif
  • // Init VENC[0]
  • ctx->venc.s32ChnId = 0;
  • ctx->venc.u32Width = venc_width;
  • ctx->venc.u32Height = venc_height;
  • ctx->venc.u32Fps = 30;
  • ctx->venc.u32Gop = 50;
  • ctx->venc.u32BitRate = s32BitRate;
  • switch (encodingType)
  • {
  • case 1: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5;
  • ctx->venc.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5CBR;
  • // H264 66:Baseline 77:Main Profile 100:High Profile
  • // H265 0:Main Profile 1:Main 10 Profile
  • // MJPEG 0:Baseline
  • ctx->venc.stChnAttr.stVencAttr.u32Profile = 100;
  • break;
  • case 2: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H264;
  • ctx->venc.enRcMode = VENC_RC_MODE_H264CBR;
  • ctx->venc.stChnAttr.stVencAttr.u32Profile = 100;
  • break;
  • case 3:
  • ctx->venc.enCodecType = RK_CODEC_TYPE_JPEG;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venc_get_stream;
  • ctx->venc.s32loopCount = s32loopCnt;
  • ctx->venc.dstFilePath = pOutPathVenc;
  • ctx->venc.stChnAttr.stGopAttr.enGopMode = VENC_GOPMODE_NORMALP; // VENC_GOPMODE_SMARTP
  • SAMPLE_COMM_VENC_CreateChn(&ctx->venc);
  • // Bind VI[0] and VPSS[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I;
  • stSrcChn.s32DevId = ctx->vi.s32Dev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i.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Dest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AMPLE_COMM_Bind(&stSrcChn, &stDestChn);
  • #if !defined(FILE_TEST)
  • // Bind VPSS[0] and VENC[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Src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ENC;
  • stDestChn.s32DevId = 0;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enc.s32ChnId;
  • SAMPLE_COMM_Bind(&stSrcChn, &stDestChn);
  • #endif
  • printf("%s initial finish\n", __func__);
  • if (mode == 0) {
  • while (!quit) {
  • sleep(1);
  • }
  • if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 pthread_join(ctx->venc.getStreamThread, NULL);
  • }
  • if (g_loopcount > 0) {
  • g_loopcount--;
  • printf("sample_camera_stresstest: g_loopcount(%d)\n", g_loopcount);
  • }
  • }
  • printf("%s exit!\n", __func__);
  • if (mode == 1) {
  • quit = true;
  • if (ctx->venc.getStreamCbFunc) {
  • pthread_join(ctx->venc.getStreamThread, NULL);
  • }
  • pthread_join(vpss_thread_id[0], NULL);
  • pthread_join(vpss_thread_id[1], NULL);
  • }
  • RK_MPI_MB_DestroyPool(pool);
  • #if !defined(FILE_TEST)
  • // UnBind VPSS[0] and VENC[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Src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ENC;
  • stDestChn.s32DevId = 0;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enc.s32ChnId;
  • SAMPLE_COMM_UnBind(&stSrcChn, &stDestChn);
  • printf("%s Unbind VPSS[0] - VENC[0]!\n", __func__);
  • // Bind VI[0] and VPSS[0]
  • stSrcChn.enModId = RK_ID_VI;
  • stSrcChn.s32DevId = ctx->vi.s32DevId;
  • stSrcChn.s32ChnId = ctx->vi.s32ChnId;
  • stDestChn.enModId = RK_ID_VPSS;
  • stDestChn.s32DevId = ctx->vpss.s32GrpId;
  • stDestChn.s32ChnId = ctx->vpss.s32ChnId;
  • SAMPLE_COMM_UnBind(&stSrcChn, &stDestChn);
  • printf("%s Unbind VI[0] - VPSS[0]!\n", __func__);
  • #endif
  • // Destroy VENC[0]
  • SAMPLE_COMM_VENC_DestroyChn(&ctx->venc);
  • // Destroy VPSS[0]
  • SAMPLE_COMM_VPSS_DestroyChn(&ctx->vpss);
  • // Destroy VI[0]
  • SAMPLE_COMM_VI_DestroyChn(&ctx->vi);
  • __FAILED:
  • RK_MPI_SYS_Exit();
  • if (iq_file_dir) {
  • #ifdef RKAIQ
  • SAMPLE_COMM_ISP_Stop(s32CamId);
  • #endif
  • }
  • return 0;
  • }
  • /******************************************************************************
  • * function : main()
  • * Description : main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RK_S32 s32Ret = RK_FAILURE;
  • RK_S32 s32Index;
  • struct sigaction sa;
  • RK_CHAR *iq_file_dir = "/etc/iqfiles";
  • RK_BOOL bMultictx = RK_FALSE;
  • RK_S32 s32CamId = 0;
  • SAMPLE_MPI_CTX_S ctx;
  • if (argc < 2) {
  • print_usage(argv[0]);
  • return 0;
  • }
  • signal(SIGINT, sigterm_handler);
  • int c;
  • while ((c = getopt_long(argc, argv, optstr, long_options, NULL)) != -1) {
  • const char *tmp_optarg = optarg;
  • switch (c) {
  • case 'n':
  • s32Index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l':
  • g_loopcoun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c':
  • g_framcoun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f':
  • if (!strcmp(optarg, "nv12")) {
  •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MODE_NONE;
  • } else if (!strcmp(optarg, "afbc")) {
  • g_compressMode = COMPRESS_AFBC_16x16;
  • }
  • break;
  • case 'e':
  • if (!strcmp(optarg, "h265"))
  • {
  • encodingType = 1;
  • }
  • else if (!strcmp(optarg, "h264"))
  • {
  • encodingType = 2;
  • }
  • else if (!strcmp(optarg, "jpeg"))
  • {
  • encodingType = 3;
  • }
  • break;
  • case 'i':
  • udpServerIp = optarg;
  • break;
  • case 'p':
  • udpServerPort = atoi(optarg);
  • break;
  • case '?':
  • default:
  • print_usage(argv[0]);
  • return 0;
  • }
  • }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if (-1 == sockfd)
  • {
  • printf("socket open err.");
  • return -1;
  • }
  • // 2、绑定本地的相关信息,如果不绑定,则系统会随机分配一个端口号
  • struct sockaddr_in local_addr = {0};
  • local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使用IPv4地址
  • local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udpServerIp); //本机IP地址
  • local_addr.sin_port = htons(udpServerPort); //端口
  • // local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 //将套接字和IP、端口绑定
  • if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local_addr, sizeof(local_addr)) < 0)
  • printf("bind error");
  • // 3、打印本机ip地址和端口号
  • printf("IP地址: %s\n", udpServerIp);
  • printf("端口号: %d\n", udpServerPort);
  • pthread_t udpRecThread = -1;
  • // 4、创建一个线程,用来接收数据
  • pthread_create(&udpRecThread, NULL, recv_thread, &sockfd);
  • // // 5、等待输入数据,然后发送出去,直到输入的数据为'quit','192.168.0.107'表示目的ip地址,8266表示目的端口号
  • // struct sockaddr_in sock_addr = {0};
  • // sock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设置地址族为IPv4
  • // sock_addr.sin_port = htons(8266); // 设置地址的端口号信息
  • // sock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udpServerIp); // 设置IP地址
  • // char sendbuf[1024]={"hello world, I am a UDP socket."};
  • // int cnt = 10;
  • // while(cnt--)
  • // {
  • // printf("please input a string.input 'quit' to quit.\n");
  • // scanf("%s",sendbuf);
  • // if(strcmp(sendbuf,"quit") == 0)
  • // break;
  • // sendto(sockfd, sendbuf, strlen(sendbuf), 0, (struct sockaddr*)&sock_addr, sizeof(sock_addr));
  • // }
  • memset(&ctx, 0, sizeof(SAMPLE_MPI_CTX_S));
  • g_ctx = &ctx;
  • s32Ret = SAMPLE_CAMERA_VENC_Stresstest(&ctx, 0);
  • printf("%s finish!\n", __func__);
  • // 等待线程退出
  • pthread_join(recv_thread, NULL);
  • close(sockfd);
  • return 0;
  • }
  • #ifdef __cplusplus
  • #if __cplusplus
  • }
  • #endif
  • #endif /* End of #ifdef __cplusplus */

    这里拿了之前自己做的UDP收图的程序

    实际的效果: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jpeg的udp方式推视频流

vlc-3.0.20-win64.exe

查看h264/265视频

用到的文件

网友A:
实际的效果那里没有,是不是视频上传忘记点击名称,插入啦?

网友B:
看来都买了那个专用的摄像头,我还是白嫖用USB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效果那里没有,是不是视频上传忘记点击名称,插入啦?

第一次用,不太懂 哈哈哈

重新添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都买了那个专用的摄像头,我还是白嫖用USB摄像头

主要是测试跑压缩这块要方便一点

网友C:
专用的摄像头要插在板子的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摄像头要插在板子的哪?

CSI Camera | LUCKFOX WIKI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I Camera | LUCKFOX WIKI

四十多米倒还行。有摄像头后续还可以跑一些实时图像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都买了那个专用的摄像头,我还是白嫖用USB摄像头

USB摄像头接板子的哪哦?

网友E:
你好,新手不太懂,求教一下。我SDK编译好了,按你的教程,偏绿的图片也拍出来了,那个simple_venc_jpeg文件更改后放在哪个位置,需要用什么命令和参数编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新手不太懂,求教一下。我SDK编译好了,按你的教程,偏绿的图片也拍出来了,那个simple_venc_jpeg文 ...

这个就是SDK下的例程代码,直接修改就行,然后编译SDK就好了,编译完成后在对应的输出路径下就有最后的程序了

在你设置好SDK的编译环境之后进入/luckfox-pico/media/samples路径下执行make

然后同级目录下的out/bin里就有对应的输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SDK下的例程代码,直接修改就行,然后编译SDK就好了,编译完成后在对应的输出路径下就有最后的程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UDP 收图的程序操作方法能share下么,需要先在板子上开启UDP服务吗?

板子作为server,Windows机器作为client这样?

 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延迟,跟官方的rtsp比,会更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