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第5帖 时钟测试

楼主:
一系统时钟

PLL最大可以倍频到160M

通过CUBE配置160M

通过CUBE配置MCO输出可以通过示波器查看波形

看下结果

超频到190M 输出还是可以输出的

我继续往上加倍频看看到多少M

加到250M 还是正常运行

加到266M 出现HARDFAULT

二内部时钟 HSI

三内部时钟LSI

网友:
你这是超频到芯片翘辫子了啊。 要不要搞个高温测试

网友A:
NUCLEO-U5A5ZJ-Q开发板可以超频?软件配置的时候能选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CLEO-U5A5ZJ-Q开发板可以超频?软件配置的时候能选择吗?

应该是在代码里面进行修改的吧,软件配置估计不让超频。

网友:
超频的话,那些通信时序都需要重新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CLEO-U5A5ZJ-Q开发板可以超频?软件配置的时候能选择吗?

CUBE没法配 但是程序里能改

407我一直超频用的 大概180M  手册里是16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