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

楼主:
医疗器械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

正常条件:S1 = 1, S5 = N, S7 = 1,S12 = 0,这里S1,S5,S7,S1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搞哪一行的产品,应该把那个行当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研究研究吧

EC 60601-1漏电流测试 2.0

对地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网友A:
S1=1是正常模式,S1=0属于单一故障,同时需要将S5(极性LN切换)S10:功能地,
S12:将患者连接与测量供电电路的接地点连接的开关)进行组合,
S10:一般在实际测试过程中默认不考虑,要以实际ME设备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1=1是正常模式,S1=0属于单一故障,同时需要将S5(极性LN切换)S10:功能地, S12:将患者连接与测量供电 ...

还是没明白这个开关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这个开关的含义

EC 60601-1漏电流测试 2.0规定了几种测试电路的,

对地漏电流、接触电流、从患者连接至地的患者漏电流测量电路等等,,,

网友:
不明白可以培训机构请教一下

做医疗器械的电子产品的,人命关天,要认真研读国标安全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