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3-移植FreeRTOS运行多任务

楼主:
前言:通过上期测评成功了解到了该板子的相关资料,尽管我在RISC-V内核方面上是纯小白但是依旧不影响我对该板子的使用。该板子在RTOS方面的SDK做的非常完善,我在写这个板子的应用时候只需要写应用层,底层和移植相关的工作官方的SDK已经全部适配好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快速入门LVGL和RTOS的话我非常推荐入手这个板子。本期测评我就基于官方的SDK中的FreeRTOS做一个多任务的应用。

1.查看并分析FreeRTOS相关代码

我们进入到官方的SDK的目录,下面为目录中的文件,FreeRTOS是组件我们应该在组件目录中寻找

打开组件可以看到SDK已经移植了很多组件,而我们需要的在os目录中,如下图所示:

打开后就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一些文件

那么如何用FreeRTOS写出我们想要的应用呢,我们只需在我们的工程中添加FreeRTOS的相关头文件就行了,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它会自己到SDK的相关目录去寻找相关代码,而这个工作是需要我们每次编译的时候配置一下环境变量来完成的

export BL_SDK_PATH=$(SDK)/M1S/M1s_BL808_SDK

2.遍写多任务实例程序

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实时操作系统的小白我们拿到这块板子的时候只需要添加下面两个头文件即可编写我们的多任务代码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下面我写两个串口任务作为示例程序,其中一个串口循环打印task_1 running.......,另一个串口循环打印task_2 running....

打印函数底层已经适配好,我们需要包含stdio头文件。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static void task_1(void *param)
{
    while (1) {
        printf("task_1 running......\n");
        vTaskDelay(500);
    }
    vTaskDelete(NULL);
}

static void task_2(void *param)
{
    while (1) {
        printf("task_2 running......\n");
        vTaskDelay(500);
    }
    vTaskDelete(NULL);
}

void main()
{
    xTaskCreate(task_1, (char *)"task_1", 512, NULL, 15, NULL);
    xTaskCreate(task_2, (char *)"task_2", 512, NULL, 15, 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

可以看到使用官方的SDK开发,代码显得非常的简洁,省去了我们很多开发时间。

3.编译烧录和实验现象

我们用SDK的脚本进行编译

./build.sh  rtos_demo

最后会生成 rtos_demo.bin文件,我们直接用第一期测评的烧录方法烧录进板子就行了。

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实验现象:

IMG_8519

总结:该板子对于新手非常友好,可以让对实时操作系统不怎么了解的同学快速入手编写多任务。

附件:

网友A:
直接用Linux编译?有交叉编译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inux编译?有交叉编译工具?

是啊,用Makefile管理的,编译工具有相关的SD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Makefile管理的,编译工具有相关的SDK

如果要调试有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调试有工具吗?

用gdb调试吧,回到原始方法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gdb调试吧,回到原始方法哈哈

感觉GDB可难用了,比编程还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GDB可难用了,比编程还麻烦。。。

我也是用不来,在linux上写程序都是希望不要出bug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不来,在linux上写程序都是希望不要出bug的好

那还是打LOG吧,这样也能看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