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8 TEC温控电路 MAX1978发热过大能到70℃左右太烫了

楼主:
邀请:@qwqwqw2088   @qq849682862   @music_586   @okhxyyo   参与回复

大佬们求助一下,使用MAX1978做了个TEC温控电路板,功能都正常温控能做到0.01℃但是芯片温度巨高能到70℃请问是啥原因。电路完全按照技术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设计,PCB布局没按照样板,底部有铺铜散热

网友A:
既然电路是按手册推荐,PCB布局最好也按照手册的注意事项来,

另外就是检查一下焊接装配,是否有引脚短路

网友:
根据里面集成的MOS管导通电阻和你的TEC电流,计算下通态的损耗功率,看看热阻估计下温升,看能对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路是按手册推荐,PCB布局最好也按照手册的注意事项来, 另外就是检查一下焊接装配,是否有引脚短 ...

EP 暴露垫能对地短路吗?我现在EP是和地连着,板子是SMT贴装的应该没啥焊接问题

网友B:
 MAX1978有最大2W的自身功耗,还是需要考虑一定散热条件的并给散热的PCB上敷锡,以增加传热效果。

一般电路板上集中有0.5-1W的功率,就会有明显的温升,长时间(超过10-20分钟)工作一般都会发热,需要考虑PCB散热面积和导热方式。

建议临时措施是降低TEC供电电压。TEC的供电和电流是非线性的,降低1V都会有很大的功率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X1978有最大2W的自身功耗,还是需要考虑一定散热条件的并给散热的PCB上敷锡,以增加传热效果。 ...

也就是说要降低MAXV引脚的电压?

网友:
电路完全按照技术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设计,-----这个没有问题。

PCB布局没按照样板,-----这个我建议你参考样板来画PCB。

底部有铺铜散热-----那芯片散热焊接的良好吗?

还有样板是2oz Copper,你是吗?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UNDERSIDE METAL SLUG. NOTE: GND IS CONNECTED TO THE UNDERSIDE METAL SL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要降低MAXV引脚的电压?

满载是慢热的 我也在调试MAX1978 价格好友一起讨论下 XV EEELevene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