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在不打开看门狗的情况下频繁复位

楼主:
使用的是GD32F305的片子,库使用的是ST的,延时使用的是滴答定时器(网上搜的),目前的现象是,在调试阶段(main开头不启用读保护,不打开看门狗),当达到一定的延时时间后,会复位。(并不是刚开始一到延时就复位,根据调试好像是当LSIRDY准备好后就复位,具体不是太清楚)。当进入正式程序后,不产生复位。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尝试把滴答时钟的初始化去了,看看还复位不。

网友:
GD32F305应该和GD32F303是一样的,目前使用GD32F303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大概率是程序问题,建议使用GD自己的例程库对比看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使用30X系列好像移植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东西,不是直接移植就可以的

网友:
不开看门狗会复位?只能说楼主搞错了。

网友:
可能需要重新调试一下时钟配置

网友:
GD使用ST的标准库  偶尔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不是只有看门狗复位。 电源复位   复位IO引起的复位等都由可能。据说可以这样:上电就打印RCU_RSTSCK寄存器的值,几次就可以看到结果。

void Howrest(void)
{

     unsigned long val = RCU_RSTSCK;

     printf("\r\nRCU_RSTSCK = %lx\r\n",val);//一位一位的对照
     rcu_all_reset_flag_clear();

}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启用看门狗,却频繁出现看门狗复位,使用的gd32F103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是芯片的设计问题呢,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是芯片的设计问题呢,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少呢

解决了,很奇怪的问题,我使用的标准库2.3.0例程跑的程序,代码里面明明没有使能看门狗中断,但是就是会出现看门狗中断,后面使能了看门狗,并且进行喂狗就行了,感觉库函数里面有哪一步自动启用了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