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同步时间送显示屏显示

楼主:
 【得捷Follow me第4期】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注意数据交互格式的解析)同步时间,获取时间送显示屏(串口)显示。

在arduino IDE中,在完成前面代码的基础上,完成显示屏和以太网的初始化后,可以在IDE中的库管理中直接下载NTPClient,引入库中自带的basic示例中的代码,并根据时区调用setTimeOffset进行时区偏移即可输出正确的时间。

#include <SPI.h>
#include <TFT_eSPI.h>
#include <Ethernet.h>
#include <NTPClient.h>

Ethernet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byte mac[]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IPAddress ip(192,168,0,7);
IPAddress dns(192,168,0,1);
IPAddress gateway(192,168,0,1);
IPAddress subnet(255,255,255,0);

#define TFT_GREY 0x5AEB
TFT_eSPI tft = TFT_eSPI();
TFT_eSprite stext1 = TFT_eSprite(&tf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Ethernet.init(17);
  Ethernet.begin(mac, ip, dns, gateway, subnet);
  tft.init();
  tft.setRotation(1);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setTextColor(TFT_WHITE);
  tft.setTextSize(3);

  timeClient.begin();
  timeClient.setTimeOffset(3600*8);//设置偏移时间
}

void loop() {

 timeClient.update();
 String time1="";
 time1=timeClient.getFormattedTime();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println(time1);
 Serial.println(time1);
 delay(2000);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运行效果

这个任务对于使用arduino平台现成的库文件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arduino就是这点好,都封装好了,调接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