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可以做开关,MOS管和继电器有啥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继电器是纯纯的物理开关啊

网友:
MOS管不能控制交流电的吧。

网友:
区别有多项,最大的一项可能是MOS管开关速度比机械开关要快得多。机械开关的动作频率至多达到200Hz,MOS管至少几十kHz。

网友:
开关频率方面二者不是一个数量级

如果负载是感性负载,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好,mos管需要设计合适的驱动电路,容易击穿,,

网友:
应用场景不同吧,继电器与IGBT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