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二:PC通过客户端使用TCPIP或UDP控制主控板

楼主:
【得捷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二:主控板建立TCPIP或UDP服务器,局域网PC使用TCPIP或UDP客户端进行连接并发送数据,主控板接收到数据后,送液晶屏显示(没有则通过串口打印显示);通过抓包软件抓取交互报文,展示并分析。(TCP和UDP二选一,或者全都操作)

软件开发环境arduino IDE,使用Ethernet库实现以太网初始化和建立UDP服务,在loop函数中检测收到的UDP数据包大小,并推送串口和显示屏,使用TFT_eSPI库实现TFT屏幕初始化和显示。

#include <SPI.h>
#include <TFT_eSPI.h>

#include <Ethernet.h>
#include <EthernetUdp.h>

// Enter a MAC address and IP address for your controller below.
// The IP address will be dependent on your local network:
byte mac[]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IPAddress ip(192, 168, 0, 7);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on

// buffers for receiving and sending data
char packetBuffer[UDP_TX_PACKET_MAX_SIZE];  //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packet,
char ReplyBuffer[] = "acknowledged";        // a string to send back

// An Ethernet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EthernetUDP Udp;

#define TFT_GREY 0x5AEB
TFT_eSPI tft = TFT_eSPI();
TFT_eSprite stext1 = TFT_eSprite(&tft);

void setup() {

  Ethernet.init(17);
  Ethernet.begin(mac, ip);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 Check for Ethernet hardware present
  if (Ethernet.hardwareStatus() == EthernetNoHardware) {
    Serial.println("Ethernet shield was not found.  Sorry, can't run without hardware. :(");
    while (true) {
      delay(1); // do nothing, no point running without Ethernet hardware
    }
  }
  if (Ethernet.linkStatus() == LinkOFF) {
    Serial.println("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tft.init();
  tft.setRotation(1);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setTextColor(TFT_WHITE);
  tft.setTextSize(3);

  // start UDP
  Udp.begin(localPort);
}

void loop() {
  // if there's data available, read a packet
  int packetSize = Udp.parsePacket();
  if (packetSize) {
    Serial.print("Received packet of size ");
    Serial.println(packetSize);
    Serial.print("From ");
    IPAddress remote = Udp.remoteIP();
    for (int i=0; i < 4; i++) {
      Serial.print(remote[i], DEC);
      if (i < 3)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port ");
    Serial.println(Udp.remotePort());

    // read the packet into packetBuffer
    Udp.read(packetBuffer, UDP_TX_PACKET_MAX_SIZE);
    Serial.println("Contents:");
    Serial.println(packetBuffer);
    String show ="";
    show = "Contents:" + String(packetBuffer);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println(show);

    // send a reply to the IP address and port that sent us the packet we received
    Udp.beginPacket(Udp.remoteIP(), Udp.remotePort());
    Udp.write(ReplyBuffer);
    Udp.endPacket();
  }
  delay(10);
}

通过PC发送数据到主控板,并在串口打印

测试数据

收到的信息送TFT屏幕显示

在传递过程中通过wireshark对数据进行抓包,可以看见数据类型,数据长度等信息

在测试的过程中还通过主控板建立了webserve,然后通过PC或者手机等通过http请求来接收收据和控制主控板上的led灯。

代码实现还是通过Ethernet库,根据发送请求的网址信息来做出对应的响应和显示。

代码如下:

#include <SPI.h>
#include <TFT_eSPI.h>
#include <Ethernet.h>

byte mac[]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IPAddress ip(192,168,0,7);
IPAddress dns(192,168,0,1);
IPAddress gateway(192,168,0,1);
IPAddress subnet(255,255,255,0);

EthernetServer server(80);
String request ="";
byte state;

#define TFT_GREY 0x5AEB
TFT_eSPI tft = TFT_eSPI();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Ethernet.init(17);
  Ethernet.begin(mac, ip, dns, gateway, subnet);

  if (Ethernet.hardwareStatus() == EthernetNoHardware) {
    Serial.println("Ethernet shield was not found.  Sorry, can't run without hardware. :(");
    while (true) {
      delay(1);
    }
  }
  if (Ethernet.linkStatus() == LinkOFF) {
    Serial.println("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server.begin();
  Serial.print("server is at ");
  Serial.println(Ethernet.localIP());

  tft.init();
  tft.setRotation(1);

  tft.setTextColor(TFT_WHITE);
  tft.setTextSize(3);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println(Ethernet.localIP());
  tft.setCursor(0, 50, 2);
  tft.println("state:");
  tft.setCursor(100, 50, 2);
  tft.println(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void loop() {
  Ethernet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Serial.println("new client");
    // an HTTP request ends with a blank line
    bool currentLineIsBlank = true;
    while (client.connected()) {
      if (client.available()) {
        char c = client.read();
        request += String(c);
        Serial.write(c);
        // if you've gotten to the end of the line (received a newline
        // character) and the line is blank, the HTTP request has ended,
        // so you can send a reply
        if (c == '\n' && currentLineIsBlank) {
          handlerequest();
          // send a standard HTTP response header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 text/html");
          client.println("Connection: close");  // the connection will be closed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esponse
          client.println("Refresh: 5");  // refresh the page automatically every 5 sec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DOCTYPE HTML>");
          client.println("<html>");

          client.print("state:");  //响应内容
          client.print(state);
          client.println("
");

          client.println("</html>");
          break;
        }
        if (c == '\n') {
          // you're starting a new line
          currentLineIsBlank = true;
        } else if (c != '\r') {
          // you've gotten a character on the current line
          currentLineIsBlank = false;
        }
      }
    }
    // give the web browser time to receive the data
    delay(1);
    // close the connection: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void handlerequest(){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println(Ethernet.localIP());
  tft.setCursor(0, 50, 2);
  tft.println("state:");
  if (request.indexOf("state1") > -1) {
    state = 1;
  }

  else if (request.indexOf("state2") > -1) {
    state = 2;
  }

  else if (request.indexOf("state3") > -1) {
    state = 3;
  }
  else {
    state = 0;
  }

  switch(state){
    case 0:tft.setCursor(100, 50, 2),tft.println(0);
    break;
    case 1:tft.setCursor(100, 50, 2),tft.println(1);
    break;
    case 2:tft.setCursor(100, 50, 2),tft.println(2);
    break;
    case 3:tft.setCursor(100, 50, 2),tft.println(3);
    break;
    default:tft.setCursor(100, 50, 2),tft.println(0);
  }
  request ="";
  if (state == 1){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els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请求地址及相应

主控板串口信息

控制LED灯及TFT的显示

网友:
已经把PC通过客户端使用TCPIP或UDP控制主控板说的很清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