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BW16-Kit】Arduino环境搭建与点灯

楼主:
        本篇讲述在windows Arduino IDE环境下开发BW16-Kit。Arduino开发在国外比较火,像树莓派等都有相关集成与应用。

一.开发环境准备

1.下载官网最新Arduino IDE安装包, 我用的是截至最新版本2.3.1。然后安装。

2.添加开发选项。File->Preferences,在Settings选项卡选择好安装工程路径及URL:https://github.com/ambiot/ambd_arduino/raw/master/Arduino_package/package_realtek_amebad_index.json ,点击"OK"拉取。

3.安装板级包。Tools->Board->Boards mangers...,在搜索框缺省输入real,可看到瑞昱的板级包,如下图,点击安装。

4.选择板级工程。路径如下图,勾选好。

        至此,Arduino开发环境初步搭建完成。

二.代码编写、烧录

1.建立工程。File->Examples->01.Basics->Blink

2.修改代码。Blink.ino代码如下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R, OUTPUT);
  pinMode(LED_G, OUTPUT);
  pinMode(LED_B, OUTPUT);
  printf("Init RGB Pin\r\n");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R,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printf("LED_R ON\r\n");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R,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printf("LED_R OFF\r\n");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G,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printf("LED_G ON\r\n");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G,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printf("LED_G OFF\r\n");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_B,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printf("LED_B ON\r\n");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printf("LED_B OFF\r\n");
  delay(1000);
}

3.编译。

        Sketch->Verify/Compole

4.烧录。

(a)初次在Arduino下烧录先要擦除,Tools->Erase Flash->Enable。

(b)选择好Com口(Tools->Port),关闭IDE外使用的该串口。

(c)依次按下Burn,RST,再松开RST,Burn,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如进不了烧录可参考附录【2】.

(d)Sketch->Upload 下载烧录,烧录成功IDE提示Upload Image done. 信息如下

三.测验

1.在 Arduino IDE  里打开调试串口,步骤如下图,打开时间显示,可以看到运行日志。

2.效果视频如下

RGB_LED_Blink

附录:

【1】AmebaDocs

    https://amebaiotdocuments.readthedocs.io/en/latest/ambd_arduino/BW16-TypeC/getting_started/bw16_typec_getting_started.html

【2】关于烧录

    https://blog.csdn.net/xh870189248/article/details/121223644

网友A:
有其他的编译环境吗?感觉Arduino每次都要重新编译,挺难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的编译环境吗?感觉Arduino每次都要重新编译,挺难受的。

你说的Arduino编译烧录倒还好。擦除烧录一次后,代码有改动 保存后Upload就会编译和烧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Arduino编译烧录倒还好。擦除烧录一次后,代码有改动 保存后Upload就会编译和烧录了

是吗,总感觉每次代码改动,编译都要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