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用stm32和TV1005M+TA1005M测量交流电压电流吗?

楼主:
有人会用stm32和TV1005M+TA1005M测量交流电压电流吗?

网友A:
应该需要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电路的,

再和电压互感器TV1005M和电流互感器TA1005M配合,分别检测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值,就可以吧

网友B:
TV1005M和TA1005M是互感器,用于变换电压和电流的量程,本身并不是测量电路,需要另加能受STM32控制的测量电路才能够测量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1005M和TA1005M是互感器,用于变换电压和电流的量程,本身并不是测量电路,需要另加能受STM32控制的测量 ...

对,我就想利用它们把0~220v降低到0~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电路的, 再和电压互感器TV1005M和电流互感器TA1005M配合,分别检测交流电 ...

有类似的可以参考一下吗?